RTT中RT_ALIGN_SIZE设置大小 对LWIP影响

楼主(2012-12-01):
大家好,

我在使用RTT 1.1.0RC 中的 Lwip 1.4.0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rt_config.h中使用默认的 的设置 RT_ALIGN_SIZE为8的时候 程序运行总会遇到一个诊断错误,由\lwip-1.4.0\src\core\tcp_out.c line771行
LWIP_ASSERT("seg->tcphdr not aligned", ((mem_ptr_t)seg->tcphdr % MEM_ALIGNMENT) == 0);会出现这个错误, 如果我把RT_ALIGN_SIZE改回为4,这个诊断错误不会出现。
然后 仍将RT_ALIGN_SIZE设置为8,然后把tcp_out.c出现上述语句的地方注释(共2处  771行和1066行),收发数据和使用也是正常的, 问题的现象如上,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程序是在RTT0.4.0RC上面运行正常的,并且在那个里面 rt_config.h中使用默认的 的设置 RT_ALIGN_SIZE为8  ,请教一下这个两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LWIP中不应该把ALIGN与RT_ALIGN进行关联,可以把lwopts.h中的ALIGN更改成4。

楼主:
嗯,好的。谢谢....已改了过来. RT中因为要进行 浮点数的处理 RT_ALIGN只能是8。。。。只能把lwopts.h中85行
//#define MEM_ALIGNMENT               RT_ALIGN_SIZE 改成
#define MEM_ALIGNMENT               4
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WIP中不应该把ALIGN与RT_ALIGN进行关联,可以把lwopts.h中的ALIGN更改成4。

LWIP中不应该把ALIGN与RT_ALIGN进行关联,可以把lwopts.h中的ALIGN更改成4...
既然lwip不应该把ALIGN与RT_ALIGN进行关联,为何你们给的例程全部都是关联在一起的?
#define MEM_ALIGNMENT               RT_ALIGN_SIZE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别人反馈才知道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googlecode svn中修复了。

网友(2013-12-02):
mark!  感谢楼主和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