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LPC1758的CAN2和Ethernet没法同时使用

楼主(2012-12-01):
是不是也就是说LPC1758这个型号没法同时使用Ethernet和两路CAN,如果真是这样的话NXP够RZ的,看来只能用LPC1768了

网友A(2013-01-08):
正在选片阶段,不知楼主的这个问题是自己发现的吗?
看了勘误手册,未发现涉及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选片阶段,不知楼主的这个问题是自己发现的吗?
看了勘误手册,未发现涉及到这个问题 ...

P2[8] / TD2 /TXD2 / ENET_MDC,对于LPC1758来说CAN2的TXD和ENET_MDC复用了P2.8并且没有别的脚可选,所以说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2[8] / TD2 /TXD2 / ENET_MDC,对于LPC1758来说CAN2的TXD和ENET_MDC复用了P2.8并且没有别的脚可选,所以 ...

查看了175X的DS文件,发现P2[8] / TD2 /TXD2,无MDC
且MDC和MDIO在芯片管脚中并不存在,在官方给出的ES文档中有提到,解决方案是使用普通I/O替代,可查阅应用文档:AN10859

我是刚准备用这片子,最近在查阅资料和画板子,有机会多交流。
QQ:三001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