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自带uclinux 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1):
    各位,大家好,最近在论坛中看到一篇帖子,讲的是如何在protues中运行uclinux的,想自己学习学习,有个问题想各位大牛帮忙解决一下。在protues中的bin文件中会有一个linux.img.hex文件,我想问问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是不是uclinux编译出来的 image.bin 文件转换而来的,如果是想请教一下是如何转化的,请给位大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在 Protues 中运行的那个 uClinux 的处理器不知道是啥型号,估计只是个 ARM7-TDMI 的核吧?! 若真要搞模拟 uClinux 建议不如考虑 Skyeye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Protues 中运行的那个 uClinux 的处理器不知道是啥型号,估计只是个 ARM7-TDMI 的核吧?! 若真要搞模拟 uC ...

恩恩,是个 ARM7-TDMI 的核

网友: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113.a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个 ARM7-TDMI 的核

然而只知道是这个核,但您不不知道其内部对于外设的功能及其对应的地址位置,所以没这些资料的话,要 Make 它的 uClinux 是有困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只知道是这个核,但您不不知道其内部对于外设的功能及其对应的地址位置,所以没这些资料的话,要 Make  ...

大侠您是不是也搞过这个,能分享点经验跟资料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您是不是也搞过这个,能分享点经验跟资料不

呵呵~ 我不是什么大侠啦!~ 我只是很久前有试用过,但后来移除了. 我当时试用的是 Proteus 6.7 (很旧的) 版本,那自带的 ARM7-TDMI 的核本来也想研究它,但无从下手,玩了玩后来就删除掉它了.

您如果要问得是 Skyeye 的话,您可以到这里 http://www.linuxfans.org/bbs/forum-58-1.html 去找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不是什么大侠啦!~ 我只是很久前有试用过,但后来移除了. 我当时试用的是 Proteus 6.7 (很旧的) 版 ...

呵呵,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您啦

您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