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求大侠看看

楼主(2012-12-02):
如图所示,左上角为Lcd的c文件,左下角为LCD的H文件,右上角为main.c文件
三个文件都在同一个文件夹
但是总是出现错误:
main.c(6): 错误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怎么办啊?

网友:
lcd.h文件错了吧

网友:
#ifndef
#ifndef

#endif
#endif

网友:
KEIL C51错误的解决办法——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该错误是说,你的AD_converter.c文件有一个凌乱的条件编译或预编译。因为C语言中有时自己做头文件,
头文件中的预编译或宏定义,那么条件编译就避免不了。那写条件编译时,可能有忘写一个基本的语句。比
如说,你用了条件编译#ifndef而忘记写#endif。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配套的。有前者必有后者。不能丢掉其中
任何一个。就像你写C语句,你不会写了 int i   而不能忘记写 " ; " 。总之,出现上述问题。先看看整个C文
件中是否出现上述错误。或整个工程中自己做的头文件中。

楼主图片挂掉了

网友A:
图中打红圈的那一行应该为:
#define _LCD_H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打红圈的那一行应该为: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粗心大意的后果,多学点教训

楼主:
为什么就是着死都检查不出来,我还逐个逐个的排除和删减,到现在这种状态还检查不出来啊,你们说我这脑袋是不是缺点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就是着死都检查不出来,我还逐个逐个的排除和删减,到现在这种状态还检查不出来啊,你们说我 ...

楼主就不要自卑啦,刚开始都一样的

网友:
唉,我弄红外遥控器解码也是因为一个外部中断的中断方式错误【应该是下降沿中断,没注意弄成低点平中断】,排查弄了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