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同时两个老朋友问同一个wince难题:wince 分区损坏问题

楼主(2012-12-02):
下面是打印信息
从打印信息看,是分区损坏了,必须重新烧写建立分区才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FlashWrite: blockSize = 0x20000
FlashWrite: start writing at block 5
FlashWrite: numBlocksProgram: 1
.
FlashWrite: Image written
INFO: Using device name: 'ZYLONITE24337'
+OEMLaunch: Start 0x0, Length 0x0, LaunchAddr 0x0, RomHdr 0x0
FATAL ERROR: Partition size (0x29B3800) is smaller than the image to be loaded (0x0+0x0-0x80001000)!!!
System halted.
SpinForever...

WINCE系统你可碰到过烧好BOOT内核,能正常启动的板子会在以后使用的某次发现内核起不来,但BOOT还是正常的,100块内有相当多的数量,NANDFLASH启动,文件系统是XIP

楼主:
这两个朋友的处理器是S3c6410 和TI 的3730

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我初步分析是电源系统供电不稳定导致。但是拿不出直接证据。

后来我用我的S5pv210 工控板做测试,重启3000 次也没出问题,我的应该不会这样,这么多次数开关机,应该不存在他们的我问题,
都是老朋友,所以想帮他们一下,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这里有个人的现象很像。
http://bbs.21ic.com/icview-88766-1-1.html

楼主:
没人给意见吗?我晕,怎么人气变差了?啥原因呢。以前这里很多人来讨论给意见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人的现象很像。
http://bbs.21ic.com/icview-88766-1-1.html

这个人的问题比我说的更严重,摸都会这样,嘿嘿,
不过我朋友没接写保护的。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接触的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接触的太少了吧。

我也是帮好友发的,他说我认识多点人,叫我帮忙问一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B:
谷歌哥这么多是电工,搞你那种的人少,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谷歌哥这么多是电工,搞你那种的人少,嘿嘿

是你???这里搞那种单片机的比较多。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你???这里搞那种单片机的比较多。嘿嘿。

哈哈,居然被你认出来了,说明我们的基情还是有点的,哇哈哈哈哈……顶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居然被你认出来了,说明我们的基情还是有点的,哇哈哈哈哈……顶你一下… ...

你的那个名字........太单一了。加上我一双慧眼。嘿嘿
你的S5pv210 广告机怎么样了?
其实用wince做广告机也行的,我试过我S5pv210的 板子在wince系统上能播放720P 和1080P的视频呢。

网友C:
国产MP4如果不开机了,往往重新刷机就好,我遇到过很多,我也纳闷呢,固件是写在flash里,是怎么损坏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那个名字........太单一了。加上我一双慧眼。嘿嘿
你的S5pv210 广告机怎么样了?
其实用wince做广告 ...

搞出来硬解了?原来210的WINCE硬解码不是传说啊…呵呵,碉堡了~……后来忙其他东西了,一直没能再学习啊,唉……改天再向GM哥请教呀~
PS:你这号重申请的还是金牌会员还这么多莫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出来硬解了?原来210的WINCE硬解码不是传说啊…呵呵,碉堡了~……后来忙其他东西了,一直没能再学习啊 ...

wince 下1080P 播放要自己做播放器。
可以的。
wince下就是opengl 比较蛋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出来硬解了?原来210的WINCE硬解码不是传说啊…呵呵,碉堡了~……后来忙其他东西了,一直没能再学习啊 ...

我账号是老的啊,我发贴多嘛,也有一些精华,我喜欢把论坛当QQ用的。嘿嘿嘿,
QQ太及时,影响我工作,很窝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MP4如果不开机了,往往重新刷机就好,我遇到过很多,我也纳闷呢,固件是写在flash里,是怎么损坏的呢。 ...

    nandflash 的擦除/写是有寿命的,其实读也会有的。 系统的引导代码都是写在固定的物理块上的,量产完后这些物理块就只会读不会在写入数据了。但是每次开机都会在同样的物理块上读取数据,那这些块的压力就很大了。当前面这些块的数据丢失后就不能开机了,俗称“掉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账号是老的啊,我发贴多嘛,也有一些精华,我喜欢把论坛当QQ用的。嘿嘿嘿,
QQ太及时,影响我工作,很 ...

哦呵呵~我一看这四个“O”的goooogle还以为是以前的号丢了重申请的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dflash 的擦除/写是有寿命的,其实读也会有的。 系统的引导代码都是写在固定的物理块上的,量产完 ...

关键是为什么会这样了,我做的机器为啥不会,nand 接法一样,还一样的处理器呢。就连我自己也找不到原因,BSP都是我给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为什么会这样了,我做的机器为啥不会,nand 接法一样,还一样的处理器呢。就连我自己也找不到原因 ...

那最不同的就是他硬件供电和布线了。

网友:
那应该就是硬件的问题了,不然怎么解释,RP?呵

网友:
1、在电源的输入端加个大点的电容。

2、注意静电。

网友:
好同情楼主,搞ce时经常看到你的文章,然而你的问题我却无能为力,帮顶吧,顺便搭车问下中文字库丢失变方框的问题哪位大侠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ce 下1080P 播放要自己做播放器。
可以的。
wince下就是opengl 比较蛋疼点。 ...

学习了。看来在软件极大丰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应用都要自己做。

网友:
这个BSP的bootloader里在启动OS前会保存一次g_pBSPArgs,如果刚好在擦除的时候掉电,那么就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前段我还在QQ上向你咨询呢,你的板子没有问题不代表它没有问题,我们的样机和你的一样,连续开机几千次都不会出现问题.关键批量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最不同的就是他硬件供电和布线了。

注意靠近flash端的电源要加电容。
还有一个,注意flash购买渠道,现在的flash很多都是拆机件,用一种强制擦除的固件可以将flash的坏块标记擦除掉,这样拆机的flash容量又会还原到最大值,其实标记为坏块的块是不能擦的。被擦过了之后再往里面写数据就会出现丢数据的现象。现在市场上的拆机片太多了,很多小代理商自己都没法区分新的和拆机片。
还有就是在擦除和写入操作过程中不能断电。
没搞过wince,所以也只能是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靠近flash端的电源要加电容。
还有一个,注意flash购买渠道,现在的flash很多都是拆机件,用一种强制 ...

有道理。嘿嘿。支持,支持。

网友:
这个BSP的bootloader里在启动OS前会保存一次g_pBSPArgs,如果刚好在擦除的时候掉电,那么就挂了

--------------------------------
这个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