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

楼主(2012-12-02):
最近调试线路,老是有问题不能解决,想入手一台示波器了,大家给看看选哪种好呢?

我心目中的目标是:
带宽20M以上就行
存储深度最少得1M,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以前用过两种泰克的示波器(单位的),只有4K的存储深度,非常不好用。
屏幕要大一些,
价格1500元以下

网友:
价格是硬伤。。。。。。。。。。。

网友:
1M的储存深度,价格1500,买普源的都买不到

网友:
楼主说的是实话,做调试控制器方面,TDS3012 10K深度,我也觉得不如我自己的国货好用

楼主:
看到网上有一款非常不错,买家评价也很好的,就是价格有些高,2350元,不行我再攒钱买这个。
800*600的屏幕分辨率,同一屏上包括的波形多
10M的存储深度,
可以外接屏幕,万一内部屏幕坏了,可以用外部屏幕

网友:
普源rigol DS1052E数字示波器50M带宽,1700

网友:
楼主这个存储深度和价钱如果是数字通信还是买各种山寨逻辑分析仪吧,示波器没见过这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