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cloneII下载程序后没有任何反应CONFDOWN不拉高

楼主(2012-12-02):
最近焊了一块CycloneII的板子。配置芯片使用的是EPCS4。软件环境是使用的是QII12.0

板子焊接好之后,使用JTAG、AS下载,都能讲数据下载到片子里边。
可是下载后,片子没有任何反应。Conf_Down信号也没有变化。一直是低电平。

软件显示是Successful,片子没有任何反应。下载别人提供的测试程序也不行,我自己写的程序也不行。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Jtag和AS电路图如下:

NCONF_DOWN外接了一个LED灯,这个灯一直亮着,电路如下:

下载完成QII提示如下:

谁能帮帮我啊,不胜感激

网友A:
记得数年前我公司同事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后来查到了是上电时对 FPGA 供电的顺序上的问题,其细节我并不清楚,但最后也是将问题给解决了.

P.S 我不能保证楼主是否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建议楼主还是要详细的检查其 FPGA 周边的电路与器件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数年前我公司同事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后来查到了是上电时对 FPGA 供电的顺序上的问题,其细节我并不清楚 ...

谢谢,我准备测下电源不发。电源使用的几个滤波胆电容是从旧板子上边拆下来的,怀疑是电源质量不行。别的问题我也想不出来,新手。刚刚接触fpga,连续失败几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测下电源不发。电源使用的几个滤波胆电容是从旧板子上边拆下来的,怀疑是电源质量不行。别的 ...

在多努力查查吧! 只要努力就离成功不远了,祝楼主顺利找着问题并给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多努力查查吧! 只要努力就离成功不远了,祝楼主顺利找着问题并给予解决..   ...

就怕是片子坏了,努力也白废啊。这东西折腾太久了,还不如当初就买个成品开发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怕是片子坏了,努力也白废啊。这东西折腾太久了,还不如当初就买个成品开发板呢! ...

这.... 您不就悔不当初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您不就悔不当初了,呵呵~

这种现象还有什么可能呢?能下载程序,或者程序根本就没进去。然后提示下载成功,片子没任何反应。板子关掉,提示下载失败。

网友: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将听过的状况转述而已,您可以再期待看看坛内的大神们是否有其他的妙方提供您一个方向参考了.

网友B:
检查关键引脚的电路对不对。还有,需要测关键引脚的电平看对不对。我有两次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关键引脚的电路对不对。还有,需要测关键引脚的电平看对不对。我有两次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

现象一样吗?要是一样我就有信心了!真怕是片子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象一样吗?要是一样我就有信心了!真怕是片子烧了。

我的现象是我自己写了一个2分频的程序,结果在输出引脚上没有波形,因此就是FPGA没有工作起来。从而进行的原因查找。如果你没有异常的上电,比如超高压的加入到fpga,片子还是不是那么容易被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象是我自己写了一个2分频的程序,结果在输出引脚上没有波形,因此就是FPGA没有工作起来。从而进行 ...

高压倒是没加,热风吹过一回。我的是下载后什么现象都没有,confdone也不变。怀疑是没写进去,或者不听地复位

网友C:
示波器观察如下信号
1 - FPGA编程引脚
2 - FPGA的电源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倒是没加,热风吹过一回。我的是下载后什么现象都没有,confdone也不变。怀疑是没写进去,或者不听地 ...

1.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你是通过jtag下载进程序,那么,跟configdone应该没关系,所以不用去检查那个引脚
2.如果是jtag,跟epcs也没关系,下载完成后就应该可以运行了的
3.你最好写一个时序程序进去,用时钟激励,看看有没有输出,这样的最小系统比较容易检查。不要只盯住那么一个引脚看。
4.写完程序后,要做引脚锁定,不然你也看不到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你是通过jtag下载进程序,那么,跟configdone应该没关系,所以不用去检查那个引脚
2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nconfig脚接地了。一个复位开关,没弹起来。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观察如下信号
1 - FPGA编程引脚
2 - FPGA的电源引脚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nconfig脚接地了。一个复位开关,没弹起来。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