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6用ISP线下载,进入编程模式错误!怎样判断芯...

楼主(2012-12-02):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判断芯片是否锁死?如果不是锁死,为什么会进入编程模式错误呢?怎样解决。。。谢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错误的原因很多,电压不足也可以引起编程失败。如果没有修改过熔丝位,先检查硬件线路连接 ...

硬件线路需要怎样连呀?不是自己制作的单片机,是现有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插上LCD的时候进行下载的哦???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只要把它拔了就可以下载,然后插上再下一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插上LCD的时候进行下载的哦???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只要把它拔了就可以下载,然后插上再下一 ...

您好,没有插lcd

网友:
你看看单片机的引脚接对了没有,或者换一块片子试下

网友:
熔丝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1、MCU 型号对不对
2、引脚顺序
3、下载引脚有没有负载
4、复位引脚

网友:
重点查查复位引脚。

楼主:
不是自己连的板子,是现有的一个,换了一个芯片也不对,所以不是锁死了。。应该是板子哪里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换一个芯片试试。。如果可以的话,那应该是芯片被锁死了吧,我现在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D:
外围故障,拆完吧,新的mcu只要ISP六根线就能灌程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换一个芯片试试。。如果可以的话,那应该是芯片被锁死了吧,我现在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

你是不是新的板子?第一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围故障,拆完吧,新的mcu只要ISP六根线就能灌程序了

啊啊?是新的,什么意思呀?怎么弄。。。谢谢!~

网友(2013-01-05):
请问解决没  现在遇到这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