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fpga的一般的IO口速率可以达到多少呀?

楼主(2012-1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同系列不同型号的速度有差异,sp6的话差分能到1.05Ghz,单端800MHZ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采用cyclone iv系列的。看了数据手册,并没有说IO口速率的限制。
  现在我要跑的速率是270M。也就 ...

肯定说了,你没找到而已

网友:
建议你用高速口  不然到时候杯具了

网友:
跟用的IO电平以及FPGA工艺等有关。具体情况在数据手册或者Selection Guide里,一般手册都有的,都看看。

最新一代的FPGA,CMOS输出一般能到在500-600M左右,LVDS之类的一般能上1G。不过这些通常需要IO Block有serdes,因为内部逻辑不一定能跑这么快,DDR IO都要300M的内部频率了,CMOS的输出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带有高速的IO口开发板贵呀,得上万。 话说用clk口可以实现么?

自己做一个不就行了??SPARTAN6的收发器能够支持以下标准:
A single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supports reception of five different bit rates:
270 Mb/s SD-SDI
1.485 Gb/s HD-SDI
1.485/1.001 Gb/s HD-SDI
2.97 Gb/s 3G-SDI
2.97/1.001 Gb/s 3G-SDI
C4作为竞争对手应该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你发的这个信息是哪看到的呀,能贴出原址么? 我没找到
它这个是GTP收发器支持的速率么? ...

这个信息是SP6的,并不是C4的

网友:
FPGA真球快,还是单纯硬件速度快啊

网友:
270M,ASI码流么,我看人家的QAM板子上用EP2C35做。。

网友(2013-10-18):
FPGA的I/O口的带宽为什么这么大呢?
ARM、单片机为什么就没有呢?

网友:
我怎么看到的是自动屏蔽,你们能看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