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面板开方孔、圆孔 一般留多少余量

楼主(2012-12-02):
求助:面板开方孔、圆孔 一般留多少余量?
   比如 ,指示灯的颈部直径是15.6,面板是否开16的孔就行?
   还有,另外想问下 需要安装航空接头,配套的螺钉的螺纹直径是3mm,接头上安装的孔径是3.2mm,那面板上的孔是打3.2还是还需要留有余量呢?因为一个接头需要安装4个螺钉。

网友A:
从这两方面考虑:
1、产品设计要求,你如果搞的是精品级产品,那越精确越好,最好是无缝。像我们公司做通信的大机箱,外观要求不高,一般都留0.5mm的余地。
2、综合考虑结构工程师的设计精度和PCB封装的准确度。

网友B:
留0.5的余量吧,谁也不能保证100%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两方面考虑:
1、产品设计要求,你如果搞的是精品级产品,那越精确越好,最好是无缝。像我们公司做通信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0.5的余量吧,谁也不能保证100%准确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