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LNK564

楼主(2012-12-02):
看了lnk564两个小时的英文文档,再看一个小时的中文文档,还是没看懂,所以就来求助了,希望各位朋友就原理和如何使用发表一下看法,也不知道有没有发错板块,在论坛也搜索不到别人有问过的痕迹,就自己发帖了。难道这款器件是历史遗留产物,已经绝迹了?

网友:
我看了下,pdf很详细 的啊。连PCB都有。。我用过LNK304

网友:
PI的东西一般你照着他的DEMO板做,没问题的。他官网上也有很多方案可以下来直接用。
LNK564没用过,但LNK60x系列,LNK40X用得比较多,呵呵,以前公司的LED驱动只用PI的芯片~!

网友A:
請將需要了解的說清楚下,,而不是全部不懂吧

网友:
就看3个小时,就想精通?

我们公司在用LNK563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將需要了解的說清楚下,,而不是全部不懂吧

例如说,它应该是通过反馈什么的让输出的电压稳定的吧,他是怎么做到的,想了解一下原理。还有,它的典型应用里面不是画了三个线圈吗,实际上那是什么,长什么样的?是变压器吗,六个脚的?

网友A:
共有三個線圈,即變壓器, 此種為高頻的變壓器,不同於早期的硅鋼片,
是反激式的結構, 分初級,次級和反饋級, 電壓是通過採反饋級的線圈電壓, 能過電阻分壓, 和IC內部比較器進行比較,做一個恆壓,恆流的控制,
電壓僅和此分壓電阻和匝比有關係(反饋級和次極的匝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有三個線圈,即變壓器, 此種為高頻的變壓器,不同於早期的硅鋼片,
是反激式的結構, 分初級,次級和反饋級, ...

感谢朋友你的回复,从这句“電壓僅和此分壓電阻和匝比有關係(反饋級和次極的匝比)”中,我又有一个疑问,怎么文档里都没有输出电压与电阻比、匝比的公式呢,就是V=f(r1,r2,x1,x2)这样的关系式呢?是我一时看漏了吗?

网友A:
毛主席說得好,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檢驗的唯一標準就是實驗,
你將變壓器的匝比或電相應的分壓電阻變一下,相信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主席說得好,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檢驗的唯一標準就是實驗,
你將變壓器的匝比或電相應的分壓電阻變一下 ...

好吧,只是暂时没什么结论,估计会让其他跟我一样抱有疑问的朋友失望了

网友B:
设计开关电源哟~~~
精华就在那个变压器上。
不知楼主的开关电源知识掌握的如何。
那个原理图只是个示意,具体参数要你自己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开关电源哟~~~
精华就在那个变压器上。
不知楼主的开关电源知识掌握的如何。

不知道朋友能不能举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例子来说说呢,让兄弟我入个门也好啊,虽然文档里面也有个例子一样的东西,但是多个例子,可以旁推侧击一下。例如想产生9VDC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朋友能不能举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例子来说说呢,让兄弟我入个门也好啊,虽然文档里面也有个例子一 ...

开关电源学起来非常杂,又注重理论经验。
如果真想研究开关电源,就别总惦记着这个芯片。买两本书看看,把理论基础弄明白。
我也不咋精通这玩意。起点挺高的。

楼主:
这贴就结了吧。。。。

网友(2013-07-16):
只用过LNK302、LNK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