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画好的PCB,求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12-12-02):
前天画好的PCB,求高手指教一下;求拍砖,方能进步。上图

1.谢谢李大兔坛友,修改了晶振的距离

网友A:
求LZ的防静电图标,我的图片有些歪,倒入后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LZ的防静电图标,我的图片有些歪,倒入后不好看!

你说的是那个图片是吧,,你去找战舰板的资料,,它里面是有AD9的封装库的,,里面有很多封装,这个也有好像

网友B:
请问一下他们家的PCB有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他们家的PCB有开源?

只有封装库,在开源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封装库,在开源网站

好的,谢谢!

网友C:
上原图呀。 就图片怎么看呀。

网友D:
画的不错,挺好的,只要原理图别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原图呀。 就图片怎么看呀。

原图??你是说上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不错,挺好的,只要原理图别错就行了

谢谢,,呵呵,刚刚修改了晶振的距离,呵呵,还许提高啊,求 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呵呵,刚刚修改了晶振的距离,呵呵,还许提高啊,求 指导

互相学习,指导不敢当啊

网友E:
感觉usb的dm-和dp+两个信号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usb的dm-和dp+两个信号有点悬

太远了吗???

网友F:
如果USB FS问题不大,12M连上基本就没啥问题;HS的话,要按500MHz 90R差分走线,目前走线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USB FS问题不大,12M连上基本就没啥问题;HS的话,要按500MHz 90R差分走线,目前走线比较危险。 ...

不懂,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USB FS问题不大,12M连上基本就没啥问题;HS的话,要按500MHz 90R差分走线,目前走线比较危险。 ...

x稍微摆渡看了一下,但按500M  90R差分走线,这个不会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x稍微摆渡看了一下,但按500M  90R差分走线,这个不会啊,求大神帮忙

先查一下是不是USB FS,就是12Mbps那个速度的,如果是的话,就没什么关系。
如果是480Mbps的HS的话,需要先根据板层算差分阻抗,然后布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懂,求详解

去看看信号完整性的书吧,虽然说我的si也是小白一个
大体上说就是
1、传输线是有阻抗的
2、传输线的阻抗与信号频率有关
3、UBS是差分线,要计算差分阻抗

结论:。。。。我也不知道
但是要少走via,usb信号下层最好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看看信号完整性的书吧,虽然说我的si也是小白一个
大体上说就是
1、传输线是有阻抗的

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查一下是不是USB FS,就是12Mbps那个速度的,如果是的话,就没什么关系。
如果是480Mbps的HS的话,需要 ...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查一下是不是USB FS,就是12Mbps那个速度的,如果是的话,就没什么关系。
如果是480Mbps的HS的话,需要 ...

“根据板层算差分阻抗”,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G:
楼主你上面这两个的模式是怎么调的,就是怎么可以看到一个层,别的层用黑色的线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上面这两个的模式是怎么调的,就是怎么可以看到一个层,别的层用黑色的线显示! ...

这个是你点那个层  shift+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