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转10进制

楼主(2012-12-02):
                    我举个例子,我从P0口得到数据temp=0x11;然后把temp变成10进制,目的是为了输出显示,但是在keil软件里面怎么转换呢?

网友A:
temp = (temp >> 4) * 10 + temp % 16;

网友B:
没必要转换数据格式,仅仅需要在显示的以十进制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转换数据格式,仅仅需要在显示的以十进制显示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直接给显示模块,还需要加工才能给啊模块显示啊

网友B:
对啊,0xff和255没有本质区别啊,仅仅是在输出的时候要在百位填2,十位填5,个位填5,这不叫16进制转10进制,进制转换是在一些对不同进制不同处理的时候要做处理,这里仅仅是一个显示的处理。

网友:
[sieze=4]这个是16进制转B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0xff和255没有本质区别啊,仅仅是在输出的时候要在百位填2,十位填5,个位填5,这不叫16进制转10进制 ...

   这位大哥,你说得,我有点不懂!我先说说我的思路吧,待检测的输出电压通过分压之后输入到ADC0809端口,然后ADC0809转换输出(我定义到P0,此时P0=0x**;)然后在程序中对P0的值处理:temp(十进制)=P0x(5/255) 检测电压与分压的倍数,然后把temp百位各位等分开,再送lcd显示!这里的问题是P0是十六进制,不能按照那个公式进行计算吧!

楼主:
有人来么

网友C:
除以1000的商就是千位,
上面的余数再除以100结果就是百位,
上面的余数----十位
上面的余数---个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以1000的商就是千位,
上面的余数再除以100结果就是百位,
上面的余数----十位

恩,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直接用P0乘以一个10进制数得到一个10进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 = (temp >> 4) * 10 + temp % 16;

不理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直接用P0乘以一个10进制数得到一个10进制数

除以1000的商就是千位,
上面的余数再除以100结果就是百位,
上面的余数----十位
上面的余数---个位

------------
你再理解一下,我认为你没有理解。我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而你又问了一个完全不靠谱的问题。

网友:
胡子大叔已经解答了!~~

网友D:
呵呵,话说我也经历过这个时期!

网友:
qian=temp/1000;
bai=temp/100%10;
shi=temp/10%10;
ge=temp%10;

网友:
你的问题在于此,0x11赋给了temp,但不代表temp就是十六进制格式的,因为变量在MCU里都是以二进制存储的。由此你在编译器里写"temp = 0x11;"跟“temp = 17”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0b00010001,做运算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做进制转换,注意是做运算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大胡子叔叔的公式,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是传输数据那就不一样了,假设你要通过串口传输一个十进制(BCD格式)的数,那么你就需要将0x11(0001,0001)转成0x17(0001,0111)之后再发送出去才正确。Understand?

网友:
这个其实是理解数值存储的问题。所谓16进制转10进制是把一个数的各个位提取出来而已。
比如0xff转10进制 我们可以认为输出得到
1. 0x0255      (转BCD码)
2.数组a[3]={2,5,5}
3.gewei =5
   shiwei=5
   baiwei=2

你将输出用于显示到数码管上,他们的意义上一样的。区别在于存储占的空间和代码运算上使用的方便。

temp = 0xff;
temp =255;
是没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话说我也经历过这个时期!

哈哈 是的 学的浅的时候各种不理解,学的深入的时候不需要理解。因为原理就在那边,区别只是脑子里有跟没有。

网友(2016-10-25):
temp = (temp >> 4) * 10 + temp % 16;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