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mix_isp_v1.1可以使用之前买的USB-LGT-ISP 下载器么?

楼主(2012-12-02):
刚刚试过不能识别哟,要升级固件程序么?

楼主:
继续测试结果如下:
还是跟原来的下载软件一样,直接将下载器插到本本上是不行的,需要转接一个USB扩展上就没有问题了.
程序烧写完成后不能自动运行(按复位也没用的),需要将ISP下载线与目标板断开才能运行的.这跟之前的下载器软件有区别

网友(2013-02-27):
在我的本上也识别不了,老版本的能识别。

网友A(2013-03-29):
崩溃啊,我新的买isp, 驱动能正常安装了,在台式机可以正常进入烧写界面,ACER本本老停留在"等待连接硬件"

手里没有usb hub,也无法考证2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崩溃啊,我新的买isp, 驱动能正常安装了,在台式机可以正常进入烧写界面,ACER本本老停留在"等待连接硬件"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d=5525822#lastpo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5822#lastpost

兄弟,按照你的方法,改了电阻,没效果啊,
我的情况是设备可以被发现,驱动也能装,设备管理器列表也看到了LGTUSB_ISP了

对于你这个方法,应该是针对设备枚举不成功的情况下,改这个电阻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按照你的方法,改了电阻,没效果啊,
我的情况是设备可以被发现,驱动也能装,设备管理器列表也看 ...

不是吧?我的也是在台式机上可用,在本本上能识别但用不了,主要表现为:可以读熔丝,但下载FLASH时失败,失败时芯片有时会擦除,有的时候则不会.
改过之后可以用了.看来你的比我更麻烦,连接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