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i.MX6 Cotex-A9 4核核心板,主板

楼主(2012-12-02):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Freescale i.MX6 Cotex-A9 4核 核心板以及核心板的扩展底板
Freesscale i.MX6是Cotex-A9 4核处理器,芯片本身集成了丰富的外设资源,目前核心板已经批量生产,下面是核心板上的资源

i.MX6 Main Board: 这个主要是用来扩展核心板上的一些接口

欢迎大家提出建议。

网友:
很猛啊~~
请问是几层板? i.mx6Q/D/DL/S/SL这几个是不是pin2pin兼容的?

网友:
多少钱啊,想入手一个?

网友:
英倍特也出了一块,1500米,不知道楼主这个什么价格

网友:
视频输入怎么支持?

网友:
貌似没有看到视频输入口

楼主:
有CSI的接口,目前Camera的模块已经调试好,请看下面图片的左下角,如果需要CVBS的输入,就要在CSI接口上加一个ADV7180/1 做转换, 同样也可以做HDMI的输入,也是可以通过CSI接口。

楼主:
1. 目前的核心板是8层,所有的芯片都是在顶层,底层有些电容和电阻, 所以生产工艺不复杂。
2. 底板是4层。底板的所有器件在顶层, 底层没有器件。

楼主:
i.MX6Q, D, DL, SOLO是引脚兼容的,但是SoloLite就不是,SoloLite主要是做电子书。

网友:
请问下现在i.mx6Q是什么价位了?

网友:
高端,赞一个

楼主:
邮票孔的连接方式不错,我们正在给一个客户定制。

网友:
邮票孔能引出那么多脚么? 六百多个脚去掉内存和其他用掉的,引出来的脚也不少吧

楼主:
只因出一些常用的接口啊,也不会把CPU的全引出来,其实对于大多数客户来说,常用的那些也够了,除非你有特别需求,那就要重新改版。

网友:
做核心板就是想一劳永逸,能尽可能多的把信号脚引出来,方便以后针对不同的产品,毕竟重新改版费用又来了!

网友:
有没有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因出一些常用的接口啊,也不会把CPU的全引出来,其实对于大多数客户来说,常用的那些也够了,除非你有特 ...

楼主就是高手,说说这些高级板的应用,是电脑?监控?广告机?自动控制主机? 还是别的嘛子?

网友A:
感兴趣,什么价位?

网友:
这板看着眼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什么价位?

2000,我加LZ的QQ问过了

网友:
LZ,你底板的VGA接口是扩展出来的还是CPU自带的啊?怎么看I.MX6的框图没有VGA接口和TV out接口呢, 这两个在I.MX53里都有的。

楼主:
VGA接口是用ADI的芯片转换出来的,输出可以支持到1080P, i.MX6没有TVOUT.

楼主:
目前底层的驱动已经完成, 可以提供Linux, Android, ubuntu开发包。

楼主:
方便的话,加我聊聊,原理图,源代码,都可以提供啊。 公版也不错,在网站可以下载,也有原始的BSP。

楼主:
出了10片给客户,这是另外的一些,芯片现在是最新的TO1.2

网友:
有没有的地方买啊

网友:
高级货啊~~

网友:
楼主自己画的板子?

网友:
高级货啊~~ 就是不知道技术支持怎么样,上次去的时候那2个人拽的。据说软件都是苏州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写的……

网友:
在天漠买了个飞思卡尔的官方板....自己在玩...痛苦中..
楼主的可否支持安卓4?

楼主(2013-01-04):
buliaoqqlp: 我们在深圳啊, 和苏州没关系啊 , 软件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感谢你的关注。

楼主:
MadCat: 支持4.0, 接下来是4.1,4.2都会支持。

网友:
看来WINCE是被抛弃了。呵呵。
WINDOW RT也跟不上现在的硬件。

网友:
能上WinCE吗

网友(2013-07-10):
引用 楼主:
目前底层的驱动已经完成, 可以提供Linux, Android, ubuntu开发包。

加我QQ:411265780,正想购买这个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