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求助,您书上的例程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2-12-02):
关于第十章,AD转换。
把例程demo_10_3.c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
结果数码管显示为乱码。

1,电路图为,AVcc接Vcc,并且参考电压AREF使用外部电压,也直接接到Vcc。ADC7口单端电压输入。
     程序不变,仅把ADC的初始化修改为,ADMUX = 0X07。//为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数码管显示乱码,仅有当把ADC7口直接接地时,可以正常显示0.000,其他情况均显示乱码。

2,电路图修改,AVcc接Vcc,参考电压AREF使用内部电压,引脚通过0.1UF电容接地。ADC7口单端电压输入。
    程序完全不变。
     和上边情况一样,除0.000外其他均是乱码。

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此求教。
1,熔丝位已经配置正确,内部4Mhz。
2,数码管乱码的现象具体是,调整滑动变阻器的时候,数码管示数会有所变化。
3,疑似数码管的示数变化太快,来不及显示一样。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了错误的原因。
原来是硬件问题。
书上的demo中,led灯的位选选用的是PORTC,
而开发板上的PORTC中,有P2.2,P2.3,P2.4已经直接连(无短路帽)在了DS1302时钟芯片上。
并且DS1302有电池供电,一直在工作。
所以,数码管位选上会有脚直接就拉高了,数码管常亮。
所以有了乱码的情况。
现在改了引脚的输出。
完全正常。并且demo的程序运行十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