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板锂电池充电求解

楼主(2012-12-02):
手上有一块带保护板的锂电池,14.4v 10ah,使用19v 3A的笔记本电源给它充电,为什么连续烧了2块电源?第一个电源插上后电池保护板的灯亮了,然后过了一分钟左右电源烧了,又换了一个,一插上马上烧了,什么原因?

还有,电池是新的,但是好像电压不足被保护了,只有3.5v输出。在烧了2块电源后电量居然满了,有16.6v。

网友:
电压太高了,14.4V的电池是4串的,最高电压是16.8V。另外最好是用专用充电器充电。查下锂电池充电吧,一般都是三段式充电

楼主:
我这块带有保护板,卖家说18-24v都可以充,并且都是这样充的。保护板有自带限压限流。奇怪的是一插上就烧电源。是不是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A:
电源没有限流功能, 不能直接做充电器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板不限流烧掉了,卖家说的话不太可信,估计就是一个过压过流保护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限流功能, 不能直接做充电器用.

嗯,现在也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板不限流烧掉了,卖家说的话不太可信,估计就是一个过压过流保护电路而已。 ...

好的!电源方面还真不太懂!多谢大侠解答!

网友C:
19V的电源直接给14.4V的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估计能达到2C也就是20A   是楼主电源额定电流的7倍当然烧电源啦   还有14.4V的锂电池一般过放保护在9.6V 过充保护在16.8 ,   楼主测得的3.5V输出电压应该是保护板过充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V的电源直接给14.4V的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估计能达到2C也就是20A   是楼主电源额定电流的7倍当然烧电源 ...

楼上第一个回帖啊!呵呵。已经买了专用充电器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带保护板也没用的,你要限制充电电流,不能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