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新唐M0官方板质量,你还考虑新唐吗?

楼主(2012-12-02):
新唐研讨会免费送的板子,拿到手太惊喜了。
虽然是免费的,但至少也用心点吧,这种质量无话可说。

网友:
ST的STM32F4Discovery board 做工很不错

编辑原因:改错字

网友:
弯弯的东西我一般都不看,实在没办法才用用

网友:
这个……   st的都还看得过去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

网友:
上上周一家新唐小代理来,现场演示语音识别,竟然没反应

网友:
估计是板子简单没有测试的。找的贴片厂也不靠谱哈,一般贴片厂贴完之后都会有AOI检测。

网友A:
本来就该连在一块的吧

网友:
一个项目里用过mini54,不是特别稳定,看门狗打开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死机的问题。

网友:
确实看到短路了。

网友B:
上个电试试呗,说不定原理上就是连在一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电试试呗,说不定原理上就是连在一起的呢。。。

去官网下了datasheet,那两个脚接的12M晶振。短路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官网下了datasheet,那两个脚接的12M晶振。短路晶振。。。。

嗯,路人转黑。牛皮糖这是自己砸招牌。。。

网友:
,应该说两个IO当一个用

网友:
这个板个估计不是新唐原装的,当时我收到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估计是新唐让国内的代理做的,看上面的元器件跟新唐官网上的图片上元件有相差的。

网友:
是新唐让国内的代理做的

网友(2013-03-09):
M0压倒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该连在一块的吧

pcb规范,也不能这样连。

网友(2013-04-11):
我收到的板子质量还可以,没有问题,免费送的东西,要求不要太高了。毕竟只是芯片制造商,不是电子制造业的,

网友:
这个一定是代理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