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点阵亮度不一

楼主(2012-12-02):
就一片 8*8 双色 LED 点阵、74HC138 行输出直接接了 8550、8550 C 极接 LED、LED 负端接在 MBI5026 恒流列驱动上、

但是当每行只显示一个点时和全部点显示时亮度会不一样、明显显示一行比显示一点要暗、MBI5026 己跟据手册调整输出电流为 20mA、

程序里面先输出数据给 MBI5026、再输出给 138、

这是哪出了问题?、5026 不是说恒流么、这明显没有恒流啊、

楼主:
发现个奇葩的现象、s8550 引脚从左起应该是 ebc 吧?、本人再接电路的时候没注意将管子接反、E 极接 LED、C 极接电源、B 还是控制、竟然也可以用、只不过电流最大只有 20+mA、难怪亮度不正常、发现问题后将管子反过来、刚一接上一个、LED 就全熄了、本以为是短路、结果量电源电压比之前还高、之前只有 4.6V、熄了以后上到 4.8V、以为管子反着用烧掉了、换上个新的也一样、最后我还上网查了下 s8550 引脚、没发现我错了啊、就是那个排列、最后想想会不会电流太大、在 B 极接了个 1K 电阻、无效、然后在 C 极接了个 100 的电阻、这下不熄了、就是亮度下降好多......这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看看扫描时间是否不够.

网友:
灯的颜色不一样 电压值不一样, 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