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元数表示旋转组合的问题

楼主(2012-12-02):
本人平生第一帖,献给阿莫了!
问题是这样的,陀螺仪传回的三个角分别是 a,b,c,那应该怎么用一个四元数来表示这次旋转呢?

假设原始姿态q0={1,0,0,0},q1={cos(a/2),sin(a/2),0,0}表示绕x轴转角,
q2={cos(b/2),0,sin(b/2),0}表示绕y轴转角,q3= {cos(c/2),0,0,sin(c/2)}表示绕z轴转角,
我开始想用三个四元数连乘,来表示组合,即q0 = q0*q1*q2*q3,
但是我后来又想,q0*q1后,y轴在世界坐标系里已经不是(0,1,0)了,那q2也就不适用了,继续连乘就不对了,一直不得解,后来看到一个坛友同志发的外国人的代码,代码如下
#include "IMU.h"
#include <math.h>

//----------------------------------------------------------------------------------------------------
// Definitions

#define Kp 2.0f                        // 比例增益支配率收敛到加速度计/磁强计
#define Ki 0.005f                // 积分增益支配率的陀螺仪偏见的衔接
#define halfT 0.5f                // 采样周期的一半

//---------------------------------------------------------------------------------------------------
// 变量定义

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 四元数的元素,代表估计方向
float exInt = 0, eyInt = 0, ezInt = 0;        // 按比例缩小积分误差

//====================================================================================================
// Function
//====================================================================================================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norm;
        float vx, vy, vz;
        float ex, ey, ez;

        // 测量正常化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错误的领域和方向传感器测量参考方向之间的交叉乘积的总和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 积分误差比例积分增益
        exInt = exInt + ex*Ki;
        eyInt = eyInt + ey*Ki;
        ezInt = ezInt + ez*Ki;

        // 调整后的陀螺仪测量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整合四元数率和正常化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正常化四元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

整合四元数和正常化那段,他的意思是用(1,sin(a/2),sin(b/2),sin(c/2))表示一次叁轴旋转。但是我们用a=60,b=0,c=0,即只绕x轴转了60度来验证一下。
以外国人的意思,这次旋转的四元数应该是(1,1/2,0,0),而根据四元数表示旋转的资料说明,应该是(cos30,sin30,0,0)=(根号3/2,1/2,0,0)显然外国的表示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求救,到底要怎样才对?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在用opengl模拟了一下,发现,外国人的是对的,连乘也是对的。

楼主:
感谢上帝,但是还是不明白原理

楼主:
外国人的不对,时间长了后,发现和连乘的不重叠了,测试是,先把飞机倾斜60度,这60度再不动,然后只绕飞机z轴,按一定的速度转,连乘的z轴一直不动,外国人的,z轴偏转了,外国的人能正常也一定是很大程度的依赖了他的滤波器修正了

网友(2013-03-31):
楼主有资料吗,还是不懂啊。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