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用AVR(5V)和各种传感器(3.3V)间IIC通信时是怎样连...

楼主(2012-12-02):
请问大家在用AVR(5V)和各种传感器(3.3V)间IIC通信时是怎样连接的。
虽然电平逻辑兼容,双向Voh都大于对方的Vih,但直连时,长期是否可靠,会不会对IIC接口有损害或数据错误,谢谢!

网友A:
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3V的电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3V的电平上

~谢谢!

网友(2013-01-14):
新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