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平衡车也算成功了(小米重力感应遥控)

楼主(2012-12-02):
   第一个平衡车失败了,又做了一个升级的,终于算有点结果了,拿来献丑,呵呵
   算法基本上是参考zlstone大神的了,他真不愧是大家的福音啊!
   现在运行还算可以,就是速度还有待提高,哈

   主控:STC12C60S2,20MHz
    姿态:MPU-6050 六轴
   滤波:卡尔曼算法
   速度:PID控制
   动力:12V直流减速电机(大扭矩)+L298电机驱动
   电源:18650锂电4串联16V(笔记本电芯拆解)
   遥控:小米蓝牙遥控(重力感应)

   视频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yNTI3MzQw.html

    源代码在最后面
   另外补上了原理图(有些IO和实际电路有些出入,稍改一下就行,因为手工焊接随时改了方便的IO口)

   来点细节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只做平衡,不前进或后退,可以不用测速吗?

恩,可以不用测速的,基本能实现平稳站立,下面视频是我没用测速的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2NTkwNjA0.html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基本应该能实现平稳静止站立

网友:
又是一个必火贴啊,恭喜

网友:
lz效果不错啊,有图有真相,必火贴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呵呵

网友B:
LZ强大
你的电机是网上买的吗,方便给个链接吗
之前也做过一个,选的电机齿轮间隙太大,平衡的时候前后摆动幅度很大,摆着摆着就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强大
你的电机是网上买的吗,方便给个链接吗
之前也做过一个,选的电机齿轮间隙太大,平衡的时候前后摆动 ...

我的电机间隙也很大,所以站的时候也不是很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350768267

店主态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强大
你的电机是网上买的吗,方便给个链接吗
之前也做过一个,选的电机齿轮间隙太大,平衡的时候前后摆动 ...

不过我的电机扭矩还是有点小,淘宝上有同外观但是扭矩大一倍的,才贵5块,可以找找

网友:
强帖哦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呵呵到时希望楼主能多多指教哦!

网友C:
lz的电机不错,我的不能装编码器,那叫一个蛋疼啊,准备做大车了,lz可否提供编码器的连接?谢谢

网友D:
不错,一直也想弄个玩玩,只是动手能力不行,没有相关配件!
你是从那个弄到的?

网友E:
安装的编码器帅呆了

网友:
楼主很帅,如果是利用小米手机上的传感器来实现平衡控制就好了  不过貌似手机传感器精度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电机不错,我的不能装编码器,那叫一个蛋疼啊,准备做大车了,lz可否提供编码器的连接?谢谢 ...

淘宝上挺多,是飞思卡尔智能车专用的,你搜索飞思卡尔智能车编码器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一直也想弄个玩玩,只是动手能力不行,没有相关配件!
你是从那个弄到的? ...

淘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无私贡献些资料吗?

我都是洞洞板手工焊接的啊,没啥资料了,原理图需要的话我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的编码器帅呆了

我就是用热熔胶粘的……

网友:
又多一位成功人士。

网友G:
超赞一下,楼主的小车做的很精致,程序整理的也很清晰!
想请教一下,程序中设好的PID参数,是怎么调整出来的,share一下调整的方法和过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发个原理图给我学习学习啊!我也准备一台小车作为我的毕业设计!

下班回去上传,不过其实都是模块,就单片机最小系统是自己焊接的

网友:
mark   有时间一定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赞一下,楼主的小车做的很精致,程序整理的也很清晰!
想请教一下,程序中设好的PID参数,是怎么调整出来 ...

PID这是我最头痛的地方,为了理清过程我请教过ZLSTONE大神,我把他的帖子和梦不落的的帖子精华部分摘录下来看了无数遍,才慢慢找到感觉,说实话电机扭矩真的很关键,我第一个车就因为扭矩小这么也调不出来。具体调试过程就是,先调节角度P和角速度D,这两个比较好调,基本能站稳,然后主要调速度D,最后再调位置I。我这里曾经陷入两个误区,一是给PWM值限定了一个最小值,以消除PWM死区,也就是说最小值永远不为零,后来明白一定要从零开始,不然振动很严重,二是,位置position一定要范围限制,这个范围值就决定车速,反正我调试的过程中确实是这种现象

楼主:
上面手机回复的,不好编辑文字……

网友H:
楼主能共享手机端 .apk 程序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PID这是我最头痛的地方,为了理清过程我请教过ZLSTONE大神,我把他的帖子和梦不落的的帖子精华部分摘录下 ...

谢谢分享!我的小车上个周末刚刚立起来,目前只加了角度和角速度的反馈,没有你的稳,超过平衡点大一点就倒了。PID参数刚试了几组,我还在想要不要加上zlstone大侠那样的电位器,不管加不加电位器,参数调整的规则还要继续学习.
我的第一个小车也是你照片中的那种黄色“香蕉电机”,当时的问题是电机转速快或反转时就会挂死AVR的I2C访问,使用带光耦的L298也不行,我将MPU6050的I2C从TWI中断方式改成TWI查询方式,最后改成IO口模拟方式,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又买了一对电机,巧了跟你是同一家淘宝店,我当时还犹豫半天是买你那种12V电机,还是两外一种6V的。最后还是买了6V的那种。至少这对电机安上后AVR没有死机的问题了。
我的两个电机的死区差异比较大,从静止到转动一个在50左右,另一个要到120左右,不知道将死区设成0会不会好点,回去试一下.... 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共享手机端 .apk 程序吗

大哥啊,在极客论坛上我给你留言请教一些问题啊,你都没理啊,当时就是想请教你电机怎么选择,你的车比我好啊,我是在这淘到的
http://www.wifi-robots.com/thread-21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我的小车上个周末刚刚立起来,目前只加了角度和角速度的反馈,没有你的稳,超过平衡点大一点就 ...

那你电机确实有点问题啊,我用互补滤波的时候两个电机转动情况就不一样,好奇怪,怀疑是单片机有问题,因为用到了片内扩展ram,内部ram太少没办法,加油吧,慢慢就起来了,我现在想回去调我的第一个小车,感觉也许能搞起来呢

网友H:
谢了,有回F你的啊。没见你说选电机的问题啊,你自己选的很好啊,还加上了编码,我的还没加上,不稳呢,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有创意,重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了,有回F你的啊。没见你说选电机的问题啊,你自己选的很好啊,还加上了编码,我的还没加上,不稳呢,多 ...

你的车明显跑的效果不错啊,难道没有编码器也能跑?那你赶紧分享经验啊

网友H:
zlstone大神 已经分享了啊,取消编码器中断部份就是啦,只是大范围跑动,不会修正啊,越跑越快,直到倒下,

  .apk   N7100 用不了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zlstone大神 已经分享了啊,取消编码器中断部份就是啦,只是大范围跑动,不会修正啊,越跑越快,直到倒下,

我要是没有编码器马上就横尸……
安卓才能用的哦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   不过能不能加个陀螺仪  可以直接控制小车不倒

网友:
为什么要编码器?不是有六轴了吗?不明白,希望科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电机确实有点问题啊,我用互补滤波的时候两个电机转动情况就不一样,好奇怪,怀疑是单片机有问题,因 ...

我一开始用的卡尔曼滤波   我用的c8051f310,和你的一样 都是51内核的    滤波的变量太多   定义在外部SRAM,程序就死了   跑都不跑了  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牛B,羡慕嫉妒恨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用的卡尔曼滤波   我用的c8051f310,和你的一样 都是51内核的    滤波的变量太多   定义在外部S ...

我就改成卡尔曼滤波了,但是无论内外ram,都应该一样的啊,最多读取速度不同点而已,应该还有其他问题,你的那个单片机很牛逼啊,有点大才小用吧

网友I:
楼主能不能把整车的原理发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不能把整车的原理发给我啊

马上上传……

网友I:
引用 楼主:
马上上传……

谢谢    一直想弄一个   菜鸟不知道如何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    一直想弄一个   菜鸟不知道如何入手

已经上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改成卡尔曼滤波了,但是无论内外ram,都应该一样的啊,最多读取速度不同点而已,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

我也不知道,程序弄好以后卡尔曼的程序没有反应,单片机内部这次1kSRAM,定义了以后程序一点都不跑,改为互补后可以,这个单片机速度快点,但51内核局限很明显,用keil编译,如果定义了xdata,是不是要在keil中设置某些编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程序弄好以后卡尔曼的程序没有反应,单片机内部这次1kSRAM,定义了以后程序一点都不跑,改为 ...

这个具体你要看c51的datasheet吧,里面是不是应该有应用注意,stc的资料里讲了应该怎样应用xdata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你电机确实有点问题啊,我用互补滤波的时候两个电机转动情况就不一样,好奇怪,怀疑是单片机有问题,因 ...

昨晚移植了你的部分程序,将死区改成零,仍然屏蔽了速度和位置的计算部分(小车上没有编码器,PWM值代替还没试),从互补改成卡尔曼,虽然小车两边跑,不太稳定,但神奇的是两个电机的一致性变的超好了,之前一个+50,一个+120,那个120还没有50动的欢。
曾经在滤波上耽误了很长时间,反复尝试两种滤波器都觉的滞后明显,后来才发现是没有处理好两种传感器数据的极性。现在看抓的两种滤波器的效果图,差别不是特明显。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昨晚移植了你的部分程序,将死区改成零,仍然屏蔽了速度和位置的计算部分(小车上没有编码器,PWM值代替 ...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图有很多均匀的“毛刺”,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是用手两边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 ...

对于姿态数据我只是用Excel看了一下,没有大的偏差就用了,处理的也比较简单,换算一下就直接用了,对于电机偏差感觉不应该是滤波的问题,可能还有哪里没有处理好,我用两种滤波效果差不多,只是电机有偏差,后来也没继续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 ...

这个波形软件你有吗,挺不错的啊,分享一下啊

网友:
太爽了  怎么不会倒的呢?哈哈 好神奇

网友:
硬件都有,lz多给点资料,准备也做一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波形软件你有吗,挺不错的啊,分享一下啊

那个软件是用CVI为看滤波效果临时写的,我有时这个程序和单片机程序具一起改,暂不具有通用性,只支持COM1, 38400波特率...   如果这样能用,我晚上可以整理一下发出来.
等小车稳定立起来后,倒是可以好好整理一下,通用性强一些.....

网友:
标记一下,给力!

网友:
不错,要是能考虑用在什么行业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平衡小车不错~~

网友J:
敢问楼主 我下载了 安卓版 控制小车那个软件,是在蓝牙小车 那个论坛下载的,就是不能安装  我也是小米手机 不过我的是4.0 系统,不知道是不是高版本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 ...

这是我的互补滤波图  ,我感觉没有明显滞后,大家看看怎么样?我的车震的厉害,电机减速有点小,扭矩小,没有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你要看c51的datasheet吧,里面是不是应该有应用注意,stc的资料里讲了应该怎样应用xdata ...

我用互补滤波也定义了xdata变量,没有出现问题,卡尔曼就不行,卡尔曼需要定义的变量要比互补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敢问楼主 我下载了 安卓版 控制小车那个软件,是在蓝牙小车 那个论坛下载的,就是不能安装  我也是小米手机 ...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啊,我安卓软件也不懂,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你可以再找找,那个网站上好像还有别人发的类似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互补滤波图  ,我感觉没有明显滞后,大家看看怎么样?我的车震的厉害,电机减速有点小,扭矩小, ...

感觉你现在应该不是角度的问题,可能是参数没调好吧,感觉像是各参数值偏大,其实各个值都不大的,根据电机PWM值来,如果255最大,那么比如现在角度才1-2度,乘上PD参数后PWM已经达到200以上了,那么肯定会振的厉害,你往小里调节试试,另外加上合适速度和位置,也会改善很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呵呵

小弟 最近就像做一个 还希望支持下   能加QQ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弟 最近就像做一个 还希望支持下   能加QQ聊下吗

留下你q吧

网友:
LZ很帅,很多人都这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下你q吧

979771626   谢谢

网友K:
楼主还在吗?你好,有角度和角速度小车不是就可以站起来了吗?为什么要用小车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在吗?你好,有角度和角速度小车不是就可以站起来了吗?为什么要用小车的速度呢? ...

有角度和角速度确实就能站起来了,但是只是站立,手一推就倒下了,更不能跑起来,因为跑起来会逐渐加速,电机速度增加,扭矩就会减小,最终会因为扭矩不足不能纠正倾斜而倒下。有速度作为负反馈就能限制速度不至于太快,从而保证扭矩不至于太小,而位置是为了实现前进和后退

网友L:
lz 请问一下下位机用什么接收的呀?也是蓝牙么?什么型号?

网友G:
刚看了一下LZ的原理图,3.3V的MPU6050的I2C直接接到5V的单片机IO口了。我看超出了MPU605的spec. 没敢直接连上, 把单片机降成3.3V供电了。刚照着LZ配置,买了AB相光电编码器,需要5V供电,还要再这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 请问一下下位机用什么接收的呀?也是蓝牙么?什么型号?

对啊,蓝牙串口模块,淘宝搜一下蓝牙串口,一堆,遥控的话,从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看了一下LZ的原理图,3.3V的MPU6050的I2C直接接到5V的单片机IO口了。我看超出了MPU605的spec. 没敢直接连 ...

mpu6050可以使用5v的,没有问题,又不是做产品,不烧片就行

网友:
楼主,具体都用了啥硬件啊,我才开始用弄这个,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嗷嗷,楼主已经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mpu6050可以使用5v的,没有问题,又不是做产品,不烧片就行

刚试了一下新买的编码器,看图片更LZ的一模一样。由于买的轴套还没到,只用手拿着码盘对着凹槽来回转动。尽管是两个方向转动,中断程序中的变量“speed_ml” 都朝着一个方向递增,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变大变小.... 手头没有示波器,不知道AB输出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是器件或程序有什么问题,还是没有安装好的缘故? LZ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M:
楼主视频中背景音乐的名称是什么呀?经常听到,却一直不知道名字~

网友:
楼主牛叉,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试了一下新买的编码器,看图片更LZ的一模一样。由于买的轴套还没到,只用手拿着码盘对着凹槽来回转动。 ...

我有示波器可以观察,呵呵。一般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因为码盘很密,对正的话不是很容易,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不要把光耦沿着半径方向对准电机轴,要稍偏离一下,你仔细看一下我传的图能看出来的。ab相肯定是相差90度,比如说a相下降沿中断,此时判断b相的电平,高和低肯定是相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视频中背景音乐的名称是什么呀?经常听到,却一直不知道名字~

歌名叫:my soul

网友:
引用 楼主:
歌名叫:my soul

多谢楼主了,终于知道这个音乐的名字了。

网友N:
这个贴子必须支持,楼主能不能对卡特曼滤波和PID部分的程序进行详细的注释。初学者,有些看不懂程序

网友O:
功能上我也做到了,我现在就卡在H桥上。汽死了,都两个月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贴子必须支持,楼主能不能对卡特曼滤波和PID部分的程序进行详细的注释。初学者,有些看不懂程序 ...

卡尔曼滤波其实都是照搬zlstone大神的,我自己也没搞懂,PID比较简单些吧,就是调试过程挺繁琐的,废了我很长时间

网友A:
楼主,你的码盘是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功能上我也做到了,我现在就卡在H桥上。汽死了,都两个月过去了。

你是自己搭的H桥,这个应该没啥大问题吧,功率保证好,注意信号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码盘是哪里买的?

这个其实是飞思卡尔智能车上用的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174280537860699

网友A:
楼主,如果只做平衡,不前进或后退,可以不用测速吗?

网友:
羡慕羡慕啊   努力学习

网友:
不错,一直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可以不用测速的,基本能实现平稳站立,下面视频是我没用测速的效果: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基本应 ...

厉害,电机几乎都没有大的调整。这种状态,PID只用角度和角速度?还是加了传说中的PWM值?
我今天拿到轴套,安上码盘试了下,那是相当的不好对位置(我的电机又较LZ的细长,相对不好固定),有时对上能够加减,对不好时还是来回都是加。不知道这种编码器AB两相是不是来源于两个光探测点,靠位置实现90度相差,那样的话对位置就会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电机几乎都没有大的调整。这种状态,PID只用角度和角速度?还是加了传说中的PWM值?
我今天拿到轴 ...

确实是角度和角速度,肯定要有PWM调速啊,不然肯定振动啊。那确实是两个光耦对啊,不然怎么实现AB相呢,主要是你没有示波器,不好看波形,你可以根据LED来测试有没有前后转,我小车上那个蓝色LED就是测速中断一次灯变化一次,来方便显示测速有没有异常,别着急,静下心来慢慢调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可以不用测速的,基本能实现平稳站立,下面视频是我没用测速的效果: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基本应 ...

LZ可不可以把没有编码器的程序留下啊?我的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可不可以把没有编码器的程序留下啊?我的装不了

同样期待!这样我就先基于PWM调稳定,等做个简易示波器后再装码盘.....

网友P:
编码器和编码盘, 不知道是哪里买的,楼主能否共享一下 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P:
编码器和编码盘, 不知道是哪里买的,楼主能否共享一下 购买地址?

楼主在91楼己径给了码盘链接

网友Q:
楼主,安卓软件你用的什么软件呢,能否也传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编码器和编码盘, 不知道是哪里买的,楼主能否共享一下 购买地址?

前面已经分享了啊,你往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不可以把没有编码器的程序留下啊?我的装不了

你把Ksp和Kpn改为零就行了啊

网友:
我又长见识了    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把Ksp和Kpn改为零就行了啊

不是pwm要乘以一个系数吗,这样代替速度

网友R:
请问楼主怎么看滤波之前和之后的波形图效果呢?因为输出的都是数据所以无法用实际示波器看,想用串口看但是我的串口上位机只能显示数字无法显示图形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pwm要乘以一个系数吗,这样代替速度

你意思是不加编码跑起来啊,那我的车不太行啊,呵呵,我没有那样调,最近工作有点忙,一直没时间碰小车了,zlstone分享过这样的程序啊,你可以参考一下,我都是参考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安卓软件你用的什么软件呢,能否也传上来呢?

http://www.wifi-robots.com/forum-36-1.html
我是在这个网站下载的安卓终端软件,请大家自行下载哈,安装包我给删除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怎么看滤波之前和之后的波形图效果呢?因为输出的都是数据所以无法用实际示波器看,想用串口看但是 ...

很多人是把串口读出的数据转到excel里面,进行详细分析,excel很强大其实,还请大家挖掘,

网友S:
楼主手机蓝牙软件是自己写的吗。。。。。用什么写的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搭的H桥,这个应该没啥大问题吧,功率保证好,注意信号隔离

今天已经试车了,开了4公里,静态稳定很好,速达到8之后,就有危险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今天已经试车了,开了4公里,静态稳定很好,速达到8之后,就有危险感了

请教对载人平衡车电池的选择有什么注意的吗?有些标识UPS电池。
两个12V7AH串?还是四个6V12AH串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手机蓝牙软件是自己写的吗。。。。。用什么写的啊。。。。。。。。

看114楼…………

网友:
楼主,请分享一下光耦电路,好吗?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调试时很容易死机,抖动两下就死机,我怀疑的没加光耦的原因。

网友A:
牛啊!我现在也正在做,进入调试阶段,程序也是参考Zltone大侠的,没有加光耦,调试时车在桌面抖动两下就死机了,拿在手上又不会,我怀疑是没有加光耦的原因,
现在买了tlp251,但不知怎么接,楼主能否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114楼…………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我现在也正在做,进入调试阶段,程序也是参考Zltone大侠的,没有加光耦,调试时车在桌面抖动两下就死 ...

观察一下电机启动时候电源电压变化大不大,不一定就是光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观察一下电机启动时候电源电压变化大不大,不一定就是光耦

现在加了光耦还是电机抖动一下或震动厉害点就死机,是不是角度传感器EN-003B抗震能力差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加了光耦还是电机抖动一下或震动厉害点就死机,是不是角度传感器EN-003B抗震能力差的原因? ...

是不是电机的问题啊,我手里就有这样一对电机,就算加了光耦的L298也不行,转速很慢还可以,稍微快一点就死机,然后电机保持最后的快速旋转了。后来就又买了一对,同样的硬件/程序,都不死机,才可以继续往下做.....。当时的感觉电机快速转动可能影响了I2C口,没有具体分析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电机的问题啊,我手里就有这样一对电机,就算加了光耦的L298也不行,转速很慢还可以,稍微快一点就 ...

我的也悲剧呢   自己做的298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占空比达到50%后驱动输出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悲剧呢   自己做的298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占空比达到50%后驱动输出才正常 ...

观察电机两端的波形啊,看是不是电机问题,有可能50%以下就是死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电机两端的波形啊,看是不是电机问题,有可能50%以下就是死区

我刚刚用示波器看PWM的输出时正常的,不加电机的时候驱动的输出也是正常的,但是加了电机驱动就不正常了,驱动两端的电压不加电机的时候为6V,加了电机就被拉到0.4v左右了,而且我加了电机后倾斜12度的时候也就是占空比为50%的时候电机不转,但是再连示波器的我两根电线电机就转了,拿掉就不转了

网友C:
电机死区会把驱动的电压拉的那么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死区会把驱动的电压拉的那么低吗?

感觉像是电路哪里有问题,死区一般是因为频率太高,电机实际电流很小,能量供应不上而不转。你这不是这现象,电压完全被拉低了

网友:
嗯  我打算自己搭个桥

网友T:
你好,我按照你的小车,也做了个小车,但是站不住,能不能加下QQ,向你请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我按照你的小车,也做了个小车,但是站不住,能不能加下QQ,向你请教下,谢谢。 ...

你留下qq吧

网友T:
引用 楼主:
你留下qq吧

919562896@qq.com
谢谢啊,我的小车已经做完,但是站不住,还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T:
引用 网友T:
谢谢啊,我的小车已经做完,但是站不住,还请你多多指教

这是小车的雏形。完全是按照你的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T:
这是小车的雏形。完全是按照你的做的。

跟着LZ学了好久,我的码盘还没弄好.....
你有没有看码盘的输出是否正常,也许是站不住的一个可能性之一。

网友T:
引用 网友G:
跟着LZ学了好久,我的码盘还没弄好.....
你有没有看码盘的输出是否正常,也许是站不住的一个可能性之一。 ...

小弟不才,还请大侠指教下,什么样的输出才算正常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T:
小弟不才,还请大侠指教下,什么样的输出才算正常呢

LZ代码最后有两个码盘的中断,电机正转和反转时,对应中断里的那个变量应该变大和变小,我的码盘安装不到位,正反转时变量都变大,你可以将那个变量从串口输出监测一下,就很直观了。另外,不知道你是否分步调试过,看过角度、角速度和滤波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直接用LZ代码,那么6050的安装方向也要与LZ一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代码最后有两个码盘的中断,电机正转和反转时,对应中断里的那个变量应该变大和变小,我的码盘安装不到 ...

小皮  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U:
请问楼主 是不是必须用光耦隔离的电机驱动   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皮  已经很专业了……

谢谢LZ夸奖 ,看来l我是一个好学生

看LZ不常来了呀.....

网友U:
楼主你的小米的程序是不是没有传   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 是不是必须用光耦隔离的电机驱动   啊

  不需要,我51供电和驱动供电是一样的,事实上这样光耦已经没有很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LZ夸奖 ,看来l我是一个好学生

看LZ不常来了呀.....

我每天都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的小米的程序是不是没有传   找不到啊

有上传链接啊

网友U:
问下,你的小车上的蓝牙转串口哪买的   给个链接吧

我很久以前有一对   但是 今天用手机搜那个从模块  似乎是搜到了   但是没法发连接    不知道为啥

我的也是小米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U:
问下,你的小车上的蓝牙转串口哪买的   给个链接吧

我很久以前有一对   但是 今天用手机搜那个从模块  似 ...

我记得蓝牙连接呀上传过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3724268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加了光耦还是电机抖动一下或震动厉害点就死机,是不是角度传感器EN-003B抗震能力差的原因? ...

死机问题解决了,是陀螺仪ENC0003B模块输入单片机的滤波电路没接好,导致滤波电路失效,所以陀螺仪的数据变化快时就死机。

网友V:
大神,能不能给我资料我也很想做 490336087@qq.com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神,能不能给我资料我也很想做   谢了。

帖子里都已经贴出了,还请仔细看看……

网友A:
这是LZ的PID公式:PWM = K_angle*angle *K_angle_AD + K_angle_dot*angle_dot *K_angle_dot_AD +
         K_position*position *K_position_AD + K_position_dot*position_dot_filter *K_position_dot_AD;
请问K_angle,K_angle_dot分别是角度和角速度的P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Z的PID公式:PWM = K_angle*angle *K_angle_AD + K_angle_dot*angle_dot *K_angle_dot_AD +

对的,不过这不是我的公式!

网友G:
什么时候我们基于LZ的单片机+MPU6050+驱动做一个兼容小车和载人大车的PCB板吧,看坛里有人做过,或送或卖空板,但都是两年前的事了,好像也没有对6050的。做好了就告别"拼插"了

网友U:
楼主      你的是小米几?

我的手机死活都和那个蓝牙模块连接不上

能否提供个联系方式请教下

网友W:
我也动手做了一个大的,想骑着走,电路,电机,车架,控制板什么都搞好,就是卡尔曼没研究透,虽说有效果,但我觉的在网上找的这些卡尔曼程序不是真正的卡尔曼,我把程序贴上来吧是图片,我从网上截的图。看来看去里面只有一句是真实有用的简单的描述就是这个公式(GYRO= GYRO+ACC*K),公式中GYRO代表由陀螺积分算出的角度,不是AD的值,感觉其它没什么用处,也没见到测量结果的方差在哪计算的,那些方差计算与测量值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只有这一句的话有用,就和互补差不多的意思了,程序在别的网站下载不了,也不能复制,我发个网址可以吧,我很期待能和人交流交流想法

float kalmanUpdate(const float gyro_m,const float incAngle)//只读变量不可以修改
{ // 陀螺仪 角度
float K_0;//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另外一个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
float K_1;//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float Y_0;
float Y_1;

float Rate;
float Pdot[4];
float angle_err;//角度偏量
float E;

static float angle = 0; //下时刻最优估计值角度
static float q_bias = 0; //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static float P[2][2] = {{ 1, 0 }, { 0, 1 }};

Rate = gyro_m - q_bias;
//#define dt 0.0015//滞后
//#define R_angle 0.69
//#define Q_angle 0.0001
//#define Q_gyro 0.0003 //卡尔曼滤波参数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卡尔曼增益矩阵
Pdot[1] = - P[1][1];
Pdot[2] = - P[1][1];
Pdot[3] = Q_gyro;
angle += Rate * dt;
P[0][0] += Pdot[0] * dt; //计算协方差矩阵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incAngle - angle;
E = R_angle + P[0][0];
K_0 = P[0][0] / E;
K_1 = P[1][0] / E;
Y_0 = P[0][0];
Y_1 = P[0][1];

P[0][0] -= K_0 * Y_0; //跟新协方差矩阵
P[0][1] -= K_0 * Y_1;
P[1][0] -= K_1 * Y_0;
P[1][1] -= K_1 * Y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给出最优估计值
q_bias += K_1 * angle_err;//跟新最优估计值偏差
return angle;
}

网友:
楼主威武,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我们基于LZ的单片机+MPU6050+驱动做一个兼容小车和载人大车的PCB板吧,看坛里有人做过,或送或卖空 ...

这个需要先定下电池和电机及驱动,需要有验证,不然不好搞,有谁玩过的出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      你的是小米几?

我的手机死活都和那个蓝牙模块连接不上

我是米1,不过我的现在蓝牙软件业出问题了,都安装不上了,以前系统是2.3的,现在升级到4.0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也动手做了一个大的,想骑着走,电路,电机,车架,控制板什么都搞好,就是卡尔曼没研究透,虽说有效果, ...

好的,加油,卡尔曼其实我也没研究透,需要再看看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是米1,不过我的现在蓝牙软件业出问题了,都安装不上了,以前系统是2.3的,现在升级到4.0用不了了{:swe ...

我是最近买的青春版

一开始死活连接不上

后买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就一切ok了

如果方便的话留个qq之类的交流下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是小车的雏形。完全是按照你的做的。

楼主  你的能开么   进展如何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先定下电池和电机及驱动,需要有验证,不然不好搞,有谁玩过的出点经验 ...

坛中好像有几位大侠在用MPU6050做载人的大车,但还没看到成功的视频show出来。有人说6050做不了大车,我看LZ的小车极稳,难道做大车会不行?在看到确切的数据前,我还是抱希望的,呵呵...... 参考坛中资料和成功的例子,入门级DIY用24V铅酸电池,电机从24V250W起,坛中也有几个驱动的实例,实际上就是将大侠们的经验再攒一遍,大家集思广义,将各种兼容接口想好,比如可能会用到的编码器接口等,看TB上打十来块样板也不贵,我个人有这个打算,如果能走到那一步,会送LZ空板
我的小车"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已经在拼凑大车了,到目前为止结构差不多了,买了4块12V12AH的电动车铅酸电池(人家成套,2块不卖),买来的各种模块拼凑,驱动是BTS7960的模块,都是没找到这个论坛前自己拍脑袋想的,又想图便宜..... 上周末用大DC电源供电试了下,电机随前后倾斜转动正常,忘了摸7960热不热了,还在电池、电气组装中....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坛中好像有几位大侠在用MPU6050做载人的大车,但还没看到成功的视频show出来。有人说6050做不了大车,我 ...

你这个大车  各个部件价格能否列下  一共下来估计得花多少钱

网友:
我现在电机也转了,如果用一般的滤波车也可以骑,就是陀螺漂,车会歪,网上说卡尔曼可以校正陀螺的温度漂移,不过看来看去感觉找不到一个差不多的程序,上个电路板图和车图给大家看看,业余时间忙了很久了,车架是找修车铺焊的。E:/平衡小车 ,E:/无刷电机打样版1

网友:
怎么回事,不显图片,这上图的方法也在弱了,搞了半天不懂

网友W:
明白了,还是高级模式

网友:
电池还没买,我现在是用台式电源供的电,锂电有点贵,铅点有点重,

网友:
本来想半路出家 学学这些了,看来难,你们说的感觉是天书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这个大车  各个部件价格能否列下  一共下来估计得花多少钱

到目前为止大约是1000元左右,还有些结构安装的细节没弄完....
电池      220
电机      238
轮子      40
结构安装件      200
电机驱动模块      142
MPU6050/单片机/小电源模块及连接器等          160

网友:
引用 网友W:
明白了,还是高级模式

,还是独轮的,厉害!
控制板看上去器件还挺密的,什么平台?什么驱动方案啊,方便share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  你的能开么   进展如何啊

现在还不能开,前天把L298N烧了,又买了一个,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站不住。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明白了,还是高级模式

这独轮车干嘛的?讲解下

网友:
楼主好强大,像你学习啊

网友U:
楼主是怎样供电的

cpu和电机有没有分开供电

电机电压几福特

网友:
很好。也很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中好像有几位大侠在用MPU6050做载人的大车,但还没看到成功的视频show出来。有人说6050做不了大车,我 ...

    小皮好样的,加油,等着你的板 !大家都考虑吧,其实6050我觉着应该行的,数据输出是挺稳定的,主要还在别的地方,而且6050做的四轴也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是怎样供电的

cpu和电机有没有分开供电

我单片机的供电来自电机驱动板,所以说光耦已经是摆设了,没有真正的隔离作用,不过,看样子我的锂电还是可以的,在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了,小车目前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也许电源还是没有足够强!

网友X:
怎么电路图中没蓝牙的?

网友:
真强大,楼主强人啊

网友U:
1、请问程序中的sbit EN12 = P1^3;     //L298电机(左)驱动使能
sbit EN34 = P1^4;     //L298电机(右)驱动使能
是怎么回事

电机驱动还有使能么?
2、测速模块出来有两相信号,你是怎么接的?

3、还有 你那个码盘和电机轴的连接件哪买的?正好可以安装好么?  我安装得有点蛋疼  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Y:
我的电机转速70rpm,会不会太慢了呢,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X:
怎么电路图中没蓝牙的?

蓝牙很简单,文字有叙述一下,就是连接到串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U:
1、请问程序中的sbit EN12 = P1^3;     //L298电机(左)驱动使能
sbit EN34 = P1^4;     //L298电机(右) ...

EN12,EN34就是PWM1,PWM2,测速两相信号一路加到中断,另一路随便接一个IO口,电路图中都有的
轴套,这个正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id=9505106928
码盘,这个孔有点大,需要轴套压紧固定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174280537860699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的电机转速70rpm,会不会太慢了呢,求指导

不慢,电机不需要速度,需要转矩,越大越好,所以减速比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是最近买的青春版

一开始死活连接不上

我的还真没搞好呢,最近没玩车,就没有继续搞,你是MIUI-4.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单片机的供电来自电机驱动板,所以说光耦已经是摆设了,没有真正的隔离作用,不过,看样子我的锂电还是 ...

我用电机驱动板给单片机供电就不行    cpu好像傻掉了  也可能是传感器受到了干扰  电源被弄得不干净了

现在是分开供电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EN12,EN34就是PWM1,PWM2,测速两相信号一路加到中断,另一路随便接一个IO口,电路图中都有的
轴套,这 ...

不对啊

那个码盘的内孔直径为3.5mm

但是你给的那个轴套的外孔直径为5mm   怎么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对啊

那个码盘的内孔直径为3.5mm

轴套内径是2mm正好紧固在电机轴上,两个轴套一起挤压着码盘,使其不会松动,不过如果有碰到码盘的话还是会偏离轴心,在电机转动的时候找个硬点的东西去碰转动的码盘,很容易就能使其恢复到中心,我最终是在电机外围加了个透明的保护壳,饮料瓶做的,防止外物碰到码盘,这样就不会再便宜轴心~你放大看我发的最后一张图片就看到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轴套内径是2mm正好紧固在电机轴上,两个轴套一起挤压着码盘,使其不会松动,不过如果有碰到码盘的话还是 ...

我没有轴套   没办法就用透明胶一圈圈缠上去的   也容易松动    所有调试的时候感觉必须特别小心

能否分享下pid参数调试的细则

我的车子站不稳   kp调到20都没用    。。。。。。。。。。。。。。。。。。。。。。。。。

网友Y:
引用 楼主:
不慢,电机不需要速度,需要转矩,越大越好,所以减速比越大越好

可是如果转速太小,由于要给直立调整留下加速度变化空间(否则稍微震荡应该就会倒),所以是不能调到全速的,这样车子会走的非常慢,因为都不能达到秒一转,用65cm的轮子,可能最大速度就是每秒15cm~ 不知道可不可以,电机的扭矩倒是非常大,可以达到8KG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可是如果转速太小,由于要给直立调整留下加速度变化空间(否则稍微震荡应该就会倒),所以是不能调到全速 ...

转矩是够大,我认为还是先能稳定再说,根据我的调试经验,主要还是转矩,我的车转矩不太足,所以速度反而上不去,因为速度太快力矩就不足,就会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没有轴套   没办法就用透明胶一圈圈缠上去的   也容易松动    所有调试的时候感觉必须特别小心

你可以先不加速度反馈,直接用角度调,你的电机扭矩是多少,别只往上调,你从0开始试试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不加速度反馈,直接用角度调,你的电机扭矩是多少,别只往上调,你从0开始试试 ...

调的时候一般是设定kp
kd去kp1/3左右

按照你的意思  kspeed先设置成0,然后依次设kp,kd也根据kp不同取值

感觉这样慢慢试有点盲目   搞了两天 没什么眉目

那么kposition呢   这个看你的程序设置的比较小

网友Y:
引用 楼主:
转矩是够大,我认为还是先能稳定再说,根据我的调试经验,主要还是转矩,我的车转矩不太足,所以速度反而 ...

学习了,想问下楼主两个电机中间距离是不是越短越好呢,还有就是看到楼主控制板上装了个小芯片是什么呢,我打算用STM32做控制器,然后用6050做传感器,6050的安装方向上要注意什么呢,还有就是楼主有没有串口显示波形的软件呢,可否分享一下呢,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想问下楼主两个电机中间距离是不是越短越好呢,还有就是看到楼主控制板上装了个小芯片是什么呢, ...

stm32有点大材小用了,主控板上芯片是史密斯非门,整形用的!6050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说明,任意两轴都行,不过一定要摆正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调的时候一般是设定kp
kd去kp1/3左右

positon 因为是积分量,所以一定要小,不然根本站不住!速度量,要大点,两者构成和角度角速度一样的PD控制,是控制车速,车速太快力矩迅速下降,此时必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LZ的PID公式:PWM = K_angle*angle *K_angle_AD + K_angle_dot*angle_dot *K_angle_dot_AD +

rantingting:你好!
我现在首先调试角度和角速度在P参数:K_angle,k_angled_dot(调试公式:PWM = K_angle*angle  + K_angle_dot*angle_dot ),用手扶在平衡点车会震动,但一放手就站不稳倒下。
请教您,我下一步应怎么调?能加我QQ吗?我在号:234672610(冬天的太阳),谢谢!

网友Z:
请问蓝牙模块是用主从一体还是从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positon 因为是积分量,所以一定要小,不然根本站不住!速度量,要大点,两者构成和角度角速度一样的PD控 ...

今天找来示波器终于安好一面码盘,领教了AB相位对位置的敏感程度。另一个死活不行,估计那个光耦不好。想先用一面来学习速度环,穷试了几次,感觉发散,还没找到规律。安装不同,AB相可能是反的,,speed_ml的正负就不一样了,先来请教LZ速度位置环路的机制......
我理解,当小车向前倾斜,角度反馈控制电机向前加速以平衡小车,角速度反馈看当前小车倾斜的趋势,如果在变大就会巩固角度反馈,如果在变小则去削减角度反馈。那么在不考虑速度分量即想原地平衡的情况下,速度和位置反馈怎样发生作用?比如向前推动了小车,小车为平衡自己向前运动,此时测得的速度和累积的位置是要帮助向前运动来平衡,还是去削弱向前运动的趋势?LZ给详情讲讲吧

网友(2013-01-01):
能加我QQ吗?我在号:11645120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找来示波器终于安好一面码盘,领教了AB相位对位置的敏感程度。另一个死活不行,估计那个光耦不好。想 ...

首先角度是用来判别方向的,即电机转动的方向,对于速度位置咱还是看看zlstone怎么说的吧:

比如小车现在是向前倾斜角度大于0,当前位置为0;
  那么PWM>0,车子前进,轮速由加速到减速至0,直至角度小于0;此时角速度和轮速=0;K1*angle  + K3*position =0;

  因为此时位置position>0,因为angle<0,接着角速度会慢慢增大,此时车子开始反向运动;

  如此反复几次,及在期望位置左右摆动几次,逐渐达到期望的角度和位置,并最终稳定下来;

  其实以上是PID调节的过程,还是不清楚建议看看控制工程的书籍。”

我的感觉呢,车速和速度角速度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即实现及时纠正车体倾角,也就是提高响应能力和时间,他们对于角度起到的都是负反馈作用。对于位置传感器,大家要注意那个限值,如果没有那个限值小车是无法长时间行进的,很快小车就会加速起来直到趴下,加了限值就能稳定行进,也就是说限值的大小决定了车速不会一直加大,稳定了速度也就稳定了转矩,小车就可以稳定行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问蓝牙模块是用主从一体还是从机?????????????????????????????? ...

从机就行

网友:
请教一下,我的mpu6050输出数据(i2C通信),在数据间总是存在0值(1111_1111_1111_1111即无符号的65535),是怎么回事?楼主有遇到过吗?比较紧急呀,楼主能否留个企鹅方便我联系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角度是用来判别方向的,即电机转动的方向,对于速度位置咱还是看看zlstone怎么说的吧:

“比如小车 ...

我的车现在只调试了k_angle和k_angle_dot即角度和角速度两个参数,K_position和k_position_dot还没有调,车用手扶在平衡位置能站立
但用手动一下偏离平衡位置后,车就往前或往后走,请问rantingting:是不是一定要加入position(位置)参数后车才能稳定在平衡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角度是用来判别方向的,即电机转动的方向,对于速度位置咱还是看看zlstone怎么说的吧:

“比如小车 ...

非常感谢LZ的详细讲解!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有角度/角速度/车速/位移的反馈,就像LZ小车的控制一样,那么小车能够在原地位置平衡,就算受到外力推动一下,最终还是平衡在原来的地方,前后运动需要由遥控或手柄单独发送控制量。这种情况下,如果人站在上面,重心前倾的话,车会连续向前运动吗?还是会被位置环路吃掉,仍然平衡在原地? 我看载人小车的视频,是通过人的重心变化控制前后行进的。还没想明白的是,如果位置环路吃掉重心的变化,要通过重心变化来控制就不能加位置环路了,但如果没有位置环路,小车又会越跑越快最后倒下。对于重心控制的载人车,只用了车速和位置环路的一个,还是是我理解有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LZ的详细讲解!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有角度/角速度/车速/位移的反馈,就像LZ小车的控制一样,那么 ...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并没有完全弄透,反正事实是,位置环路有调速作用,我的小车遥控前进的时候也是要车体先微前倾然后才会起步走起来,对于载人与否,原理应该是一样的,真正的segway载人车,控制要复杂些我觉着,还需要深入理解吧,我做的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现在只调试了k_angle和k_angle_dot即角度和角速度两个参数,K_position和k_position_dot还没有调, ...

对的,角度和角速度只能站立,无法抗干扰,有干扰的话站不住的,我之前的调试时这样的

网友:
调4个K值调的蛋疼,到底是个什么规律呢,他总是不停地抖动,大幅度的抖,该怎么调。还只是调角度和角速度,位移和速度还没加

网友AA:
能加你为好友吗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有很多东西 想和你交流交流。。。。qq61949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能加你为好友吗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有很多东西 想和你交流交流。。。。qq61949910 ...

已加你…………

网友:
能加我QQ么,我想请教一下:718401248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找来示波器终于安好一面码盘,领教了AB相位对位置的敏感程度。另一个死活不行,估计那个光耦不好。想 ...

安装不同,AB相可能是反的,,speed_ml的正负就不一样

你这话吓到我了    好像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 ...

你的这个软件能给我一份吗 61949910@qq.com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你的这个软件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

我已经共享了这个工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2.html

网友U:
引用 楼主:
PID这是我最头痛的地方,为了理清过程我请教过ZLSTONE大神,我把他的帖子和梦不落的的帖子精华部分摘录下 ...

PID这是我最头痛的地方,为了理清过程我请教过ZLSTONE大神,我把他的帖子和梦不落的的帖子精华部分摘录下来看了无数遍,才慢慢找到感觉,说实话电机扭矩真的很关键,我第一个车就因为扭矩小这么也调不出来。具体调试过程就是,先调节角度P和角速度D,这两个比较好调,基本能站稳,然后主要调速度D,最后再调位置I。我这里曾经陷入两个误区,一是给PWM值限定了一个最小值,以消除PWM死区,也就是说最小值永远不为零,后来明白一定要从零开始,不然振动很严重,二是,位置position一定要范围限制,这个范围值就决定车速,反正我调试的过程中确实是这种现象

1、先调节角度P和角速度D,这两个比较好调,基本能站稳

按照你的说法  p是从0不断增加试出来的,而角速度d和p是一起调试的,d是不是和p一定的倍数关系得来
要不然 p不断调大  d也是不确定的   整个过程跳起来工作量岂不是很大   而且漫无方向
2、我的电机、传感器 、cpu、程序和你用的是同一个,PID参数和你设成一样  站不起来   这些参数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加入做了几辆一模一样的车,总不能每个车的PID参数都得重新整定吧

3、position一定要范围限制,这个范围值就决定车速

我车子一倾斜就加速想前跑   然后倒下    速度变大导致力矩变小   所以加速反而不稳
position的作用是不是把车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防止 速度过大 而力矩过小?

4、我看另一帖子   说把p设置很大 取pwm满值的1/10(1/5  1/3) 都可以
假如取1/3,那么车子倾斜三度就满值输出     但是试验了一下   毫无效果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很明白,我也有相同的疑惑,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U:
PID这是我最头痛的地方,为了理清过程我请教过ZLSTONE大神,我把他的帖子和梦不落的的帖子精华部分摘录下 ...

1、先调节角度P和角速度D,这两个比较好调,基本能站稳

按照你的说法  p是从0不断增加试出来的,而角速度d和p是一起调试的,d是不是和p一定的倍数关系得来
要不然 p不断调大  d也是不确定的   整个过程跳起来工作量岂不是很大   而且漫无方向
2、我的电机、传感器 、cpu、程序和你用的是同一个,PID参数和你设成一样  站不起来   这些参数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加入做了几辆一模一样的车,总不能每个车的PID参数都得重新整定吧

3、position一定要范围限制,这个范围值就决定车速

我车子一倾斜就加速想前跑   然后倒下    速度变大导致力矩变小   所以加速反而不稳
position的作用是不是把车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防止 速度过大 而力矩过小?

4、我看另一帖子   说把p设置很大 取pwm满值的1/10(1/5  1/3) 都可以
假如取1/3,那么车子倾斜三度就满值输出     但是试验了一下   毫无效果

#################################################################################################
1.PID参数确定一个是根据完整的建模加微调就行,另一个就是根据别人的经验快速实现调整,我们没有完整的数学建模,所以只有经验,甚至没有任何根据
2.硬件一样,那么还有的就是每个功能模块有没有实现到最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一些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清楚或考虑到的问题,比如电源的影响,重心的影响
3.调节position的范围值,最终实现的就是控制车速,这个是调试经验,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是为什么,他的作用就是限制车速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力矩也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4.他这个关系式如何得来,看他有没有解释,不然拿来用也只是碰运气,但是我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感觉调试,所以也就只能提供给大家到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U:
PID这是我最头痛的地方,为了理清过程我请教过ZLSTONE大神,我把他的帖子和梦不落的的帖子精华部分摘录下 ...

你的情况我想起来当时的一个发现,那就是站立最稳时的PID参数和跑起来时的PID参数是不一样的,运动时候的参数值比站立的时候要大,结果是运行最好的参数,站立的时候还是有明显的调整摆动的,我也发现ZLSTONE的视频也是这种情况,他开始的站立视频是非常稳定的,几乎是静止的,但是后来的运行视频站立的时候明显不是那么稳了,就是参数调大的结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好想做啊!我的也是小米。

网友:
好牛啊,羡慕嫉妒恨。

网友N:
根据你的程序,我仿制了一台平衡车,对于角度和角速度控制理解,但对速度和位移参数不是很理解,这两个应该怎么调。我的帖子里有视频,请你看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880-1-1.html

网友:
此贴必火,我要MARK成:小车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根据你的程序,我仿制了一台平衡车,对于角度和角速度控制理解,但对速度和位移参数不是很理解,这两个应该 ...

你的小车看了下,似乎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你需要再对各个模块确认下,保证各个模块都完好的情况下,再统调。对于你的开机延时问题,有人问我同样问题,我车上是没有的,这个我抽时间在找找到底是哪里问题,我也感觉挺蹊跷的!另我的软件调试大纲:

>>**************************************************
      平衡车软件编写大纲   2012.07.25_RAN
>>**************************************************

1.编写驱动LED的小程序,确认MCU硬件最小系统正常工作 (√)

2.独立驱动两个直流减速电机,确定硬件电路正常,同时确定电机转向 (√)

2.通过中断控制LED显示来确认两个电机转速检测正常工作 (√)

3.编写两路PWM程序,实现对两个直流减速电机的正常驱动 (√)

4.采用I2C方式采集陀螺仪模块的数据信息,并通过串口发送到PC进行观察分析 (√)

5.加入卡尔曼或者互补滤波,观察并对比处理前后的数据信息,不断改善到合适 (√)

6.加入电机PID控制,调试出P,I,D的值实现小车初步站立 (√)

7.加入电机转速反馈,实现行走和转弯 (√)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小车还是一个有点复杂的完整系统,请大家要按照计划步骤一步步的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然你可能会在调试上很头痛,甚至无法进行,前期准备月充足,后期调试也就会越简单

网友AB:
能不能求小米控制端上位机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能不能求小米控制端上位机啊?谢谢

往楼上找找,所以资料都有上传

网友:
放假了,小车准备开工中,望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AC:
那种安装码盘的套在电机轴的两个彩色的垫子叫什么,在淘宝上搜什么能搜到,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那种安装码盘的套在电机轴的两个彩色的垫子叫什么,在淘宝上搜什么能搜到,谢谢啦 ...

这个叫轴套 淘宝上挺多,我前面有发TB链接,你看看

网友:
很牛,也想DIY一个玩玩。

网友AC:
//Kalman滤波,20MHz的处理时间约0.77ms;
您好楼主,我想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Kalman滤波,20MHz的处理时间约0.77ms;
您好楼主,我想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

外部频率测量出来的,只运行这个程序,再闪烁一个LED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频率测量出来的,只运行这个程序,再闪烁一个LED不就行了

用示波器测吗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是飞思卡尔智能车上用的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16 ...

大侠你好,我买了你一样的电机套件和编码盘,请问你是怎么把码盘装上去的啊,码盘直径太小了,电机轴是6mm的。谢谢

网友:
终于注册成功了,正在研究平衡小车,希望这几天能整出来!!

网友Z:
能不能详述这一步怎么做4.采用I2C方式采集陀螺仪模块的数据信息,并通过串口发送到PC进行观察分析 (√)

网友:
最近也想做一个平衡车,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大侠你好,我买了你一样的电机套件和编码盘,请问你是怎么把码盘装上去的啊,码盘直径太小了,电机轴是6m ...

看前面的回帖,用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Z:
能不能详述这一步怎么做4.采用I2C方式采集陀螺仪模块的数据信息,并通过串口发送到PC进行观察分析 (√)

已经没什么可以详述了啊,程序里面都有了,你把串口玩透了,在看透I2C,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说再多也没用的

网友:
LZ的L298驱动模块能发个地址吗我想买一个

网友:
楼主牛人,小弟建了一个QQ群:157052194  欢迎大家前来灌水,交流平衡车技术,有分享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呵呵

很不错,即将做两轮平衡小车,到时候得多多麻烦楼主了。希望楼主到时候不吝赐教。

网友:
LZ请问你程序里的给PWM输出占空比100%对应的值是0还是255,楼主的注释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
void PWM_Calcu(void)
{

        if(Angle<-40||Angle>40)               //角度过大,关闭电机
        {
          CCAP0H = 0;
      CCAP1H = 0;
          return;
        }

void Init_Motor()
{
   CCAP0H = 255;      //关闭PWM0输出
   CCAP1H = 255;      //关闭PWM1输出
   EN12 = 0;                  //关闭左电机
   EN34 = 0;                  //关闭右电机
}
这两个地方的CCAPH值和注释有点矛盾吧

网友AE:
到底CCAP0H=0时还是CCAP0H=255时占空比是100%?

网友:
电机方向判定有点不清楚,能说一下编码器输出波形前进和后退具体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到底CCAP0H=0时还是CCAP0H=255时占空比是100%?

以后面为准,前面 的是没注意修改!波形是,比如说在A相下降沿,如果此时B相为高电平,电机是前转的,那么如果B相为低电平的话,那就肯定是后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面为准,前面 的是没注意修改!波形是,比如说在A相下降沿,如果此时B相为高电平,电机是前转的,那 ...

方向懂了,就是PWM还没懂了你设置的CCAP0H=0时电机最大速度吗、255时停转?

网友AC(2013-01-31):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        Accel_x  = GetData(ACCEL_XOUT_H);          //读取X轴加速度  float 类型的,是占四个字节呀,而6050输出的数据只两个字节呀,怎么判断正负的(方向的)

网友:
恭喜楼主,不错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        Accel_x  = GetData(ACCEL_XOUT_H);          //读取X轴加速度  float 类型的,是占四个字节 ...

accel  设成四个字节是因为后面还要进行运算的,不免产生小数,所以是为了提高精度的,方向根据正负就能判断啊,读出的数据是有正负的

网友:
车用手扶在平衡位置能站立,震动的啊????

网友Z:
还有为什么开机后要等很久??

网友:
你程序PID算法中,对车速PI运算,有些不太懂。算位移的时候,是速度积分来的,积分会漂移的,假如车子在某一点轻微抖动,位移会慢慢改变,最后输出一个大的控制量,车子也许就到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有四个K值,你是怎么调的,先调哪个,后调哪个,哪一个比重大点,哪一个小点?谢谢!!

网友:
楼主是好人,虽然我的车现在还站不起来但是给我很多帮助预祝新年快乐,以后继续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还有为什么开机后要等很久??

  你问题还真不少,开机我有一定的延时,但是不是很长,具体的PI参数,还请大家看看zlstone的帖子,讲的比较详细,我讲不好,很多问题需要自己认真排查解决,过程就是学习,大家不要急于求成,功夫到了,结果才会有

网友AF:
  楼主你好,放假前一直忙别的,假期到了,终于有机会可以做平衡车了。仔细看了楼主共享的资料,一直在细心研究,呵呵,还是多谢楼主啊!让一头雾水的我至少知道该怎么忙活了,看了帖子前面的内容好像楼主没有共享作品的图片呀!呵呵,麻烦楼主有时间的时候拍几张清晰地个角度的照片,好让像我这样的菜鸟更有劲头将他进行到底呀!呵呵~
  哦,对了楼主的6050的位置是怎么放的呀?是不是影响很大?
  楼主不介意的话,方便加我QQ 1007628531 不胜感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你好,放假前一直忙别的,假期到了,终于有机会可以做平衡车了。仔细看了楼主共享的资料,一直在细心 ...

图片有分享啊,清晰的,首页不是有吗。6050可以任意放,但是要对应轴系,用我的程序的话,必须跟我的放置一样的。你可以进我的优酷主页,里面还有别的视频。我明天就要回家了,恐怕没有多少时间给你讲解啊。

网友:
你好,真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就回复了。十分感激!哦,那个首页的照片我看了,其实我没说明白,我是想看看车子的顶层布局照片,楼主您没有那张特写,呵呵,麻烦您了

网友:
鼓掌,明年准备开工做一个

网友:
这位大哥啊,我也在做平衡小车,使用Cortex M4,能加下我QQ号吗?274890853  或者给下你QQ,谢谢;啊。想请教下问题。

网友AE:
呵呵,都在做车啊!我准备调试好后做个PCB。有没有同样想法的?我用C8051F系列单片机

网友:
学习了,做自横小车必备啊。

网友:
赞!btw背景音乐是什么?很熟。

网友AG: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 ...

软件不错,能给传个不!~

网友:
请教下LZ,Y轴角速度误差可以读取静止状态下的值,加速度输出的值会受摆放角度的变化而变化,那么X轴加速度误差是怎么消除的呢?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软件不错,能给传个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网友AG:
引用 网友G:
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收到,多谢,你的平衡小车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G:
收到,多谢,你的平衡小车搞的怎么样了?

小的立足未稳,就转向大的了,现在大的也立足未稳,在学习和尝试PID的参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的立足未稳,就转向大的了,现在大的也立足未稳,在学习和尝试PID的参数中....... ...

不是吧,程序照抄也不行?

网友:
看怎么抄了,看明白了关键点,抄过来适当调整一下应该没问题;想直接超过来就好使,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对载人平衡车电池的选择有什么注意的吗?有些标识UPS电池。
两个12V7AH串?还是四个6V12AH串好些? ...

这个关系不大,池不是一个重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搭的H桥,这个应该没啥大问题吧,功率保证好,注意信号隔离

我的桥到现在才解决问题

网友AH: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留下个QQ,方便交流,很多想要请教你一下。。。我的CPU是STC89C54RD+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留下个QQ,方便交流,很多想要请教你一下。。。我的CPU是STC89C54RD+ ...

你留下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皮皮你大车搞得咋样了,我现在开始想玩玩大的了,把你qq发到我邮箱啊,ranqingfa@yahoo.com.cn   3q

网友AI:
楼主,蓝牙模块型号给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蓝牙模块型号给下啊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148164614790699  这里买的

网友AI:
引用 楼主: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7.pJ7x5V&tradeID=148164614 ...

能把各部件的费用列个明细吗,当然除了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能把各部件的费用列个明细吗,当然除了手机~~~

这个以前没记录,还要一个一个查找的,要等有时间再弄了,似乎总价4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以前没记录,还要一个一个查找的,要等有时间再弄了,似乎总价400左右吧 ...

哦,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皮皮你大车搞得咋样了,我现在开始想玩玩大的了,把你qq发到我邮箱啊,   3q ...

我的那个大车,对付着能走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zOTE5MDY4.html
一点体会:现在控制只有角度的P和角速度的D,参数整定到现在也没有调明白,参照zhanglu1990大侠给的值设定了一下。没有速度和位置的反馈(尽管我买了坛中大侠提及的旋转编码器,但从结构上装不上去)。骑行尝试时,开始跟自己想象的感觉不一样,但稍微适应一下,顺着它的劲就能走起来了。结构很烂,我一直都回避去加工定制什么结构件,想尽量用手边的东西,但是自己结构DIY的能力实在有限。
现在的问题:10A的保险管买小了,抖动过大时就会烧掉。车子从平衡到开始向前走时都会抖动两下,可能是参数不合适的问题。走一小段时间轮子就松了,是由于电机轴上的螺丝会松,想买些弹簧垫片或者防松螺母,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QQ我几乎不挂的,给你发消息了。

网友AJ:
蓝牙模块的 rx接单片机的tx 对吧 可是为什么 我的就是死活收不到信息呢

蓝牙模块没有问题 自收发测试成功  直接连的单片机

网友AH:
引用 楼主:
你留下qq吧

QQ:631385353   谢拉楼主,我买了和你一样的配件。6050 STC12C 蓝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蓝牙模块的 rx接单片机的tx 对吧 可是为什么 我的就是死活收不到信息呢

蓝牙模块没有问题 自收发测试成功  ...

就是直接连单片机,你是怎么通信的,蓝牙模块跟电脑,还是蓝牙模块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H:
QQ:631385353   谢拉楼主,我买了和你一样的配件。6050 STC12C 蓝牙什么的

你qq需要回答问题,qq发到 你油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那个大车,对付着能走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zOTE5MDY4.html
一点体会:现在控制只 ...

恩,3q
视频早看到了,给你留言了,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你是单片机+6050吗,程序主体和小车的差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呵呵,都在做车啊!我准备调试好后做个PCB。有没有同样想法的?我用C8051F系列单片机 ...

额  我用c8051f310~~  +60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3q
视频早看到了,给你留言了,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你是单片机+6050吗,程序主体和小车的差别大不大? ...

我的就是Mega16+MPU6050。 程序主体就是照着你的改的,连函数都一样,只是屏蔽了测速部分。对你来说绝对轻松。可以把精力放在结构和电机选择上就行了,我觉得平地玩玩的话,24V250W电机就够了,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Mega16+MPU6050。 程序主体就是照着你的改的,连函数都一样,只是屏蔽了测速部分。对你来说绝对 ...

PID参数还是要调试一番的,我想搞一个好点的,真正能驮着自己溜溜的,发现大家都是用avr的,我对avr还不是很熟啊,得弄个板练练,带人的话,用国产单片机还是有点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Mega16+MPU6050。 程序主体就是照着你的改的,连函数都一样,只是屏蔽了测速部分。对你来说绝对 ...

对了还有个问题没问你,你的电机驱动用的什么方案,是参考zlstone的吗,还是别的哪位大侠的?效果咋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没问你,你的电机驱动用的什么方案,是参考zlstone的吗,还是别的哪位大侠的?效果咋样啊 ...

在TB上买了2个BTS7960的模块,带散热片的那种,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带动250W电机,现在用着似乎还行,运行时也忘了摸摸热不热了。
我当初看到网友DlY平衡车的视频,拍脑袋就开始做,就那个时候买的驱动模块和电机等,后来才找到这个论坛和大侠们的共享,如果早看到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买那么多用不上的东西了

网友:
标记一下,收藏!

网友AC:
        position += speed_need;
        if(position<-6000) position = -6000;
        if(position> 6000) position =  6000;
您好楼主,6000是怎么算出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C:
position += speed_need;
        if(position 6000) position =  6000;
您好楼主,6000是怎么算出的呀? ...

这个我是调试出来的,电机如果力矩大呢,就可以大一些,也就是速度可以快一些

网友AK(2013-03-05):
楼主,参照你的原理图,画了个板子。与你不同的是我没有用蓝牙模块,用的是小无限进行控制。关键是我的车烧了你的程序一点都不动,查来查去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请问您的程序和原理图配对吗?(还没仔细看程序只是检查了下硬件)MPU6050模块式3.3V IIC与单片机的5V电平是怎么进行信号匹配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参照你的原理图,画了个板子。与你不同的是我没有用蓝牙模块,用的是小无限进行控制。关键是我的车烧 ...

mpu6050 电压没问题,兼容5V,原理图和程序好像有些出入,你检查一下,抱歉

网友AK:
引用 楼主:
mpu6050 电压没问题,兼容5V,原理图和程序好像有些出入,你检查一下,抱歉 ...

我看了下程序,好像是电机控制几个IO没有对应上,但是改了程序之后,还是不动,您程序哪里可能需要改动些,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看了下程序,好像是电机控制几个IO没有对应上,但是改了程序之后,还是不动,您程序哪里可能需要改动些 ...

好久没弄了,具体再找起来估计还没你快,可能就是IO口接法有些区别吧,你找找就行,若还不行,就可能是你硬件本身的问题了,很多都是硬件问题,不要渴望着硬件搭起来就能能用,要一块一块的调通,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现象,具体还要自己慢慢调试了

网友AK:
能不能把您最新版本的原理图和程序发我邮箱,我想先排除软硬搭配的问题,再去查找硬件问题。我本身是做硬件的,所有模块都是自己画,自己焊。也不能排除买的芯片有问题!535246582@qq.com  谢谢您,已经找了两三天原因了,万不得已才询问您!

网友AL:
对了楼主,那个你接收手机蓝牙的装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能不能把您最新版本的原理图和程序发我邮箱,我想先排除软硬搭配的问题,再去查找硬件问题。我本身是做硬件 ...

这就是最新的图了,我后来也没更新过,程序也是最终版。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调通,然后到统调,你现在这样根本组织的那里下手,我有上传过一个软件调试步骤,你仔细看看。方法最重要,要不你做这个车还有啥意思呢,学会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对了楼主,那个你接收手机蓝牙的装置是什么?

就是蓝牙模块,taobao一堆,我前面有上传链接

网友:
大神,你好,我做小车已经3个星期了,还未见平衡,一直卡这,能在线指点我一下吗?我QQ:317667626

网友:
在线等待中 啊~~~~

网友AJ:
请问lz,现在有没有可用的 上下左右的 手机蓝牙控制端呢?没淘到合适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问lz,现在有没有可用的 上下左右的 手机蓝牙控制端呢?没淘到合适的呢

前面我发taobao链接了已经,你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下你q吧

能加我的qq么,想做一个,1377379144     ,我用51的单片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M:
楼主好啊   看的你贴了 想请教一下 之前一直在研究论坛上其他高人的制作  现在还没做出了啊  我走了你的老路  用STM32 MPU6050 电机是你的第一个版本  自己做的L298模块 调到现在发现各种问题啊   MPU6050买的模块 和你模块应该一样 只能偶尔读出数据   L298死区很大 PWM10K PWM只能在360—530的区间电机有反应 对于电机电压4V-7.38V(供电8V)  总之各种问题   现在必须重新选方案了   我留个QQ 能否指教一下啊  我的QQ   1281592154  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连单片机,你是怎么通信的,蓝牙模块跟电脑,还是蓝牙模块之间

蓝牙模块 与手机通信呀,手机端的软件,没淘到合适的呀,lz的那个因为安卓4.1就没法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好啊   看的你贴了 想请教一下 之前一直在研究论坛上其他高人的制作  现在还没做出了啊  我走了你的老 ...

电机那个是频率太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那个是频率太高

我之前PWM设为4K,车走动中有"吱---"的叫声,有人说设的高于16K后蔽开这段频率就听不见了,LZ,你怎么看

网友AN:
lz可以把你小车用到的芯片型号发我一下吗,还有就是20121203203454.pdf下载下来打不开呀,能一起发我邮箱吗。1373053916@qq.com,Thank you!!

网友AO:
背景音乐是"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

网友AD:
你好,我用的也是mpu6050,参考了你的程序进行了数据处理(没有减去偏置)和卡尔曼滤波,平放着发现角度输出不断的积累变大,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不错啊~  可惜我没有编码器

网友:
还是有点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PWM设为4K,车走动中有"吱---"的叫声,有人说设的高于16K后蔽开这段频率就听不见了,LZ,你怎么看{ ...

这个要看电机质量的,我的两个小车的电机,高于500hz都不行,波形完全失真,看不到pwm波了都。就是说前提是电机线圈可以,然后可以适当避开一些共振区,我目前是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背景音乐是"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

不是哦,是my soul……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好,我用的也是mpu6050,参考了你的程序进行了数据处理(没有减去偏置)和卡尔曼滤波,平放着发现角度输 ...

必须减去零点漂移,不然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N:
lz可以把你小车用到的芯片型号发我一下吗,还有就是20121203203454.pdf下载下来打不开呀,能一起发我邮箱吗 ...

电路图里面都有啊,怎么会打不开,你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必须减去零点漂移,不然无法使用

谢谢,参考你的程序,我的卡尔曼滤波也搞定了,输出角度正常。下一步想让小车站起来,请问如果只需要站起来的话需要反馈电机的转速和位置吗?我的理解是如果只需要站起来的话只需要降角度误差控制在0就行了,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谢谢,参考你的程序,我的卡尔曼滤波也搞定了,输出角度正常。下一步想让小车站起来,请问如果只需要站起 ...

你的理解是对的,能站起来,但是抗干扰能力会很差,就是用手一推,就会倒下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能站起来,但是抗干扰能力会很差,就是用手一推,就会倒下 ...

也就是说反馈电机的转速和位置能够增加抗干扰能力了?卡尔曼滤波不就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也就是说反馈电机的转速和位置能够增加抗干扰能力了?卡尔曼滤波不就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吗? ...

反正要实现很好的效果,转速反馈还是必须的,这个你慢慢调试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要实现很好的效果,转速反馈还是必须的,这个你慢慢调试就会明白的 ...

你的控制频率定在多少啊?我看你的卡尔曼滤波的采样速度是10ms,这个控制频率够吗?

楼主:
足够了,segway就是100hz

网友:
新手膜拜

网友:
我觉得用卡尔曼感觉太卡了,可能是我算法没写好,楼主卡尔曼有教程么?我去年做的时候最后没办法就用了互补滤波

网友AP: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请问楼主为什么是X轴的加速度和Y轴的角速度计算?为什么一个X一个Y?谢谢无私奉献,若有高手在帮忙解释一下卡尔曼 那段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P: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请问楼主为什么是X轴的加速度和Y轴的角速度计算?为什么一个X一个Y?谢谢 ...

角速度和加速度轴面是有区别的,你仔细看看6050三轴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速度和加速度轴面是有区别的,你仔细看看6050三轴图就知道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AQ:
多谢楼主分享,你是怎么克服陀螺仪零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多谢楼主分享,你是怎么克服陀螺仪零飘的

找出零漂,删去就行,比温漂可容易多了

网友:
楼主 加个QQ 469971178 最近在做,想请教你,谢谢。。

网友AR:
去年的毕业设计和楼主一样参考两位大神的设计搞的,开始没有编码器6V电机,扭矩小,发现搞不定,换了带霍尔编码,只怪搞不定编码器,撤了,改用无编码方案,站起来了,就如前面所说,跑着跑着就挂了,无法修正,好在能站很久,控制速度走慢点还是可以的,顺利通过毕业!电路基本参考2位大神的,给力啊!蓝牙串口在电脑上看波形,简直爽歪歪啊!之后忙着工作,就留角落了,最近打算出家当了~改行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去年的毕业设计和楼主一样参考两位大神的设计搞的,开始没有编码器6V电机,扭矩小,发现搞不定,换了带霍尔 ...

改行,可惜可惜……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改行,可惜可惜……

结婚生子,发现工资养不起一家子,转行自己开店了,汽车美容店!刚开一个月,目前温饱状态!!还行,闲着的时候还是会玩玩电子的!

网友AS:
我怎么没有看到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结婚生子,发现工资养不起一家子,转行自己开店了,汽车美容店!刚开一个月,目前温饱状态!!还行,闲着 ...

好,以后有车了去找你啊,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我怎么没有看到原理图...

都有…………

网友AR:
南通的!远了吧!哈哈~开自平衡车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南通的!远了吧!哈哈~开自平衡车来不

好的,赶制大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足够了,segway就是100hz

调试PI头大中,想问下楼主你最开始就加入的双环吗?还是先不加入速度环,只用角度环?我现在单调角度环,只给P=3,(1°——>3%占空比)发现小车无法站立,P=1感觉实验发现又太慢。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恩,可以不用测速的,基本能实现平稳站立,下面视频是我没用测速的效果: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基本应 ...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你指的是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吗?是不是两个电机离得远会比较难控制啊

网友AT:
你好。。就是想问问你的平衡车,是怎么实现手机控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你指的是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吗?是不是两个电机离得远会比较难控制啊 ...

是电机减速箱的齿轮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你好。。就是想问问你的平衡车,是怎么实现手机控制的啊?

就是蓝牙遥控,淘宝上有蓝牙串口模块

网友:
楼主你好,加我好友吧有问题需要像你求教 QQ:1490343321

网友AT(2013-04-07):
引用 楼主:
就是蓝牙遥控,淘宝上有蓝牙串口模块

谢谢楼主啊。。有什么好的PID算法的资料推荐一下啊

网友AU:
廷哥的帖子必须顶顶,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廷哥的帖子必须顶顶,功夫不负有心人。

来一小帅哥啊,佳佳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谢谢楼主啊。。有什么好的PID算法的资料推荐一下啊

其实还是网上的多吧,你搜一些自动控制书籍,另外zlstone有分享的,你可以去看看,另外我根据这个帖子建了了个群249247134,你可以来讨论讨论,很多时候我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AV:
你好,我想问一下,调角度和角速度,怎么样才算站稳呢,我现在的情况是,轻轻碰一下还可以站稳,然后我推一下它距离大一点点,他就会加速起来了最后倒下,有时候推一下它,它可以站稳,不过向反方向加速,最后倒下,还有现在车抖得有点厉害
你有时间就为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你好,我想问一下,调角度和角速度,怎么样才算站稳呢,我现在的情况是,轻轻碰一下还可以站稳,然后我推一 ...

    讨论群 249247134

网友:
很好啊,标记下可以试着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现在只调试了k_angle和k_angle_dot即角度和角速度两个参数,K_position和k_position_dot还没有调, ...

我现在也是和你现在情况一样,请问怎么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
大神啊 学习下!!!!!!!!!!!!!!!

网友:
很好的小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自己买块stm32,在学习

网友:
有想法也搞一个 玩玩

网友:
12V满伏电压100转,转速会不会太低了点?我也没了个电机,12V也是100转左右,感觉很慢,以前飞思卡尔的时候快的很,我就不太清楚这种转速可以站起来吗?还是站起来跟电机其他的因素有关,求请教,谢谢!

楼主:
重要的是转矩,不是转速

网友:
这么好的贴,竟然没发现,果断收藏

网友AW:
大神,你用的stc的单片机 我在网上搜不到啊~ 做这个 单片机内部资源 都需要什么 ? 能帮我重新选个51的单片机 ~

网友:
那个是原理图呀?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
有人不?回复一下呗?

网友AX:
我想问一问楼主需要编码器吗?74HC14在电路用处大吗?》我也想做一做这个小车,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W:
大神,你用的stc的单片机 我在网上搜不到啊~ 做这个 单片机内部资源 都需要什么 ? 能帮我重新选个51的单片 ...

STC12C5A60S2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我想问一问楼主需要编码器吗?74HC14在电路用处大吗?》我也想做一做这个小车,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好? ...

编码器还是很需要的,HC14可以不要,你先看看一些资料就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AX: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还是很需要的,HC14可以不要,你先看看一些资料就知道如何下手了

不是有6050了吗?靠它就应该可以平衡了呀?是不是走直线的时候需要反馈速度呢?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X:
不是有6050了吗?靠它就应该可以平衡了呀?是不是走直线的时候需要反馈速度呢?求解释? ...

想长时间走的很稳,就需要编码器,具体的还需要你自己了解下了,只有角度只能保证站立

网友AY:
正在研究平衡车,可以指导一下吗?qq:951799244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正在研究平衡车,可以指导一下吗?qq:951799244

249247134,加这个我建的群

网友:
平衡车,也准备做个试试。

网友AZ:
平衡部分可以不用MCU直接用模拟电路都能实现,而且效果可以做到比程序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平衡部分可以不用MCU直接用模拟电路都能实现,而且效果可以做到比程序做的更好~ ...

还需要你的开源啊,让大家都见识见识

网友BA: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转矩,不是转速

你好,楼主板子晶振是20M?还是11.0592M??

楼主:
引用 网友BA:
你好,楼主板子晶振是20M?还是11.0592M??

20Mhz,其实11.0592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Mhz,其实11.0592也够用了

嗯,主要是延时用到,多谢!

楼主:
大家现在还有用这个蓝牙软件的吗,是不是只有系统恢复到安卓2.3才行啊

网友BB(2013-05-12):
做好了,可是没有蓝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做好了,可是没有蓝牙模块

结果不会动,也站不住

网友BB:
引用 楼主:
大家现在还有用这个蓝牙软件的吗,是不是只有系统恢复到安卓2.3才行啊

求个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B:
求个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

249247134  我建的群 一起讨论吧

网友BC:
引用 楼主:
马上上传……

楼主能不能把整车的原理发给我啊!谢谢先!zhm500@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249247134  我建的群 一起讨论吧

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C:
楼主能不能把整车的原理发给我啊!谢谢先!

首页有原理图啊

网友BD:
电机直接带动车轮么?电机神马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D:
电机直接带动车轮么?电机神马转速?

前面的回帖,有电机链接。是直接接的轮子。另,你是喜欢BEYOUD 再见理想?

网友BE:
群主小车的长宽高 确定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E:
群主小车的长宽高 确定的多少?

大概 长宽高 = 8x15x18 cm

网友BF:
做小标记,好好学习,太牛了,没有加陀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F:
做小标记,好好学习,太牛了,没有加陀螺吗

必须有陀螺

网友:
牛B哄哄,顶一个。

网友BC: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MPU6050的内部有低通/高通滤波器的原因,静态下它输出的数据比较平稳(坛中很多网友发的滤波 ...

这个测6050芯片的波形看起来挺好用的,,可以发一个共享来调试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C:
这个测6050芯片的波形看起来挺好用的,,可以发一个共享来调试用吗?谢谢 ...

早共享过了,本贴276楼有连接

网友:
又是一牛人呀

网友BG:
不需要减速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G:
不需要减速齿轮吗???

你了解下减速电机……

网友BC: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PWM设为4K,车走动中有"吱---"的叫声,有人说设的高于16K后蔽开这段频率就听不见了,LZ,你怎么看{ ...

“我之前PWM设为4K”请问一下,PWM设为4K,您这个4K是在PWM哪里设置呢?程序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设置的4K?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我之前PWM设为4K”请问一下,PWM设为4K,您这个4K是在PWM哪里设置呢?程序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设置的4K? ...

PWM的设置的有关寄存器,不同的单片机可能有所不同。
对于DIY小车来说,这个算基础中的基础,需要自己先行学习呀....

网友BC:
引用 网友G:
LZ代码最后有两个码盘的中断,电机正转和反转时,对应中断里的那个变量应该变大和变小,我的码盘安装不到 ...

“我的码盘安装不到位,正反转时变量都变大”我用串口测得的数值正反转都是E0(224),是不是和你情况一样?另外问一下,你的码盘安装是如何调整的??

网友BC:
引用 网友G:
LZ代码最后有两个码盘的中断,电机正转和反转时,对应中断里的那个变量应该变大和变小,我的码盘安装不到 ...

“不知道你是否分步调试过,看过角度、角速度和滤波的数据” 这些角度、角速度和滤波的数据你是用什么来观测的?没有示波器的话如何做到观测?
另一个问题是,,拿在手上上电后前后慢慢摆动的话,小车可以前后调整轮子转动的方向(但是总觉得反应有点慢转动也有点慢),一放地上就会倒下!不知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我的码盘安装不到位,正反转时变量都变大”我用串口测得的数值正反转都是E0(224),是不是和你情况一 ...

就散安装不太好,正反转时数据应该有变化才对,你的怎么显示一个定值呢?
小车上的这个码盘,到最后我也没有安装好,后来就没再继续弄,直接转到大车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C:
“不知道你是否分步调试过,看过角度、角速度和滤波的数据” 这些角度、角速度和滤波的数据你是用什么来 ...

看角度等数据的工具很多,论坛就就有N多大侠共享过,有时间你可以看看坛中旧帖....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工具,在本贴276楼有链接

网友BH(2013-06-11):
楼主能加你的QQ吗?  我想请教你些问题  我的QQ362302875

楼主:
引用 网友BH:
楼主能加你的QQ吗?  我想请教你些问题  我的QQ362302875

249247134 我建的平衡车群

网友BI:
给力给力,现在的平衡车都和手机连上了啊,我记得前年我做的时候还没有呢。而且做得也没楼主好。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I:
给力给力,现在的平衡车都和手机连上了啊,我记得前年我做的时候还没有呢。而且做得也没楼主好。佩服啊。 ...

连手机是个点缀,没啥含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手机是个点缀,没啥含量的

哈哈,楼主回复相当快啊!

网友BI:
请问楼主,你这个车总共话费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请问楼主,你这个车总共话费了多少钱?

我这个车走的低成本路线,大概450左右吧,去了电池就更便宜了,也就300上下吧

网友:
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着LZ学了好久,我的码盘还没弄好.....
你有没有看码盘的输出是否正常,也许是站不住的一个可能性之一。 ...

我的码盘装上去后,用示波器观察ab相相位差,根本没有90度,差30度左右的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J:
楼主,电机那部分模块哪里买的,不知能否说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共享了这个工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2.html

亲,安装软件失败,貌视装不上。

网友BE:
引用 楼主:
PID参数还是要调试一番的,我想搞一个好点的,真正能驮着自己溜溜的,发现大家都是用avr的,我对avr还不 ...

最近调试时候,坏了两个 stc12,也没分析,什么原因,可能stc太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E:
最近调试时候,坏了两个 stc12,也没分析,什么原因,可能stc太脆吧。

你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一般不会坏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楼主,电机那部分模块哪里买的,不知能否说一下,感激不尽

前面有分享链接

网友BJ:
引用 楼主:
前面有分享链接

楼主用了几个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楼主用了几个闭环控制

角度 + 速度

网友:
赞一个,正想做这个东西

网友BK(2013-07-15):
楼主能把所有零件的购买地址给我们列出来吗,买零件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K:
楼主能把所有零件的购买地址给我们列出来吗,买零件很痛苦

前面基本都有了,你看看前面的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基本都有了,你看看前面的回帖

楼主,要是用无刷做小车需要一些什么器件,他比起减速电机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
差别大了,控制复杂些

网友BK:
看你电路图上面的电池电压是16V的两个,我用一个11.1V的可以吗

网友:
好羡慕你们 我也想向你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K:
看你电路图上面的电池电压是16V的两个,我用一个11.1V的可以吗

这个只要电机电力供应上就行

网友:
lz这一套多少RMB???

楼主:
400左右吧

网友:
不错 牛B,羡慕嫉妒恨哇

网友:
Mark,作为参考,O(∩_∩)O谢谢

网友:
不错学习  牛B,羡慕嫉妒恨哇

网友BL:
楼主我看到优酷视频上你做的 《新作品_陀螺稳定平台_开环调试(陀螺仪步进电机)》 想跟您学这个怎么控制 能教下我吗 我的QQ81317179 邮箱rf1945@qq.com  希望跟您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楼主我看到优酷视频上你做的 《新作品_陀螺稳定平台_开环调试(陀螺仪步进电机)》 想跟您学这个怎么控制 能 ...

这是是给朋友做的一个小玩意,朋友要求不能分享,抱歉啊

网友BM:
楼主还在吗?
特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计算得到实际PWM值时,的公式是:

PWM   = Kp          * angle ;          // = 比例系数*角度
PWM +=  Kd         * angle_dot ;   // + 微分系数*角速度
PWM +=  Kp_spd  * speed ;         // + 比例系数*车速
PWM +=  Ki_spd   * position ;       // + 积分系数*车位移

速度的积分是车位移,只要车子一直朝一个方向前进,其位移不就越来越大?
这样的话得到的PWM值也会无限大。 就算有一小段限幅程序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望楼主帮帮忙哈~~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M:
楼主还在吗?
特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计算得到实际PWM值时,的公式是:

这个一直偏大的值(在运行时候是要有一个限定范围的,不限幅就会想你说的倒下了),就是车子的运行速度,实际的还需要你慢慢调试体会

网友BJ:
为什么小车站起来,一旦用手轻轻一推就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J:
为什么小车站起来,一旦用手轻轻一推就倒了

是不是没加位置反馈

网友BJ: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加位置反馈

有加啊,不知道哪一块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有加啊,不知道哪一块参数没调好

应该就是位置反馈不对

网友BL:
楼主我看到优酷视频上你做的 《新作品_陀螺稳定平台_开环调试(陀螺仪步进电机)》 都用到了那些 模块 能告诉我吗rf194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楼主我看到优酷视频上你做的 《新作品_陀螺稳定平台_开环调试(陀螺仪步进电机)》 都用到了那些 模块 能告诉 ...

陀螺,单片机,步进电机,电机驱动,没有啥的

网友BM(2013-08-15):
LZ在线吗? 我按照你的程序,小车平衡的很好,四个PID参数调节的也不错,可是就是有一点,
为什么我无论如何调节        speed_need,想让其走动,都不动呢? 没一点反应。
(当然,我有加编码器反馈的)

position += speed;                          //积分得到位移
position += speed_need;
if(position<-6000) position = -6000;
if(position> 6000) position =  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M:
LZ在线吗? 我按照你的程序,小车平衡的很好,四个PID参数调节的也不错,可是就是有一点,
为什么我无论如 ...

编码器多少线,如果比较多,这个值很大,我的100线是6000,还不是很快,所以尽量加大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多少线,如果比较多,这个值很大,我的100线是6000,还不是很快,所以尽量加大点吧 ...

我编码器圈是64个脉冲,其实有点奇怪,这里测速是10ms的时间检测其脉冲数,这个值会很小哦。
另外有个RZ问题,希望帮帮忙,您的车子若设定speed_need=60,那么车子会一直保持“60”的匀速一直走吗?
还是说,走了一段路会自动停下来,不走了。
因为我的车子就是这样的,设定值为100后,车子能动了,但是走了一端距离后,又他妹的停下来了~

网友BM: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多少线,如果比较多,这个值很大,我的100线是6000,还不是很快,所以尽量加大点吧 ...

一直有个疑惑,两轮平衡车在平稳走动的后,是匀速的吗? 您手上的车子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M:
一直有个疑惑,两轮平衡车在平稳走动的后,是匀速的吗? 您手上的车子是这样的吗? ...

是基本匀速的,也有点波动,这个速度就取决于这个speed_need的值

网友BN:
楼主,我这两天也在搞MPU6050好纠结,移植到AVR都遇到了很多问题,我明天继续移植。
但是想向你学习学习,能加Q么?我的 149055307

楼主:
引用 网友BN:
楼主,我这两天也在搞MPU6050好纠结,移植到AVR都遇到了很多问题,我明天继续移植。
但是想向你 ...

249247134  我建的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249247134  我建的群

好啊~我加啦~谢谢楼主哈、

网友:
厉害,都是大神。

网友:
感谢楼主的程序
Angle_ax = (Accel_x - 1100) /1638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得到角度  此处的1100是如何得出的??
Gyro_y = -(Gyro_y + 30)/16.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角速度值,负号为方向处理   我的平衡位置不是0点  要改这个30是吧  还用改其他的不  麻烦楼主回我  qq  594223531

楼主:
1100   30  是自己调节的 一个加计  一个陀螺

网友:
那我如何去实际调节这些值  有公式不

网友BO:
是否只要改  1100和30就可以控制零飘  及可以改变倾斜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O:
是否只要改  1100和30就可以控制零飘  及可以改变倾斜角度

恩  对的 ……

网友:
看起来好难做呀,

网友:
楼主  调了一下  现在可以平衡一秒  我下部要如何  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提高平衡时间

楼主:
继续调整pid

网友BO:
楼主  我的小车零飘值已经找到  小车可以抖动了  但我发现小车的pwm0点还是原来的  没有随角度改变过来
        Angle_ax = (Accel_x - 7200) /16384;
       Gyro_y = -(Gyro_y +50)/16.4;
  我的小车平衡点大概是前倾15度左右  麻烦给点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O:
楼主  我的小车零飘值已经找到  小车可以抖动了  但我发现小车的pwm0点还是原来的  没有随角度改变过来
        An ...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怎么15度啊,你找到了补偿了,就应该行了啊

网友BO:
我改变Angle_ax可以找到平衡点    Gyro_y 改了没用  但还平衡点只能前进和后退  没有到达平衡点静止的那个状态   能加一下你的 qq吗  594223531

楼主:
引用 网友BO:
我改变Angle_ax可以找到平衡点    Gyro_y 改了没用  但还平衡点只能前进和后退  没有到达平衡点静止的那个 ...

249247134  我建的群

网友BP:
引用 楼主:
249247134  我建的群

论坛里不让发群信息
rantingting要低调啊

网友:
群加了  但是没有人回我的问题  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P:
论坛里不让发群信息
rantingting要低调啊

好的 感谢感谢 低调低调

网友BQ(2013-09-17):
楼主小车卖不卖,想买个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Q:
楼主小车卖不卖,想买个学习下

我小车效果还不行 你买了会后悔的……

网友BQ:
引用 楼主:
我小车效果还不行 你买了会后悔的……

能否推荐到哪里去买个套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Q:
能否推荐到哪里去买个套件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卖套件的不多,你可以淘宝看看

网友BQ: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卖套件的不多,你可以淘宝看看

谢谢,比较难找,都是卖玩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Q:
谢谢,比较难找,都是卖玩具的

你留下qq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留下qq

或者871775763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转矩,不是转速

能站起来  但是抖动太大 怎么消除啊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套你的平衡车……这个我的qq:544060105。想买回来研究研究!我做平衡车两个月了,试过好几种单片机,还是没有眉目!楼主救急

网友:
依然是经典贴。

网友BR:
楼主你好,我单片机和传感器都和你一样,就是没有编码器,复制了你的程序后,在大概+-15度内平衡没有问题,可是超过15度时就不行,过了15度电机速度反而变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帮我看看吗?还有我出现一个问题,晶振从12M换到24M后车子跑着跑着就停了,换晶振前没有这个问题啊....楼主求帮忙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R:
楼主你好,我单片机和传感器都和你一样,就是没有编码器,复制了你的程序后,在大概+-15度内平衡没有问题, ...

问题比较多……你看前面的帖子,我有发一个群号,我建的,你进来一起讨论吧

网友BS(2013-10-18):
楼主这个一定要顶,相当的漂亮,这个是真正的技术帖,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楼主可以出一个简单一些的套件,或将它做的再精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楼主这个一定要顶,相当的漂亮,这个是真正的技术帖,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楼主可以出一个简单一些的套件,或 ...

多谢建议,考虑中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我也在研究中

网友BT:
我想问一下,有人做两轮车,有的用了编码器,有的却没有用,什么情况下才不需要用编码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T:
我想问一下,有人做两轮车,有的用了编码器,有的却没有用,什么情况下才不需要用编码器呢? ...

想跑起来就要用……

网友BT:
引用 楼主:
想跑起来就要用……

我想问一下,那个1100是怎么确定的?
        Angle_ax = (Accel_x - 1100) /16384;
  这个30又是怎么确定的?什么时候才做负方向处理?
        Gyro_y = -(Gyro_y + 30)/16.4;

楼主:
引用 网友BT:
我想问一下,那个1100是怎么确定的?
        Angle_ax = (Accel_x - 1100) /16384;
  这个30又是怎么确定的? ...

静态零漂,读出来额

网友:
是小车和水平面平行时,AX和GY读出来的值吗?是让水平不动时,所要用的值是0或者是不变的意思吗?

网友BT:
引用 楼主:
静态零漂,读出来额

静止不动在一定角度时,angle是一个定值吗? angle_dot是不是突然变化很大,然后归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T:
静止不动在一定角度时,angle是一个定值吗? angle_dot是不是突然变化很大,然后归零呢? ...

静止的时候,角速度肯定是零,由加速度计算出来的倾斜角也肯定是零(车体平衡位置市),所以如果不是零,你就把零漂减掉,让它为零

网友BT:
引用 楼主:
静止的时候,角速度肯定是零,由加速度计算出来的倾斜角也肯定是零(车体平衡位置市),所以如果不是零, ...

哦哦,我明白了,那个,当一定角度时的话,角速度为0,角度不会变化,,改变角度时,角度变化,角速度也变化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T:
哦哦,我明白了,那个,当一定角度时的话,角速度为0,角度不会变化,,改变角度时,角度变化,角速度也 ...

对的,只要动,角速度就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只要动,角速度就变化

谢谢啦,我继续研究研究,不懂的还得楼主指教指教

网友BU:
编码器有点像碟刹!楼主人才!

网友BV:
两个那么大的电机竟然没有加滤波电容?请问楼主,电机干扰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V:
两个那么大的电机竟然没有加滤波电容?请问楼主,电机干扰如何解决的?

电流不大,干扰也很小,我电机驱动有光耦隔离,不过试过无隔离的,也没问题,毕竟不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U:
编码器有点像碟刹!楼主人才!

应该弄个碟刹

网友:
楼主,我买的电机和你是一样的,就是死区问题很麻烦,我是用stm32做的,pwm频率设为8khz,最大值是900,可是电机要到410才动,这样子不加初始pwm的值的话,那当角度比较小的时候就没反应了,你是怎么解决的,还有就是编码器一定要有两相信号吗,有一相不行吗。希望你能帮忙看看

网友:
不错的  挺给力的

网友:
小车跑的不错啊,先看看楼主的资料学习

网友BW(2013-11-19):
楼主我电机测速用霍尔元件可以吗,用霍尔元件和用码盘的程序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W:
楼主我电机测速用霍尔元件可以吗,用霍尔元件和用码盘的程序一样吗

一样 有测速就行

网友BX:
lz 能否把需要的硬件具体的说一下,我在淘宝上都找不到跟你匹配的。lz能否都加一下QQ:739980105,菜鸟想跟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X:
lz 能否把需要的硬件具体的说一下,我在淘宝上都找不到跟你匹配的。lz能否都加一下QQ:739980105,菜鸟想跟 ...

249247134……………………

网友:
谢谢lz lz给力 一直关注。。。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做的真心不错。貌似在帖子前面少写了蓝牙模块

网友BY(2013-12-26):
看到楼主手上戴的戒指要有多少菇凉心寒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Y:
看到楼主手上戴的戒指要有多少菇凉心寒了哇。

你心寒了吗

网友BY:
我要是一 姑娘的话估计晚上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Y:
我要是一 姑娘的话估计晚上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

那你赶紧变成姑娘吧,现在科技很发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赶紧变成姑娘吧,现在科技很发达

LZ小心你婆娘哈,会吃醋的。

网友:
不错,佩服。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晚移植了你的部分程序,将死区改成零,仍然屏蔽了速度和位置的计算部分(小车上没有编码器,PWM值代替 ...

陀螺仪加速度计输出的是什么极性就什么极性能行吗??

网友(2014-01-27):
我也做一个。

网友:
东西做的很精细,看来是花了不少心思,赞!

网友:
别来无恙,以前在你群里求过邀请码,现在过来支持下。

网友:
标记我要做

网友:
LZ的车设计简洁美观

网友:
感谢楼主看着你的帖子把车也做出来了。挺好的。

网友BW:
楼主请问下你的电路图里面为什么没有AD转换的模块哈

楼主:
你查下6050那个芯片的资料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W:
楼主请问下你的电路图里面为什么没有AD转换的模块哈

你查下6050那个芯片的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2014-03-16):
引用 网友G:
昨晚移植了你的部分程序,将死区改成零,仍然屏蔽了速度和位置的计算部分(小车上没有编码器,PWM值代替 ...

大侠,你说的传感器极性是指的什么? 我用6050,X角度Y 角速度,方向要一致,就是向一边倒的时候同负或者同正是吗?还有就是滤波效果要怎么样才算可以呢?是不是应该电机全速转动的时候,晃动车体?谢谢大侠

网友BZ:
引用 楼主:
你查下6050那个芯片的资料就明白了

大侠,你的6050是放在了车体底部还是顶部?如果只是站起来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Z:
大侠,你的6050是放在了车体底部还是顶部?如果只是站起来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编码器? ...

顶部,可以不用只是站立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部,可以不用只是站立的话

谢谢楼主,最近在做平衡车,好多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码盘是多少线的?轮子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我的角度和角速度的PID已经调好了,位置和速度的PID不知道怎么调,大致范围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角度和角速度,肯定要有PWM调速啊,不然肯定振动啊。那确实是两个光耦对啊,不然怎么实现AB相呢, ...

楼主能不能解释下这个   传说中的PWM   是何方神圣?我的只用到角度和角速度,能站起来但是来回晃动。这个传说中的PWM是奖PWM值积分得到速度位置从而取代码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多少线,如果比较多,这个值很大,我的100线是6000,还不是很快,所以尽量加大点吧 ...

100线,减速比1;90,那车轮一圈是9000个了?你的6000是如何确定的?能分析下速度和位移的调试方法吗?

网友BZ: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多少线,如果比较多,这个值很大,我的100线是6000,还不是很快,所以尽量加大点吧 ...

还有你是不是在PWM那块用到反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Z:
还有你是不是在PWM那块用到反向器了?

你问这一系列问题然我感觉到,你原理了解不够啊……很不够啊

网友BZ:
引用 楼主:
你问这一系列问题然我感觉到,你原理了解不够啊……很不够啊

好吧,继续学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Z:
好吧,继续学习去

你先看看PWM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BZ:
引用 楼主:
你先看看PWM到底什么意思

PWM?你说的这个PWM是电机控制的PWM还是怎么个方法?码盘测速出来速度    PWM += Kpn*position + Ksp*speed;       位移大了之后还增加PWM这不就不能回到初始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Z:
PWM?你说的这个PWM是电机控制的PWM还是怎么个方法?码盘测速出来速度    PWM += Kpn*position + Ksp*spe ...

位移大了角度就恢复了,这是负反馈

网友BZ:
引用 楼主:
位移大了角度就恢复了,这是负反馈

还是不太懂,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Z:
还是不太懂,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大侠

车子运动就说明车子有偏移角度,那所有的量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偏移角度恢复为零,所以所有量都是相加,这样才能是的这个过程更快速,角度有非零到零,所以这个过程是负反馈,就是减小调整量

网友BZ:
引用 楼主:
车子运动就说明车子有偏移角度,那所有的量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偏移角度恢复为零,所以所有量都是相加,这样 ...

也就是位移越大,得到的PWM越小(有正负号,负数小于正数),角度越大,得到的PWM越大(有正负号,负数小于正数)。这样理解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Z:
也就是位移越大,得到的PWM越小(有正负号,负数小于正数),角度越大,得到的PWM越大(有正负号,负数小 ...

2四924713四   这里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2四924713四   这里讨论

好的,终于找到组织了

网友CA(2014-04-17):
请问大家都是怎样整定陀螺仪的那个系数的呢,我看有的地方用波形来看,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A:
请问大家都是怎样整定陀螺仪的那个系数的呢,我看有的地方用波形来看,不是很明白, ...

基本上就是跟着感觉走 ,如果研究的深入的话,可以用公式计算

网友C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跟着感觉走 ,如果研究的深入的话,可以用公式计算

昨天晚上搞到两点半终于搞除了滤波波形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才算好,请问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A:
昨天晚上搞到两点半终于搞除了滤波波形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才算好,请问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

你说的陀螺仪系数具体是PID?

网友C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陀螺仪系数具体是PID?

就是从AD测得的那个值转化到角速度的那个值的整定,通过波形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A:
就是从AD测得的那个值转化到角速度的那个值的整定,通过波形来看的,

数据采集,你怎么用整定这个词?那就是滤波了,可以用数字滤波处理

网友CA:
引用 楼主:
数据采集,你怎么用整定这个词?那就是滤波了,可以用数字滤波处理

呵呵,我找不到合适的词了,就是卓晴 那个视频里讲的那个,通过加计得到的角度和陀螺仪得到的角度的波形判断那个比例因子是否合适,我现在用的是卡尔曼,所以不知道波形又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A:
呵呵,我找不到合适的词了,就是卓晴 那个视频里讲的那个,通过加计得到的角度和陀螺仪得到的角度的波形 ...

别考虑那么多,直接看角度输出是否正确就ok了

网友CA:
引用 楼主:
别考虑那么多,直接看角度输出是否正确就ok了

好的,谢谢,我现在那个加速度计,感觉温漂很严重,每次开机,我用三角板的直角边做基准校准,每次开机都不一样,而且中午和晚上差别可能有5-6度,我PID的P环节根本用不了,请问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一般传感器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先检查软硬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A:
好的,谢谢,我现在那个加速度计,感觉温漂很严重,每次开机,我用三角板的直角边做基准校准,每次开机都 ...

一般传感器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先检查软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CB:
楼主问一下,pwm=K*speed+K*position 的问题
如果推一下小车,小车向前走,speed和position都为正数,又导致驱动小车向前走,这样的话小车式怎么回到原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B:
楼主问一下,pwm=K*speed+K*position 的问题
如果推一下小车,小车向前走,speed和position都为正数,又导 ...

你没考虑角度,position为正,角度必定为负

网友CC:
楼主,我是菜鸟,你可不可以给我个采购清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楼主,我是菜鸟,你可不可以给我个采购清单啊

看前面的回帖  都有

网友CD:
我想做一个三轮小车(前一万向轮),直线行走10m 偏差小于2cm ,  用2轴或三轴陀螺仪,小车可转弯,运行30分种角度积分偏差小于2度。 看你小车做的不错, 不知你认为是否有可能实现。我现用的是ENC-03RM  直线10m偏差60cm .角度积分 运动3分种就偏差了6度. 我不知是算法问题,还是方案没办实现,有空给个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D:
我想做一个三轮小车(前一万向轮),直线行走10m 偏差小于2cm ,  用2轴或三轴陀螺仪,小车可转弯,运行30分 ...

你那是航向角,要用磁传感器恐怕,只用陀螺够呛,你可以试试 应该可以

网友:
我看一个产品用VX-3500 做出我这种效果,可能算法做的好!

楼主:
vx-3500  什么东东 ?

网友(2014-05-17):
楼主,我参考了你的程序后,发现开机经常跑飞呀。不知道你是否有遇到这问题。现在还没找到问题所在。纠结啊。51单片机不给力啊。

楼主:
你用的卡尔曼么?可以换互补试试

网友:
开源的真是帮了别人好大忙呀,等我做完了也要开源

网友(2014-07-14):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CE: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编码器读到的值具体是怎么转化为速度再给速度环的呢?单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E: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编码器读到的值具体是怎么转化为速度再给速度环的呢?单位是什么? ...

其实没有单位…………

网友CE: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单位…………

那speed值是怎么根据编码器确定的呢?distance 6000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E:
那speed值是怎么根据编码器确定的呢?distance 6000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基本就是根据凑试法,建模比较麻烦

网友CE:
引用 楼主:
基本就是根据凑试法,建模比较麻烦

那我是不是先角度环用pid把车子调稳了  然后再加入速度换,之后pid会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E:
那我是不是先角度环用pid把车子调稳了  然后再加入速度换,之后pid会变化吗? ...

对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网友CC(2014-08-24):
楼主帮我看下在这种电机可以做小车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416721583

网友:
灰常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楼主帮我看下在这种电机可以做小车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2.cr ...

有点弱…………

网友:
不错,有空也做个玩玩

网友CC:
能不能帮我推荐个啊,选电机都选的伤神了,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C:
能不能帮我推荐个啊,选电机都选的伤神了,拜托了

我前面有发链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有发链接啊

哦,我看到了,自己装码盘的那种

网友CC:
楼主,再麻烦问一下就是码盘的传回信号是几根线传给单片机引脚,具体是如何来调节速度的

网友CF:
廷廷的帖子已经到7楼啦~哈哈

网友:
小伙子,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F:
廷廷的帖子已经到7楼啦~哈哈

who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楼主,再麻烦问一下就是码盘的传回信号是几根线传给单片机引脚,具体是如何来调节速度的

AB两相信号,你网上找找资料,先根据码盘采集速度,电机速度是PID控制的,你基础不太懂啊,认真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AB两相信号,你网上找找资料,先根据码盘采集速度,电机速度是PID控制的,你基础不太懂啊,认真看资料 ...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CC:
引用 楼主:
AB两相信号,你网上找找资料,先根据码盘采集速度,电机速度是PID控制的,你基础不太懂啊,认真看资料 ...

哈哈,楼主,我昨天表达有问题,我没做过,猜想的是不是码盘通过中断来测速,今天看了程序,的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C:
哈哈,楼主,我昨天表达有问题,我没做过,猜想的是不是码盘通过中断来测速,今天看了程序,的确是这样 ...

恩 的确实中断……

网友:
我是小乐~

楼主:
蛋疼的头像…………

网友:
学习一下,也做一个。

网友:
不错,细节都做得很好

网友:
又发现一个大神

网友:
非常棒,从录像能看到楼主制作过程的艰辛。

网友:
有图有真相,必火贴

网友:
此贴从头看到尾,感觉楼主是个细心、热心肠的好人

网友CG:
楼主能共享 下资料么 ?????、想学习学习

网友CH(2014-09-24):
想问一下楼主在PWM控制左右轮的部分,有一点不理解
PWM_R = PWM + turn_need;
PWM_L = PWM - turn_need;
为什么L侧和R侧的PWM值,一个加+一个减-

网友:
大家都是只看不回的主么?求楼主回复

网友:
平衡小车不错~~

网友:
坛子里想楼主这样的无私者,很少呀!都这样的话,中国十年内超过日美!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mark!

网友CI:
想问一下,原理图的光电开关,直接接5v电压行吗?不会烧掉?

网友CI(2014-10-24):
楼主,电机型号决定了车子什么!就是说型号不同的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G:
楼主能共享 下资料么 ?????、想学习学习

前面貌似资料都共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H:
想问一下楼主在PWM控制左右轮的部分,有一点不理解
PWM_R = PWM + turn_need;
PWM_L = PWM - turn_need;

转弯才会这样啊  两个轮子反向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I:
想问一下,原理图的光电开关,直接接5v电压行吗?不会烧掉?

就是接的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I:
楼主,电机型号决定了车子什么!就是说型号不同的影响,,,谢谢

决定小车最终的动作效果

网友:
正在着手开始做,楼主不知还在不在论坛,好有问题请教请教

网友(2015-01-28):
引用 楼主:
恩,可以不用测速的,基本能实现平稳站立,下面视频是我没用测速的效果:

如果电机没用间隙的话,基本应 ...

这里跟车子机械重心有关系

网友(2015-07-12):
楼主的平衡车牛逼,请楼主移架看看这道题。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正准备做呢,谢谢啦

网友(2015-09-27):
请问楼主,晶振改为11.0592MHZ的可以吗?

网友:
仿照楼主制作了一个平衡车,晶振是11.0592的,PID参数一直调不出来,小车左右摆动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12-05):
引用 网友G:
LZ代码最后有两个码盘的中断,电机正转和反转时,对应中断里的那个变量应该变大和变小,我的码盘安装不到 ...

我的就和楼主不一样,我看大家都用的Pitch  我用的是roll,因为安装的时候 方向不一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现在可以有向前倾加速,向后倾向后加速,但总是站不起来,使用的是MPU6050的内置DMP姿态信息+PID,不知道怎么调PID
//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Pitch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的电机扭矩还是有点小,淘宝上有同外观但是扭矩大一倍的,才贵5块,可以找找 ...

有这个电机的链接吗  ,楼主

网友(2016-02-06):
酷帖来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