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W150RM便携式无线路由能刷DD-WRT吗?有图

楼主(2012-12-02):
我的FW150RM便携式无线路由能刷DD-WRT吗?

芯片是AR9931  Flash好像是16M

网友A:
可以的,我刷过wr720,一样的芯片

网友:
DD-WRT就是为ATHEROS和BROADCOM而生的。

网友:
OpenWrt更好用,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刷过wr720,一样的芯片

请问是否有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这个价位的路由通常都是16Mbit吧,也就是2MB,刷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