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中断问题

楼主(2012-12-03):
硬件平台:at91sam9260
系统:linux 2.6.30

我将PC0引脚设置为中断引脚,但无法进入中断,程序中的设置如下:
引脚初始化:
        at91_set_gpio_input(AT91_PIN_PC0, 1);
        at91_set_deglitch(AT91_PIN_PC0, 1);
中断申请:
request_irq(gpio_to_irq(myirq->start), buzzer_isr, IRQF_TRIGGER_FALLING | IRQF_TRIGGER_RISING, "BUZZER", pdev);

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PC0引脚为低电平,手动拉高,进入不了中断,我换成其他引脚为低电平的也无法产生中断,换成引脚状态为高电平的,然后手动拉低,
这样就能进入中断,他们的设置都一样,为什么前者无法进入中断呢?求解!!!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使能PC口的电源了吗?我记得需要配置下

楼主:
谢谢回复!需要怎样的配置呢?能说的清楚点吗?其他引脚我也这么配置的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自个疏忽,该引脚已经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