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LT-WR740N存在网络兼容问题吗!??

楼主(2012-12-03):
在网上买了一个TP-LINK的无线路由器,TL-WR740N.   之前用电信的网络,可以工作效果也可以.昨天拿回家用,家里用的是移动的宽带. 用PPPOE   结果,Wan口无法连接. 但是,我的笔记本,是可以用来播号上网的.   后来问了卖路由器的店家.他说,是路由器对网络的兼容不好. 我就找了移动的售后,人家来一句是路由器有问题. 今天拿到公司用,也可以用,使用正常.在网上看,说是有可能网线上有干扰.     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讲讲看!!!!

楼主:
网线,从分线箱出来,可能是30多芯的线,20多米,然后,从分线箱,用网线(只接了四芯,接线人偷懒)接到家里的集线盒,然后又用网线(只接了四芯)接到墙上的接线口.

网友A: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是这个路由器

网线插我本子上可以正常用,但是插路由器上就不行,后来检查出来是网线的线序不对,发克,调一下线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是这个路由器

网线插我本子上可以正常用,但是插路由器上就不行,后来检查出来是网线 ...

那为什么,我的电脑播号上网,可以用啊!??

网友:
有的路由器可以网口自动翻转,网线8根线的,100M网速用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的电脑播号上网,可以用啊!??

电脑拨号没问题很正常。现在电脑比较智能,线序不对的话它会自己调整

但是路由器特别是这种便宜货没这能力,线序不对就死翘翘了,你可以拆开看看它的RJ45接口是不是只焊了四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拨号没问题很正常。现在电脑比较智能,线序不对的话它会自己调整

但是路由器特别是这种便宜货没这能 ...

是的,只焊了四根, 但是,这个反了,如何调,  1,2,3,6.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网线两头线序是不是正确,再考虑下一步

最好是交叉网线,一头568A另一头568B,具体线序网上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网线两头线序是不是正确,再考虑下一步

最好是交叉网线,一头568A另一头568B,具体线序网上搜一 ...

昨晚回去试了下,一头568A另一头568B ,路由器还是Wan口连接不上的!! 而笔记本是可以拨号上网!!   难道,路由器非要8根线才可以吗!??  我后来看了下,接进路由的,不止,1.2.3.6号线!!如果要8根线,那就只有让移动的给重接线了!!

网友B:
10M,100M Ethernet都是只用到了1-2,3-6两对线;别的线没用到。1G的Eth才是四队都用了。
先检查WAN物理层连接建立了没,至少Link的灯应该亮吧,物理层都没协商上,别的就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100M Ethernet都是只用到了1-2,3-6两对线;别的线没用到。1G的Eth才是四队都用了。
先检查WAN物理层 ...

物理连接,是通的! 就是进入路由器运行界面时,提示"Wan口未连接" .路由器上面的Wan口的灯,也在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理连接,是通的! 就是进入路由器运行界面时,提示"Wan口未连接" .路由器上面的Wan口的灯,也在闪!!

运营商做了MAC地址绑定的虚拟拨号了。他们绑定了一个固定的地址,检测到不是普通PC机不能正常拨号。我这里也是那样。更换路由器的方法没有试过。只要任一台电脑拨号成功,接入那个路由器的无线设备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网线口必须全部单独重新拨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理连接,是通的! 就是进入路由器运行界面时,提示"Wan口未连接" .路由器上面的Wan口的灯,也在闪!!

而且我也查到了给我绑定的那个MAC地址,然后尝试修改不过发现还是不成功。后来不了了之。

网友:
把拨号方式改为动态ip试试

楼主:
经过和TP-link网上在线技术支持的沟通,他给了我一个升级程序. 果断升级,里面有一个Wan口速率设置的,改为10M全双工模式.就可以用了!
我又测试了一下,这个路由器是可以,自动识别交叉线和直通线,都可以正常上网的! 好了,结贴了!!!

网友:
入户线的问题。网线入户,很多电信商都不按规范施工的。

网友(2013-12-08):
一年前的老贴顶一下

很多地方说到网线100M以内用1236就可以,其它四芯悬空,其实这说法有时候也靠不住的。
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识别几率也很大。
有时候四芯插座交换机接8芯插座的,用四芯网线连接灯都不亮,虽然在四芯插座那边有4根看起来是悬空用不着,但是没那几根线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