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板子上USB-HOST支持NTFS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小弟初次接触嵌入式/单片机开发,现正在STM32F107的板子上调一个OTG做USB HOST读取U盘/移动硬盘数据的程序,想问一下在这个环境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添加NTFS文件格式支持?FAT格式是通过移植FatFS实现的,那NTFS格式是否有类似的开源模块可以移植?在网上找了几天,没有思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据我所知这 NTFS 的格式貌似只能相容于微软的产品上,其他的商品 (如 MP3 / 数码像机等) 目前几乎都不支持 NTFS 的格式,但是 FAT 及 FAT32 是能相容于较多的产品,所以 FatFs 会面向多数商品共通的格式进行开源及发展,而 NTFS 在于微软也没有其专利的问题,只不过支援这种格式的商品较少,除了 Windows 外,一般较少会使用到,因而也很少人会去开源它,这是我个人小小的观点提供楼主做参考..

楼主:
根据网上查找的资料,如果嵌入式能跑linux操作系统,比如在arm上跑uclinux,是不是就可以移植linux上的ntfs-3g来支持ntfs,linux本身多数也是以此来支持ntfs的,不知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是STM32系列的板子貌似跑uclinux有困难,所以暂时无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