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atfs文件系统写SD,人为将SD卡中数据删除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使用Fatfs文件系统写SD卡,写好后用电脑打开SD卡,将SD卡中的一些数据删除(一个文件或者文件中的内容),然后再将SD卡插到设备上,继续用fatfs文件系统向SD卡中写数据,再次将SD卡连接到电脑上读取SD卡中的数据,这时SD卡无法打开,提示SD卡未初始化,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用fatfs写SD卡不允许人为的删除SD卡中的内容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更新完程序之后的第一次使用f_open时,f_open的返回值为0x03即磁盘驱动未工作,如果不更新程序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这又是什么bug呢?

网友A:
你设备上写SD卡的程序可能有问题,将SD卡里的FAT破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备上写SD卡的程序可能有问题,将SD卡里的FAT破坏掉了

谢谢你,我在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备上写SD卡的程序可能有问题,将SD卡里的FAT破坏掉了

前几天忙别的事了,今天继续查看代码,用AXD仿真时发现,删除文件之后,执行文件系统操作时发现check_fs函数的返回值为2,即if (LD_WORD(&fs->win[BS_55AA]) != 0xAA55)判断成立,为什么会这样呢?删除文件会导致引导标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