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显身:OV5640摄像头的Raw data 800*600的配置谁有啊!!!!

楼主(2012-12-03):
如题:哪个大神有这个发一份啊。

楼主:
我是处理器台平是stm32的。ov5640的外步晶振是24M,有源。现在配置的参数都太乱也没有个顺序,可以说就是个瞎配。图像是根本看不清,对着亮光看,图像看上去也有亮点。一条一条的,满屏都是,黑亮相间,还往右上方上移,总之。有哪位大侠对这个东西熟悉啊。摄像的PCLK,Vsync,Hsync,PLL,这些重要的信号都怎么配置啊!!!!

网友:
换我的OV5642模块吧
哈哈
下面这个图就是OV5642+STM32+TFT+TF卡拍的

楼主:
这张图是摄像头对着屋顶上的灯看到的。好像是采集图片把图像给分开了,有大神知道需要调整哪些寄存器?????

以下是我的配置:

uint16_t Raw800x600Init[] =
{
   0x3212,0x23      //start group 3

  //pLL
  //,0x303B,0x18      //PLL
  //,0x303C,0x11      //PLL
  ,0x3037, 0x13  //Divided by 2   0x13
  ,0x3108, 0x01  //SCLK = pll_clki/2  0x01
  //,0x300e, 0x41   //DVP enable

//  ,0x3036,0x46    //PLL
//  ,0x3037,0x13    //PLL
//  ,0x3108,0x01    //LHJ
//  ,0x3824,0x01

  // Windowing Timing
  ,0x3800,0x00    // x_addr_st high byte         HS            0x3800,0x00
  ,0x3801,0x00    // x_addr_st low byte          HS
  ,0x3802,0x00    // y_addr_st high byte         VS
  ,0x3803,0x04    // y_addr_st low byte          VS

  ,0x3804,0x0a    // x_addr_end high byte        HW=1631        0x3804,0x06
  ,0x3805,0x3f    // x_addr_end low byte         HW             0x3805,0x5f
  ,0x3806,0x07    // y_addr_end high byte        VH=1207
  ,0x3807,0x9b    // y_addr_end low byte         VH

  ,0x3808,0x03    // x_output_size high byte     DVPHO = 800    ,0x3808,0x03
  ,0x3809,0x20    // x_output_size low byte      DVPHO          ,0x3809,0x20
  ,0x380a,0x02    // y_output_size high byte     DVPVO = 600    ,0x380a,0x02
  ,0x380b,0x58    // y_output_size low byte      DVPVO          ,0x380b,0x58

  ,0x380c,0x07    // total horizontal size high byte   HTS = 1300
  ,0x380d,0x68    // total horizontal size low byte    HTS
  ,0x380e,0x03    // total vertical size high byte     VTS = 616
  ,0x380f,0x68    // total vertical size low byte      VTS

  ,0x3810,0x00    // x_offset high byte                            0x3810,0x00
  ,0x3811,0x08    // x_offset low byte                 H offset    0x3811,0x08
  ,0x3812,0x00    // y_offset high byte                V           0x3812,0x00
  ,0x3813,0x02    // y_offset low byte                 H offset    0x3813,0x02

  //,0x3000,0x20    //reset timing
  ,0x3814,0x31    // x inc (0x31) for svga    0x31          V offset
  ,0x3815,0x31    // y inc (0x31) for svga             V offset

};

uint16_t CamRegInit[] =
{
  // 0x3103, 0x11      //PLL Clock Select
   0x3008,0x82        // software reset               0x0103,0x01
  // delay 2ms
   ,0x3103, 0x03       // PLL Clock Select  重要
  ,0x3017, 0xff       // set Frex, Vsync, Href, PCLK, D[9:6] output enable    LHJ  ,0x3018, 0xf4
  ,0x3018, 0xff       //D[5:0] output enable
  ,0x300e, 0x41       //DVP enable

  ,0x3630, 0x36      //unkonw
  ,0x3631, 0x0e
  ,0x3632, 0xe2
  ,0x3633, 0x12
  ,0x3621, 0xe0
  ,0x3704, 0xa0
  ,0x3703, 0x5a
  ,0x3715, 0x78
  ,0x3717, 0x01
  ,0x370b, 0x60
  ,0x3705, 0x1a
  ,0x3905, 0x02
  ,0x3906, 0x10
  ,0x3901, 0x0a
  ,0x3731, 0x12  //unkonw

  ,0x302d ,0x60  //System Control Registers

//  ,0x3620 ,0x52  //unkonw
//  ,0x371b ,0x20
//  ,0x471c ,0x50  //unkonw
//
//  ,0x3635 ,0x13  //unkonw
//  ,0x3636 ,0x03
//  ,0x3634 ,0x40
//  ,0x3622 ,0x01  //unkonw

   //mirror, flip, binning
  ,0x3820,0x41        // flip, binning   Horizontal binning on    0x3820,0x80
  ,0x3821,0x01        // mirror, binning                                      0x3821,0x00

//  ,0x3618 ,0x00  //unkonw
//  ,0x3612 ,0x29
//  ,0x3708 ,0x64
//  ,0x3709 ,0x52
//  ,0x370c ,0x03  //unkonw

//   ,0x300e ,0x58  //DVP enable   0x45  MIPI
//   ,0x302e ,0x00

  //,0x3007, 0x02    //Enable VFIFO PCLK clock
  ,0x4300, 0xf8     //Raw

  //,0x460c, 0x20   // VFIFO, PCLK auto
  ,0x4837, 0x16     //PCLK period

  ,0x4300 ,0xf8   //RAW
  ,0x501f ,0x03   //ISP
//  ,0x4713 ,0x03     //JPEG mode 3
//  ,0x4407 ,0x04  //Quantization scale  JPEG
  ,0x440e ,0x00  //unkonw

  ,0x460b ,0x37  //Debug Mode
  //ISP
   ,0x5001, 0x30      // SDE on, scale off, UV average off, CMX on, AWB on  0x5001, 0x83
   ,0x5000, 0x06      // ISP, Gamma, AWB statistic, AWB gain, Lenc, LCD adjustment, BPC, WPC   0x5000,0x83
//,0x501f, 0x03      //Format select ISP RAW (DPC)

  // AEC
  ,0x3503,0x03      // AGC off, AEC off                      相同
,0x3501,0x08      // 2048 / 16 = 128 lines to start with   相同

  // DVP CTRL02, sync polarity
  ,0x4740,0x01     // undocumented                   0x4708,0x02
  //,0x3008, 0x02
  //,0x3035 ,0x21
}
我现在主要在调整这个CamRegInit[]数组里面的配置,但怎么配置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有哪个高手给指点指点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