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探讨:MSP430内部ADC12采样时钟与转换时钟区别?

楼主(2012-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ADC12CLK是ADC模块的运行时钟,convClk是内核转换的时钟,这两个频率相同。ADC内核时钟指的是什么呢?我没理解。
你测的已经比较接近手册数值了,其实还可以提高的,只不过速度高了可能转换后的数值不准确。ADC12OSC是随温度变化的,你要再提高采样频率的话,可以尝试SMCLK,用更高的频率。

网友:
采样定时器是控制采样保持单元的,用于控制采样保持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convClk改成了MCLK(8MHz),但是测试下来采样率几乎没有提升,为何?看帖子新增的测试2 ...

能把你整个测试的代码给我吗?

网友(2013-04-06):
我是菜鸟,想问一下为什么加时钟分频之后结果就一直为0 呢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delay(100);
  ADC12CTL1 = SHP+CONSEQ_2+ADC12SSEL_1+ADC12DIV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_EINT();
                                       // Enable interrupts
  ADC12CTL0 |= ADC12SC;

网友(2013-05-29):
convClk,sampClk应该是由同一个时钟源产生的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深入,但是看芯片手册及内部电路图确实有这样的疑问,对应ADCCLK在不分频的情况下确实要高于200ksp的采样率但是实验的结果又是低于200的,

网友:
利用楼主的程序测试G2553芯片内部的ADC10得到的实际最大采样率只有131ksps 但是注意到芯片手册上great than 200ksps convert rate 翻译过来是比200ksps大的转换率还是最大200ksps转换率,另外芯片手册上说ADC10CLK的最大时钟6.3M,但实际达到2.6M的时候转化率已经不变了,

网友(2013-08-22):
并不是说你用的时钟频率越大,采样率就会越高了。对于芯片的AD的采样时钟,是有极限值的。

网友:
具体请仔细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里的“ 12-Bit ADC, Timing Parameters”

网友(2014-05-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对430的这个AD也有疑问。

当div=1时时间最短,即13/5=2.6us或13/6.3=2.06us

再加上采样、保持时间,估计采样率会大于200Ksps

但是实际上一般使用外部8M晶振,这里肯定要分频,这样一来采样率就达不到200K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采样时钟与转换时钟是一个。。。。。。。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