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之串口(UART)模块设计

楼主(2012-12-03):
我设计的串口是带256BYTE FIFO的。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可以收发字符串。有什么新的意见大家可以留言。这个特别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A:
首先感谢“白云残雪”对我的帖子的回复;

我也在写UART,现在也在加FIFO,可以参考一下楼主的;
建议“浮云残雪”按照UART16650的寄存器定义来写;那样对软件的操作比较方便,例如LCR,LSR等;
还有最好能定义一个总线,可以方便以后的复用,例如,wishbone或amba等;
另外,楼主的代码好像不全,建议发完全版本;

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白云残雪”对我的帖子的回复;

我也在写UART,现在也在加FIFO,可以参考一下楼主的;

谢谢你的建议。正在学习wishbone。代码我是压缩的工程啊。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