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和大地的理解,电工基础!

楼主(2012-12-03):
请教几个问题:(红字为个人理解)
1. 直流电路板(最多用的pcb板),中说的地,指的是电路的返回端,也就是电源的负极,也是板子中的0V电位参考点吧?
    电路板中说的地,应该是电路返回端了,对应电源的负极,就是0V电位参考点.
2. 直流电路板(同1),逻辑的“地”端,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
    逻辑的“地”,接大地的话,如果有电荷,会流进大地被中和的.
3. 直流电路板(同1),非逻辑的“地”端,就是任意非地点,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有电流流进大地不?
    跟2一样,有一部分被大地中和了?
4. 平常用的电源,如电脑的适配器,出来的正极,直接接大地,会有电流流出不?一直持续不?
    正极如果有电荷,也会被中和,如果需要回路才能形成电荷,也就是说没有电荷的话,不会有电流,中和平衡的过程中会有电流
5. 配电站的变压器,中线接大地,这时候,不会有电流流进大地吗?不会浪费电能吗?
    估计中线那没电能了,有一点也是需要释放掉?
6. 配电站的变压器,配给用户后,经过用户的负载后,进入用户负载的电能全部消耗了?
    应该是需要多少,才进来多少?电流流回去后,估计电能很低了

多谢各位电工高手,指点!

网友A:
记得以前发过一次帖,是引用TI的文档的
slla268  Removing Ground Noise in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有一张图很直观,希望对你能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发过一次帖,是引用TI的文档的
slla268  Removing Ground Noise in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多谢你的资料,但是,中文都理解不了呢现在,呵呵

网友:
呵呵,抛砖引玉,等会定有大神过来滴~~~

网友B:
这也是我一直纠结一直没有搞清除的问题。在补充几个问题。1我们平时的三线插头,接地端在用电器里面是怎么样链接的,难道仅仅只是链接了外壳吗?
2我们家里的布线,那个地线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3讲一个以前在实验室碰到的问题,就是示波器无法直接测市电交流,会使得实验室跳闸。必须中间用隔离变压器,或者把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接地端给断开。我后来测试了示波器的黑表笔是与外壳短路的也就是和电源线插头的接地端直接联通的。高手能否解释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我一直纠结一直没有搞清除的问题。在补充几个问题。1我们平时的三线插头,接地端在用电器里面是怎么 ...

hi~
1. 应该是外壳,防止漏电?
2. 发电厂发电 - 发电厂升压 - 高压传输 (无零线)- 降压 - 降压(中线接大地)-用户,一本书上看的,用户的地接到了变压器的地上,接到了大地上.不知道对不对.
3. 不知道了.

网友C:
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必须形成回路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必须形成回路才能正常工作

回路提供了什么呢?

网友C:
自由电子移动的通道。正如2楼的图上所示,强电中性点接地,一个目的就是将用户产生的漏电通过大地和变压器端的接地线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由电子移动的通道。正如2楼的图上所示,强电中性点接地,一个目的就是将用户产生的漏电通过大地和变压器 ...

那直流电路板上的非地一点,或者说是适配器引出的电源正极,直接接大地的话,应该没有回路,就是不会有电荷流到大地上了?

网友D:
看2楼的图越来越迷糊了,是三相供电的,而且零线N还接地了啊,但在总开关之前接的,到还是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典型电路在现实中可能有变化,近户之前可能还有配电房,还有总开关。

并且,这个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每个负载取一相,不会造成三相电不平衡么?大侠来解释一下哦。

网友:
也是半知半解~~同问~~~

楼主:
有难度 还是 没意思?咋没高手回答呢

网友E:
1. 直流电路板(最多用的pcb板),中说的地,指的是电路的返回端,也就是电源的负极,也是板子中的0V电位参考点吧?
    是的,模拟电路中的0电位,电源负极,一样的。
2. 直流电路板(同1),逻辑的“地”端,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
    弱电不需要接大地的.
3. 直流电路板(同1),非逻辑的“地”端,就是任意非地点,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有电流流进大地不?
    跟2一样,有一部分被大地中和了?
4. 平常用的电源,如电脑的适配器,出来的正极,直接接大地,会有电流流出不?一直持续不?
    正极如果有电荷,也会被中和,如果需要回路才能形成电荷,也就是说没有电荷的话,不会有电流,中和平衡的过程中会有电流
5. 配电站的变压器,中线接大地,这时候,不会有电流流进大地吗?不会浪费电能吗?
    防止漏电的,如果有电荷的话会被导入大地?
6. 配电站的变压器,配给用户后,经过用户的负载后,进入用户负载的电能全部消耗了?
    P=UI

你要理解的主要是:弱电不需要接大地,强电接大地是为了把漏电导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直流电路板(最多用的pcb板),中说的地,指的是电路的返回端,也就是电源的负极,也是板子中的0V电位 ...

嗯,谢谢

网友:
上传点配电系统资料看看,有接地的描述:

网友F:
很多电磁兼容的书籍里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说
百度文库搜索EMC EMI   找到接地的章节   相信会有帮助       比如 美国克雷通的  <电磁兼容导论>

网友G:
楼主小学没毕业,谁要去回答也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很多电磁兼容的书籍里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说
百度文库搜索EMC EMI   找到接地的章节   相信会有帮 ...

能否share下?
关于“地”,我在想,我们是否搞混淆了Common/Ground/Earth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小学没毕业,谁要去回答也差不多

被你看出来了,其实我幼儿园都没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share下?
关于“地”,我在想,我们是否搞混淆了Common/Ground/Earth的概念? ...

嗯,同意

网友:
初学者表示也很糊涂了

网友H:
只有电流时没有电能的,电能需要有压降才可以的。所以你说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电流时没有电能的,电能需要有压降才可以的。所以你说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

嗯 谢谢

楼主:
不能编辑了,只能自己来回答下,最新理解!欢迎批评指正!新手勿迷信!

请教几个问题:(红字为个人理解)
1. 直流电路板(最多用的pcb板),中说的地,指的是电路的返回端,也就是电源的负极,也是板子中的0V电位参考点吧?
    电路板中说的地,是电路返回端了,对应电源的负极,就是0V电位参考点. 这个应该大体上正确.
2. 直流电路板(同1),逻辑的“地”端,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
    直流板子的地,大体上说,是产生电子,也就是负电荷的地方,这个地方接大地,由于负极端对地有静电场,负电荷有移动到大地的趋势,但是,这时候,如果有回路,回路电场的作用可能大于静电场,造成负电荷不会被大地吸收。如果没有回路,那也基本上不会有多余的负电荷了,有的话,就会静电平衡,被大地吸收。
3. 直流电路板(同1),非逻辑的“地”端,就是任意非地点,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有电流流进大地不?
    原理和结果跟2相同.
4. 平常用的电源,如电脑的适配器,出来的正极,直接接大地,会有电流流出不?一直持续不?
    原理类似2和3,适配器的电极,在没有回路的情况下,应该不会有多余的电荷.同时,对大地没有形成回路的情况下,没有电流.
5. 配电站的变压器,中线接大地,这时候,不会有电流流进大地吗?不会浪费电能吗?
   原理类似2和3.
6. 配电站的变压器,配给用户后,经过用户的负载后,进入用户负载的电能全部消耗了?
   流进支路的电流,是因为两端有电压,电流从正极到达负极,电能已经做功完成了,负极电势能为0.

另外,开路和有回路的时候,分析的角度不一样:
开路的时候,从电场,等势体,静电的角度去理解.
回路的时候,从欧姆定律,分压分流的角度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彻底糊涂啦,找点资料好好学习一下。

哈哈,别忘了学完了,过来分享啊!

网友:
彻底的理解GND。

你要首先明白什么是电。电能。电势能。

电能做功的基础。或者我们认识中电存在的基础是:电位差。或者电势差。

电势差是一切的一切。没有电势差。一切无从谈起。

无论是哪里的地。都是说电位基础。

gnd这个起源是,因为很多电,都把地球电位当作参考点了。(当然地球电位,据说是0,应该是0)

有参考点,才有电。

所以后来就把所有的参考点,都叫做gnd了。

网友:
把电看作水来处理。

水面高10000米,如果两个面没有落差。水不会流动。

低处,当作参考点看待。那就是GND.

虽然可能在万米高空。

另外一个系统。一个在1米高。一个在海平面,那么海平面就是GND。

两个系统如何GND 和GND链接在一起。那么有一个均衡过程。

这个后面我还可以写太多。

你首先不要管什么绝对高度,只管,落差。相对某个基准的落差。就是电压。

网友:
电势存在的原因是,电荷的分离。

这个又说到电场。电场做功。

没有电场,就没有电压。

通过电场来理解GND什么的。

网友:
回流什么的。你从一个地方,电荷流出,如果持续流出单种电荷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及其壮观的电压,可能把月亮吸引到地球情况下

既然能把月球都吸引来了。那种情况肯定不会出现,在出现那种情况之前,肯定找周围的异种电荷来补充自己了。

网友:
电能的产生,其实就是电荷的人为分离。电场的人为产生。能做功。

电作用。其实是分离电荷的复原。电场的消失过程。

网友J:
电就是物理效应。电荷分离。电荷堆积,产生电场。电场物理现象。。。。。。电荷归位,电场消失。

如果变压器屏蔽层电你了,那就是屏蔽层中积攒的电荷和你身上的电荷中和了。

你感觉到的痛苦,只不过是电流过程的副作用。和电线中的电流一样。

屏蔽接地,好像是为了防止电荷堆攒。(因为导体的存在,无法堆攒,堆0.000001v,也立刻溜走)
0.000001v的电压,产生的电流,无法产生刺痛感。
···············································································································
我也不知道屏蔽层具体是做什么用。大概记得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就是物理效应。电荷分离。电荷堆积,产生电场。电场物理现象。。。。。。电荷归位,电场消失。

如果变压 ...

多谢你写了这么多,谢谢!

网友K:
电路中的“地”是相对参考点,“大地”是绝对参考点!不管是那种形态,最终都会回归到源级地。要依据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如果有EMC方面的经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会更加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2楼的图越来越迷糊了,是三相供电的,而且零线N还接地了啊,但在总开关之前接的,到还是可以理解,但是这 ...

3相不平衡肯定会产生,不过变电站、配电设备会调整的  供电技术里面讲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中的“地”是相对参考点,“大地”是绝对参考点!不管是那种形态,最终都会回归到源级地。要依据具体电 ...

好的,谢谢

网友(2013-01-04):
gnd这个起源是,因为很多电,都把地球电位当作参考点了。(当然地球电位,据说是0,应该是0) 大家都说地球电势为0,所以它就是0了。

网友(2013-02-07):
以下为我的理解,仅供楼主参考。

1. 直流电路板(最多用的pcb板),中说的地,指的是电路的返回端,也就是电源的负极,也是板子中的0V电位参考点吧?
    最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人为定义的0电位参考点。这个是任意的,不一定是最低电位点,比如正负直流电源供电的功放,他的“地”就不是最低电位点。

2. 直流电路板(同1),逻辑的“地”端,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
3. 直流电路板(同1),非逻辑的“地”端,就是任意非地点,接大地,对电路有影响不?有电流流进大地不?
4. 平常用的电源,如电脑的适配器,出来的正极,直接接大地,会有电流流出不?一直持续不?
    2,3,4其实是一个问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把静电,和电动势弄混了。电源两个电极之间有电动势,但是电极上并没有静电,所以单极接地不会有电流,理论上不会对电路有影响(涉及到RF,EMC等等特性的除外,同时要求电源输出和市电是隔离的)。要弄清楚,电极上的原子,其电荷是平衡的,和带静电的物体,是有差别的。

5. 配电站的变压器,中线接大地,这时候,不会有电流流进大地吗?不会浪费电能吗?
    产生电流,要么静电中和,要么在电动势之间形成环路。显然,此处不用考虑静电问题。从电动势角度来看,他只是中线接地,相线没有接地,没有形成回路,所以不损耗电能。

6. 配电站的变压器,配给用户后,经过用户的负载后,进入用户负载的电能全部消耗了?
    “流回去后电能很低了”,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应该说,大部分电能都是在用户端消耗的,还有部分线损,是由输电线的内阻,变压器的漏磁等等消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发过一次帖,是引用TI的文档的
slla268  Removing Ground Noise in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此资料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个人理解:
我依稀记得有个标准:大地即地球,我们所说的接地线是拿一个铜棒敲进去地下XX米,然后用摇表测量XX米距离电阻不能大于XX欧姆。
中国的很多建筑其实都没有严格执行这个标准,我见过很多工厂地线都是随便乱接。
在我们的弱电里,很多时候要把电荷释放掉,其实用一个大片的铜,或者铁板外壳之类的就可以把它当成大地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必须形成回路才能正常工作

对,电流不能和水流完全作比较,水流只要有水位差就可形成水流。流水的渠不需要闭合就可形成水流;而电流必需要有电压差还要流经电流的电路要行成回路才可行成电流。接地就是用电器 电源 导线 大地行成了回路,在用电器外壳上由于多种原因会产生静电,这样形成电流一个条件产生了(电压差),你接了地就是电路闭合了,这样电流行成的两个必要条件就满足了,从而中和掉用电器上的多余的电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