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汇编延时程序求指导

楼主(2012-12-03):
N        EQU         63                ; 外循环计数器

        ORG         $50
Count        RMB         1                ;  内循环计数器

        ORG          $6E00
Delay        LDA          #N
Loop        DBNZ         Count,  Loop; 内循环,计数器初值$00
        DBNZA          Loop              ;外循环
        RTS
小弟刚开始学习飞思卡尔,对里面的许多汇编指令不理解,上面的延时程序中有几个疑问:
1 RMB指令在这里是为Count保留一个字节的单元,但是Count并没有给初值呀,在LOOP DBNZ Count,LOOP中是如何实现循环的?是0-255-0的循环吗?
2 有时立即数会写成#$63,那和写成#63有区别吗?
小弟菜鸟 求指导

网友:
有除錯器的話, 仿真一下, 就解決了

RMB, 在 RAM 中留 1 BYTE, 8 BIT

沒有初始化的話, COUNT 可以是 0 - 255 任意一個

所以 COUNT =0 , 計數256次, COUNT = 1 , 計數1次, COUNT = 1 , 計數2次

但是因為每次 COUNT = 0 就退出, ACC = ACC - 1, 執行下一次 COUNT = COUNT -1, 所以, 只有第一次 COUNT 不確定, 其餘都是 0 開始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