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一个芯片型号,Analog的 上面写着 D 0F

楼主(2012-12-03):
求看一个芯片型号,Analog的 上面写着 D 0F

楼主: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这个芯片是“AD5161”,

AD5161是一款适合256位调整应用的3 mm × 4.9 mm紧凑型封装解决方案,可实现与机械电位器或可变电阻相同的电子调整功能,而且具有增强的分辨率、固态可靠性和出色的低温度系数性能。

游标设置可以通过引脚可选的SPI或I2C 兼容型数字接口控制,也可以利用该接口回读游标寄存器内容。使用SPI模式时,该器件能以菊花链形式连接(SDO接SDI),从而多个器件可以共用相同的控制线路。在I2C 模式下,可以利用地址引脚AD0将最多两个器件置于同一总线上。同时,可以使用命令位将游标位置复位到中间电平,或者关断器件,使之进入零功耗状态。

该器件采用2.7 V至5.5 V电源供电,功耗小于5 µA,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应用。

应用
- 在新设计中代替机械电位计
- 压力、温度、位置、化学和光学传感器调节
- RF放大器偏置
- 增益控制和失调电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