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

楼主(2012-12-03):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不能对P2口赋值了呢,错误如下图所见
             但是把P2=0xff;去掉之后程序就正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你把P2 = 0XFF放在unsigned char temp1下面试试

网友A:
P2=0xff;
unsigned char temp1;
这两行换个位置,keil不支持这种变量随时定义随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xff;
unsigned char temp1;
这两行换个位置,keil不支持这种变量随时定义随时用 ...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xff;
unsigned char temp1;
这两行换个位置,keil不支持这种变量随时定义随时用 ...

非常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xff;
unsigned char temp1;
这两行换个位置,keil不支持这种变量随时定义随时用 ...

为什么把那句P0=0xff;去掉也不会出现错误啊,它也算是随时定义随时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把那句P0=0xff;去掉也不会出现错误啊,它也算是随时定义随时使用啊 ...

P口已经在reg52.h里面有定义了

网友B:
在keil中定义变量只有在最前面。不能写了程序后在定义变量。
void i(void)
{
        char xx, ii, kk;
        code...
}
上面的合法。
void i(void)
{
        code...
        char xx, ii, kk;
        code...
}
上面的非法。
在有些编译器就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eil中定义变量只有在最前面。不能写了程序后在定义变量。
void i(void)
{

恩,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