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一个小小请教

楼主(2012-12-03):
请问下官网仲的这两个程序有什么不一样的吗。现在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

网友A:
上面那个是IAR和MDK兼容工程,下面那个只能在IAR下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IAR和MDK兼容工程,下面那个只能在IAR下面跑。

代码方面有没有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码方面有没有不一样的??

主程序部分没什么不同,不同的在于移植接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部分没什么不同,不同的在于移植接口部分。

具体怎么不一样啊。一般都用哪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