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CPU下载BIN文件?

楼主(2012-12-03):
本人有一款HY- LPC1788核心板,板载K9F1G08U0C ,现有中文字库的BIN文件,请教应该如何下载到NFLASH中?

网友A:
在里面做一个和上位机通讯的协议,通过上位机来下载,或者直接通过相应的烧录工具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里面做一个和上位机通讯的协议,通过上位机来下载,或者直接通过相应的烧录工具烧进去 ...

直接烧录是没可能了,芯片是焊接好了的。您说的和上位机通讯的协议,通过上位机来下载,倒是个好办法,请问有具体的案例没。谢谢

网友:
用个J-Flash ARM可以将BIN文件烧到板子里去????,不过要把地址设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