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flash中定义长数组问题

楼主(2012-12-03):
各位路人好。
我现在手中有个MSP430F5438的板子和TFT2.4的液晶,想在液晶上显示一幅320*240的彩色图片,没有定义图片前编译后空间占用情况为: 9 374 bytes of CODE  memory, 4 974 bytes of DATA  memory (+ 62 absolute ) , 8 965 bytes of CONST memory;然后定义图片数组在flash中: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1[86408];编译后提示数组过长Error[Pe095]: array is too large;
我是这么想的,原来占用空间(9 374+8 965),再加上数组的占用空间86 408,怎么也不会超过MSP430F5438的256KB的空间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估计是你定义的数组长度比较长,超过了数据长度模式的范围,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试试。

楼主:
多谢楼上,至少现在能编译通过了,这个论坛热心的人太多了。

我现在手中的板是开发板,问卖家人家都不理,晕,哪有只管卖不管服务了。。。

网友(2013-03-16):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定义的数组长度比较长,超过了数据长度模式的范围,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试试。 ...

数据模式改为Large之后编译是通过了,但是make的时候又出现错误了:
Error[e16]: Segment XSTACK (size: 0xeff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5d more bytes needed.

网友:
楼上指定数组位置了吗?另外是什么芯片呢?数组类型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