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LPC1114的JTAG作为普通IO

楼主(2012-12-03):
看到以前有个帖子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然后看到AVR_DIY回复是这样的
#ifdef __JTAG_DISABLED                                         //禁止JTAG功能
    LPC_IOCON->R_PIO1_0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0  |=  0x01;                           //禁止TMS
    LPC_IOCON->R_PIO1_1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1  |=  0x01;                          //禁止TDO 再设置所需要的模式
    LPC_IOCON->R_PIO1_2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2 |=  0x01;                           //禁止TRST 再设置所需要的模式
    LPC_IOCON->R_PIO0_11 &= ~0x07;
    LPC_IOCON->R_PIO0_11 |=  0x01;                          //禁止TDI 设置为普通GPIO(LED5)
    #endif

请问这段代码加到什么地方啊?我定义一个.H文件加入不行,放在普通代码中也不行,这些IO口都不能做普通IO用,分别用了SWD烧写和ISP烧写都不行。等待各位热心人事的回答,谢谢

楼主:
编写软件是KEIL MDK 4.54

楼主:
版主帮帮忙啊。。。

楼主:
在线等答复,各位热心人事在哪里呢?

网友A:
LPC_IOCON->R_PIO1_0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0  |=  0x01;                           //禁止TMS
    LPC_IOCON->R_PIO1_1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1  |=  0x01;                          //禁止TDO 再设置所需要的模式
    LPC_IOCON->R_PIO1_2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2 |=  0x01;                           //禁止TRST 再设置所需要的模式
    LPC_IOCON->R_PIO0_11 &= ~0x07;
    LPC_IOCON->R_PIO0_11 |=  0x01;                          //禁止TDI 设置为普通GPIO(LED5)

在任意位置调用以上代码

看手册啊,同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_IOCON->R_PIO1_0  &= ~0x07;                       //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
    LPC_IOCON->R_PIO1_0 ...

我有照着手册配置,但是还是不能做普通IO使用,用KEIL下载的时候有提示这句------------
Device: LPC1114/302
VTarget = 3.287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1,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楼主:
它好像把TCK: 0, TDI: 0, TDO: 1, TMS: 1, TRES: 1, TRST: 1定死了,不能修改的

网友:
你需要先定义#define __JTAG_DISABLED,然后在你代码里面调用你贴的那些代码。

网友A:
要使能IO配置 这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能IO配置 这个时钟

大哥,按照你的方法终于成功了,果然要先配置这个时钟先,哎,之前看了它的资料还是没发现有这个注意的地方,还是要谢谢你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按照你的方法终于成功了,果然要先配置这个时钟先,哎,之前看了它的资料还是没发现有这个注意的地 ...

呵,我以前也出过这样的错误,
设置IO功能前要使能 IO配置 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我以前也出过这样的错误,
设置IO功能前要使能 IO配置 时钟

大哥,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么,QQ1450115367,我正在学这款单片机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呵,我以前也出过这样的错误,
设置IO功能前要使能 IO配置 时钟

你说的是这个吗?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我配置完以后又就上 LPC_IOCON->R_PIO1_1  &= ~0x07;
  LPC_IOCON->R_PIO1_1  |= 0x01;,还是不行啊,写进去GPIOSetDir(1,1,1);
        GPIOSetValue(1,1,0);以后还是不输出低电平,求指导

网友(2013-12-21):
请问1114支持JTAG下载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