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Z轴,不知是否可行!求指教!

楼主(2012-12-03):
淘宝上看到有做激光切割的,店主说精度可以达到0.02,我的Z轴打算用10mm的铝板,全部孔都用激光切割,侧面的螺纹孔自己用台钻加工,不知道可不可行,估计这么做成本会低点!不懂机械,照葫芦画瓢,自学SW画的!求指教!!

网友:
多宽呢。俩导轨之间宽度,多大导轨

楼主:
20光轴 16的滚珠丝杆  光轴间距80mm 行程100mm  直线轴承 LM20LUU

网友:
有个疑问:使用激光切割,z轴还有必要移动吗?

网友:
看成是雕刻机z轴主轴为激光了

网友:
怎么不选择滑动整块铝嵌套呢

楼主:
感觉这样成本会低些。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成本会低些。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精度

传统刀具铣销金属肯定会有至少0.5MM左右的左右前后变形。

网友:
太单薄了,不行切削起来会抖的,

楼主:
哦,不懂啊,见笑了!呵呵!
那滑块用一块40mm的铝板应该可以吧
平时加工ABS板 PCB什么的,偶尔加工一点铝件,不要求速度。慢点就慢点了!
步进电机用的是二手三洋的,57 3A 的!

网友:
       我也不懂机械,瞎画画的这是处女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懂啊,见笑了!呵呵!
那滑块用一块40mm的铝板应该可以吧
平时加工ABS板 PCB什么的,偶尔加工一点铝 ...

慢点问题不大,直流主轴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主轴是淘宝是买的 直流 二手的E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