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特定的数字生成条形码如何实现啊?

楼主(2012-12-03):
小弟在网上查了下,都说生成条形码是和商品的厂家什么的联系起来的,我如果想将一串特定的数字生成条形码不能视线么?还是说生成了这样的条形码需要特定的扫条形码的机器了?

网友A:
条码并不是一定要和厂商关联起来的,君不见许多超市都有店内码吗(如生鲜类、水果类等要称重的,现打条码的)。

按条码的标准生成,如常见的139码、128码,所有的条码枪,都可以扫描出来。

一般的条码打印软件,都支持。

网友:
Altium 画pcb的时候就能生成一维码,不知道二维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码并不是一定要和厂商关联起来的,君不见许多超市都有店内码吗(如生鲜类、水果类等要称重的,现打条码的 ...

那如果我想用单片机做生成条形码可以实现么?
程序大概结构是怎么样的额?求指教~~

网友B:
条形码可以用一种专门的字体,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以前用过。

不过翻了翻存的别的东西,居然找到了一个条形码控件,发上来楼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用单片机做生成条形码可以实现么?
程序大概结构是怎么样的额?求指教~~ ...

一维条码,就是黑白相间的,你能做到符合条码的规格,就行,和设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形码可以用一种专门的字体,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以前用过。

不过翻了翻存的别的东西,居然找到了一个条 ...

我想用单片机通过编写程序来制作条形码...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