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研究魏坤第一版示波器的帖子了.....

楼主(2012-12-03):
同样是模仿坤哥第一版示波器,为啥lewisz模仿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这一个月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问题一:
在做时钟模块时,经过74F74将60M二分频成30M后,从74LS390的B口进,QD出的时候,总是10M,还很稳定。。。。令我纠结无比,按理说应该是五分频6M才对啊,中途换过5,6块74390,还是一样的结果,无奈之下,将30M再二分频得15M后,重复上述操作,能成功5分频得到3M频率,之后能正常的使用390五分频,十分频了,不知道一开始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哎。。。。。

问题二:
如果坤哥能在百忙中看到我的这个帖子,我真想问一个问题:没做频率测量模块,别的都按着坤哥文档中写的做了,焊了板子搭了电路。。。。。烧了程序,为何液晶能正常工作一会就白屏了或是乱码了或是条条杠杠各种诡异,然后复位重新启动又好一阵子(最长不超过2分钟)又抽了。。。。。,真心纠结啊,想进一步按照屏幕显示波形调试都没机会啊。。。。如果哪位网友在做的同时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能不能一块探讨下。。。。。。。。

问题三:
针对FIFO的问题,7204的全满标志位FF为什么在坤哥介绍的文档中有提到过,但实际程序中却没用到。。。。查看原电路图,FF接在PB3上。。。。。但看了好几遍MCU2的代码,都没找到对PB3口的操作。。。。。那么FIFO岂不是不能正常工作了吗?

不知道坤哥能不能看到这个帖子,也不知道有没有网友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指点和帮助。。。。。。鄙人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第一个,二个问题我验证不了因为我是虚拟示波器,第三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程序里好像缺少匹配中断

网友:
还在研究

网友A(2013-01-02):
我也仿了第一板的示波器,其中也遇到过不少的问题,不过现在成功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仿了第一板的示波器,其中也遇到过不少的问题,不过现在成功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

能否请教一下, 如何显示动态波形?我现在只能显示静态的波形曲线。

网友(2013-08-01):
魏坤第一版,mark,示波器······

网友(2016-04-03):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