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步进电机

楼主(2012-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搞个驱动器,一驱动芯片个IO口输出方波脉冲就搞定了,反正你要用

网友:
针对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应该使用两个PWM来实现正弦波控制、细分····
原来搞了一段时间,但看不到什么市场,就不搞了

网友:
if you simply use delays with systick and ios you can use the code shown attachmetn for stm32f1xx. Otherwise  you must use 2 timers and two ios as shown below...

u32 FFW[8]={0xfffe,0xfffc,0xfffd,0xfff9,0xfffb,0xfff3,0xfff7,0xfff6}; //·´×ª
u32 FFZ[8]={0xfff6,0xfff7,0xfff3,0xfffb,0xfff9,0xfffd,0xfffc,0xfffe}; //Õıת
void  motor_ffw()
{
  u8 i;
  u8  j;
          for (j=0; j<12; j++)         //ת1*nȦ
    {

      for (i=0; i<8; i++)       //Ò»¸öÖÜÆÚת30¶È
        {
         GPIO_Write(GPIOD,FFW); //È¡Êı¾İ

          Delay(2);                   //µ÷½ÚתËÙ ,ÑÓʱԽ³¤£¬×ªËÙÔ½¿ì
                  Delay(1);
        }
     }
}
void  motor_ffz()
{
  u8 i;
  u8 j;
for (j=0; j<12; j++)         //ת1*nȦ
   {

      for (i=0; i<8; i++)       //Ò»¸öÖÜÆÚת30¶È
        {

                   GPIO_Write(GPIOD,FFZ);
          Delay(2);                   //µ÷½ÚתËÙ
                  Delay(1);
        }
     }
}

网友(2013-03-26):
正在学习,参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