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连接人机界面,求前辈推荐!

楼主(2012-12-04):
STM32连接人机界面,之前没用过人机界面,想请前辈推荐几款,7寸就行,最好容易上手点!还有STM32连接人机界面
有什么注意事项,请提点,谢谢。

网友:
昆仑通态的TPC7062K,威纶TK6070都支持MODBUS,和STM32通信每问题的.

网友:
台达七寸有如下型号 dop-b07s201 dop-b07s211 dop-b07s415 dop-b07e415 注意,台达人机价格可能比一般国产要高,质量也要高,看你的预算了。另外,台达人机非常容易上手,是我用过中比较人性化的了。你可以到官网下载最新的dopsoft编程软体体验一下。需要注意的是,你的stm32程序里必须实现modbus协议,rtu  或者ascii均可,这样人机界面才能访问到你的参数。

网友(2013-08-31):
标记一下

网友(2013-10-09):
大多数 人机都支持 MOBUS  ,与STM32通信即可

网友:
推荐昆仑通态的TPC7062K,我正使用.

网友:
走MODBUS应该可以,但是屏幕要选支持MODBUS,国产的品都挺不错的性价比高

网友(2014-09-07):
走 modbus 协议  用 MCGS的 7寸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