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2-12-04):
恕小弟愚钝,模拟电路没学好。
请教各位图中电路是作何用处?谢谢了。

网友A:
利用电阻并联三极管BE极,BE极压降为定值,电阻两端压降就是定值,电流就。。。你懂了吧

网友B:
就是负反馈,12处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电阻并联三极管BE极,BE极压降为定值,电阻两端压降就是定值,电流就。。。你懂了吧 ...

多谢,小弟明白了,找课本认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负反馈,12处稳压

多谢

网友:
电流限制保护电路。通过三极管2的电流不超过 I=0.7V/R  。

网友:
这些东东是在学校应该学的。

网友:
保护电路,右边三极管ic达到一定程度,r的电压就生到0.7v,此时左边的三极管就导通将右边的三极管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