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SIP下载程序,提示校验失败!(ATMEGA88)

楼主(2012-12-04):
咱回事,用ATMEGA48  20AU 0728 芯片,
提示出错显示是ATMEGA88
而且只能选择ATMEGA88才能下载程序进去

楼主:
ATMEGA48  20AU 0728 芯片丝印是白色的,是不是把ATMEGA88丝印成了48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貌似1E 92是48,  1E 93是88。  0A那里是表示封装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貌似1E 92是48,  1E 93是88。  0A那里是表示封装区别。

请问如果如你所说,源程序的头文件是否改成88呢?

网友:
48和88、168只是在程序空间的大小不一样而已,其他是一样滴,头文件改不改都没问题,因为里面是一模一样滴,我以前用BC看过滴。LZ的问题可能是丝印印错了,那片其实是88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