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or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04):
求助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or电源问题

电路不复杂,如面所示:上面S1、S2、S3三个图都用过,现象一样。电路左侧的端口C是输入口,输入的是一串脉冲序列,电压大概是8-10V(程序可控的),电路图最右侧的R620电阻5.1K为输出端,理应输出也是一串脉冲,电压大概在100-200V左右(随着输入变化)。
输入脉冲宽度大概16us,两个脉冲间隔大概60us。
300V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功率60W。

现在的问题是:
输入端C本来为低电平,然后从某时刻开始输入一串电压幅值相同的脉冲序列,比如连续的30个正脉冲,电压幅度8.5V,输出那边理应也输出一串电压幅值相同正脉冲,但是此时的输出有问题!大概前10个脉冲是明显偏低的,大概要偏低10-20V,后面的脉冲正常。请参考输入输出脉冲示意图。

每次来一串输入脉冲,对应的输出脉冲前几个都是偏低。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改进电路能使得输出脉冲序列的前几个幅值不再偏低?

本人莫元有限,只能悬赏50个了。

网友A:
怀疑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电源.....

说得好!
我也怀疑是300V电源,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来定位是否是电源的问题?或者说电源的什么问题能导致如此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好!
我也怀疑是300V电源,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来定位是否是电源的问题?或者说电源的什么问题能导致 ...

先不要怀疑电源吧。
电路的设计错误明显可见。
不用动笔,心算一下就行。

网友:
q602压差太小,电流就小,感觉不会输出很高的脉冲。
瞎猜的

网友:
仿真了一下你的第一个电路

网友:
然后再把你的第一个电路稍稍改了一下。

网友:
虽然没有13001的模型,降压了仿真,不过原理应该一样,见上边两个图。

所以说先不要怀疑电源有问题。

网友:
8楼的电路改进也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取消了T1发射极电阻后,T1导通时加载T2be间的电压太高,会烧坏管子。T1发射极电阻是应该取消,因为有负反馈作用会拖慢电路响应速度,但是要在T1集电极和T2基极之间串个电阻分压,另外T2的be之间需要一个稳压二极管限压,保证T2不被击穿,这是高压应用通常遇到的问题。你的前几个脉冲电压不高像是电路存在某种电容效应,造成电路响应变慢,看看去掉发射极电阻后是否有所改善。

网友:
从现象看,是电源问题,根本原因是电路设计问题:
问题分析:
输入高电平瞬间,电路电流300V/3.4k(R615+R616+(R617+R614并联)) = 0.088A,电源最大电流是60W/300V = 0.2A,瞬间启动,必然电压下降。
改善方法:
1、把R614加到47k或跟高
2、Q601-C 到Q602-B 之间加47k以上电阻,并联103电容(改善边缘)

网友:
用下面的电路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先用热风枪将13001、A94那两个管子预热一下,然后再试一下如何?如果OK了,可能是你的13001没有饱和导通。

网友:
看起来像电源问题,电源的响应速度不够快,可在300V上并联大电容试试能否改善,或者干脆换功率更大的电源。

网友:
Q602过度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