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485接口共用1个芯片,靠什么来切换?

楼主(2012-12-04):
一个485数据采集设备的485芯片下,要链接不同速率和协议的485设备,想靠继电器来切换,但是因为寿命问题,每天几百次的切换,不知道继电器能坚持多久

因为用的隔离芯片,比较贵,想省芯片
主芯片串口也不多,可节省串口
采集数据实时性要求不高,5分钟一次,所以想让下面不同速度的485设备共用一个上位485芯片,比如ADM2587E之类的磁隔离芯片

网友A:
主芯片切换波特率就可以了,既然是切换,肯定不是同时使用。

网友B:
74hc4051、3,前端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切换波特率就可以了,既然是切换,肯定不是同时使用。

主芯片如果只是速率切换,担心下面不该有反应的设备,本来收到的应该是乱码,但是凑巧校验对上了,也跟着回复,是否会造成混乱?

网友C:
在RS485后面的TTL电平切换,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D:
既然协议不一样,那就不用切换了啊,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4051、3,前端切换

是在右侧加74hc4051,然后引到多组端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RS485后面的TTL电平切换,用什么都可以

属于小白,麻烦大侠给指个明路,比如举例用什么片子?

也不多,大概一路分两路至4路

多谢了

网友:
你这种应用,应该这样做:

1. RXD , TXD , DE 进行隔离;
2、隔离后经过 74HC4051选择,当然选择线也需要光电隔离;速度不快就用普通光耦,TL181啥的,便宜;
3、选择好后后端接 MAX485芯片;这样就完全独立了。

网友B:
为了可靠性、成本、性能的最优化,最好不要在 485的差分输入、输出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协议不一样,那就不用切换了啊,直接用

有的协议不同,有MODBUS RTU有MODBUS ACSII
也有一样的,比如都是MODBUS RTU,但一个是9600 8 N 1 1,一个是 4800 7 N 1 1之类,不知道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可靠性、成本、性能的最优化,最好不要在 485的差分输入、输出做文章

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有同行用这种方法在MBUS总线上,很成功,一个芯片带了好多路
所以我在想我这个能否也这样用,就是担心继电器的寿命

网友E:
单刀双掷 模拟开关 ADG884

ADG884是一款低压CMOS器件,包括两个独立的单刀双掷(SPDT)开关。该器件具有超低的导通电阻,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小于0.4Ω,使其非常适合要求最小开关失真的应用。ADG884还具有大电流驱动能力,在5 V电压工作时电流典型值为600 mA。

ADG884采用10引脚、2.0 mm × 1.50 mm WLCSP封装、10引脚LFCSP封装以及10引脚MSOP封装。这些微小的封装使得ADG884成为空间受限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

导通时,开关在两个方向正常工作,其输入信号范围可以扩展至电源电压。ADG884可以执行先断后合的开关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属于小白,麻烦大侠给指个明路,比如举例用什么片子?

也不多,大概一路分两路至4路

就是用两个485驱动芯片,在CPU出来的TXD,RXD上切换。这个方案最容易实现,但是体积成本会有所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刀双掷 模拟开关 ADG884

这是个好东西,至少比继电器靠谱多了,看了一下,价格虽然不低,但是怎么也比485隔离芯片便宜,但是好多型号,暂时选到这个不知道是否合适,再仔细研究一下

因为主芯片是3.3v的,是不是该选择这个836呢?

ADG836是一款低压CMOS器件,内置两个独立可选的单刀双掷(SPDT)开关。在整个温度范围内,该器件具有小于0.8 Ω的超低导通电阻。额定电源电压为3.3 V、2.5 V和1.8 V。

接通时,各开关在两个方向的导电性能相同,输入信号范围可扩展至电源电压范围。ADG836为先开后合式开关。

ADG836提供10引脚MSOP和3 mm x 3 mm、12引脚LFCSP两种封装。

产品聚焦

1.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40°C至+125°C)内,导通电阻小于0.8 Ω。
2.1.65 V至3.6 V单电源供电。
3.与1.8 V CMOS逻辑兼容。
4.高电流处理能力:300 mA连续电流(3.3 V)。
5.低总谐波失真加噪声(THD + N):0.02%(典型值)。
6.3 mm x 3 mm、LFCSP和10引脚MSOP两种封装。

myAnalog产品更新:通知我
最近浏览过的产品
ADG813: <0.5 Ω CMOS, 1.65 V至 3.6 V, 四通道单刀单掷开关
特点和优势
导通电阻:0.5 Ω(典型值)
导通电阻:0.8 Ω(最大值,125°C)
工作电压:1.65 V至3.6 V
汽车应用温度范围:–40°C至+125°C
高载流能力:
300 mA连续电流,500 mA峰值电流
轨到轨开关工作
快速开关时间:< 20 ns
典型功耗:<0.1 μ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两个485驱动芯片,在CPU出来的TXD,RXD上切换。这个方案最容易实现,但是体积成本会有所增加。 ...

因为现场条件复杂,担心损坏主芯片,需要隔离,一个磁隔离的2587就要四十多,成本有点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东西,至少比继电器靠谱多了,看了一下,价格虽然不低,但是怎么也比485隔离芯片便宜,但是好多 ...

我用来做切换两个sd卡  是可行的
你需要根据你的要求 进行实际的测试
毕竟它是逻辑断开而已 电阻还有0.8欧姆  测试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芯片如果只是速率切换,担心下面不该有反应的设备,本来收到的应该是乱码,但是凑巧校验对上了,也跟着 ...

赞成在单片机里面切换波特率啊,瞎猫撞到死老鼠这种事很少机会遇到的,放心好啦

网友:
看你的协议严格不,如果做的比较严格带有CRC校验的话,没有问题,不同协议,从机不会乱响应。

楼主:
好,听大家的,先拿开发板上的485去现场试试看,各个协议之间是否有冲突

如果测试了没影响,搞个带隔离的,和不带隔离的两个485就足够了,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很创新的应用,可以试试!

网友:
关键看协议了,我看过有些协议,校验错误,长度错误,,,各种错误都做应答;那就搅合了,。。。。
你比特率又不同,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3-11-14):
485信号为差分,建议用双电源低内阻的模拟开关,可以看一下ADG系列的模拟开关

网友:
本来485芯片就是可以关断接收和发送的啊
多加几片485芯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