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短信测试问题

楼主(2012-12-04):
sim900a在进行pdu短信测试的时候,在发完at指令at+cmgs后接着输入了pdu码。。。。没有异常(没有加回车),紧接着以16进制输入1a(ctrl+z),  sim900a没有返回值过一段时间才返回error。这是什么原因?输入1b(esc)返回ok。可以撤销。急需解决路过的可以留个看法,谢谢了。

网友:
SIM卡是否注册正常,基站信号是否良好?

网友:
pdu编码是否正确,尤其是长度等关键字节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转pdu码时字节长度用strlen的。。。遇到ascii码转过来的unicode码时在此处检测到“\0”就结束的字符长度计算。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