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牛看懂了HT1621的内存映射表

楼主(2012-12-04):
有哪位大牛看懂了内存映射表

网友(2016-05-25):
同问,我现在也不明白

网友:
有啥问题吗,这个简单,只是HT内存映射做的跟我们平常不同而已

网友:
我就是做液晶屏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吧,HT1621是入门级的IC。

网友:
各个段都点亮一次就知道了。本质上就是32x4个段,只是一般液晶屏只用到了8x4段这么多。映射关系就看液晶的图纸和HT1621 RAM表,结合各个段点亮的顺序来看。

网友:
很简单的,只是费点旱间而已,我写过HT1623的

网友(2016-09-10):
请问下 5楼
我手上有一款液晶,但是没资料 管脚功能也不知道
我想利用他怎么测出这些参数呀?

(手上有这个液晶的一个产品能正常点亮,但是我没资料)

网友(2018-08-16):
最近刚好接触到HT1621,RAM Mapping是有点不太好理解

网友:
我压根就不理这个问题,焊好PCB,逐段扫描一遍,记录下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