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屏值得做吗?

楼主(2012-12-04):
第一种大小约1.68*0.3m,总共是4608个点(插件LED),其中3840个黄色LED,867个红色LED;
第二种大小约1.2*0.33m,总共是15360个点(贴片LED),其中12288个黄色LED,3072个红色LED;
第三种大小约0.7*0.14m,总共是1536个点(8*8LED模块);

这几种LED屏值得做吗?如何可以做的话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第一次碰LED屏,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
市场上大把大把啊

网友:
不管何种LED屏,现在已经是烂货了.没有利润了
3年前是如日中天,现在是垃圾货,恶性竞争,完全没有钱赚

网友:
可以做'做出自己特点'如果还是跟现在市场差不多就没搞头

楼主:
我前几天去华强北问下一家,说4000个点的要3。5K左右,控制器另外再加500元,所以感觉这东西空间应该不错

楼主:
我让朋友帮我打听其它家的价格却比这低多,15360个点去只要2K左右

楼主:
我们想搞这个是因为有特定的销售渠道,现在就是想核算下自己搞花不花算

网友:
用在项目上应该可以,自己做估计没啥搞头

楼主:
对,就是用在一个项目上的,一套系统最多要用4块

网友:
不要自己做!
很麻烦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外购的成本与质量,比自己做好多了!

(成本与LED品质和厂家有很大关系)

网友A:
没必要做
烂的不能再烂的行业
控制系统单双色脱机40多一个,可以控制128*2048点
全彩直接买灵星雨或者熙讯
屏的话直接找LED板厂,价格低到难以想象,单红P10的单元板40以内了

楼主:
有推荐的LED板厂吗

网友(2013-02-24):
淘宝上一大堆,可以搜索一下,非常多,有屏,有控制板

网友:
P10我用了一块带二次开发的串口卡用STC单片机控制显示温度、湿度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做
烂的不能再烂的行业
控制系统单双色脱机40多一个,可以控制128*2048点

多谢推荐。

最近也在看类似的。,